LM041L显示不出来,求大神帮忙!!

楼主:
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0;
sbit RW=P2^1;
sbit RS=P2^2;

uchar tab1[]="www.51hei.com";
uchar tab2[]="LCD1602 test ok!";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c);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1);
}
void main(){
        uchar j;
        init();
        writecmd(0x80);
        for(j=0;j<13;j++)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data(tab2[j]);
                delay(2);
        }
        while(1);
}

网友A(2018-05-04):
程序没有问题,电路图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电路图错误。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21-04-24):
兄弟LM04l显示三行数据可以吗,为啥我开头再定义一个数组显示数组越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LM04l显示三行数据可以吗,为啥我开头再定义一个数组显示数组越界?

我给你来个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0;
sbit RW=P2^1;
sbit RS=P2^2;

uchar code tab1[]="www.51hei.com";
uchar code tab2[]="LCD1602 test ok!";
uchar code tab3[]="Line number 3   ";
uchar code tab4[]="Line number 4   ";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RS=0;   //写入命令
        RW=0;
        P0=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RS=1;     //写入数据
        RW=0;
        P0=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
        writecmd(0x38);    //设置16*4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cmd(0x06);    //移动光标
        write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void main(){
        uchar j;
        init();
        writecmd(0x80);
        for(j=0;j<13;j++)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data(tab2[j]);
                delay(2);
        }
        writecmd(0x90);
        for(j=0;j<13;j++)
        {
                writedata(tab3[j]);
                delay(2);
        }
        writecmd(0x90+0x40);
        for(j=0;j<16;j++)
        {
                writedata(tab4[j]);
                delay(2);
        }
        while(1);
}

网友E(2024-05-15):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解决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解决的?

原工程P0口没有上拉电阻,低级错误。有人指出了,所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