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环境监测装置,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显示屏显示的数据和传感器数据不一样呢

楼主(2018-05-03):
采用的是dht11温湿度传感器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beep = P1^4;   //蜂鸣器IO口定义

bit flag_300ms ;

sbit CS=P2^2;                //CS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2^1;                //SCL定义为P2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2^0;                //DO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  按键的IO变量的定义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t_low = 10;        //温度报警参数
uint s_high = 90,s_low = 10;        //湿度报警参数
uint yanwu_h;
long yanwu;
uchar flag_w_bj_en,flag_s_bj_en;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sbit dht11=P1^5;         //温度传感器IO口定义
uchar table_dht11[5]={1,2,3,4,5};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0XDF 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_yanwu(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if(date/100%10 == 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YW:000PPM     ");
        write_string(2,0,"  W:    S:  %RH    ");
        write_zifu(2,6,0xdf);        //显示度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SGL;
        for(i=0;i<8;i++)
        {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SCL=1;
                if(DO)
                        value++;
        }
        return value;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a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c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8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3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5)
                {
                        menu_1 = 0;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if(menu_1 == 1)                                 //初始化显示
                {
                        write_string(1,0," WH:    WL:     ");
                        write_string(2,0," SH:  % SL:  %  ");
                        write_zifu(1,6,0xdf);          //显示度
                        write_zifu(1,13,0xdf);          //显示度
                        write_sfm2(1,4,t_high);          //显示温度
                        write_sfm2(1,11,t_low);          //显示温度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
                        write_sfm2(2,11,s_low);   //显示湿度
                }
                if(menu_1 == 5)                                 //初始化显示
                {
                        write_string(1,0,"   Set Yanwu    ");
                        write_string(2,0,"     000PPM     ");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t_high ++ ;                //设置高温值加1
                        if(t_high > 99)
                                t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t_high -- ;                //设置高温值减1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write_sfm2(1,4,t_high);           //显示温度
                write_com(0x80+3);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t_low ++ ;                        //设置低温值加1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设置高温值减1
                {
                        t_low -- ;
                        if(t_low <= 1)
                                t_low = 1;
                }
                write_sfm2(1,11,t_low);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1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3)                        //设置高湿报警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设置高湿值加1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设置高湿值减1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0x40+3);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4)                        //设置低湿报警
        {
                if(key_can == 2)
                {
                        s_low ++ ;                        //设置低湿值加1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设置低湿值减1
                {
                        s_low -- ;
                        if(s_low <= 1)
                                s_low = 1;
                }
                write_sfm2(2,11,s_low);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0x40+1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5)                        //设置烟物
        {
                if(key_can == 2)
                {
                        yanwu_h ++ ;                        //设置烟物加1
                        if(yanwu_h >= 999)
                                yanwu_h = 999;
                }
                if(key_can == 3)                         //设置烟物减1
                {
                        yanwu_h -- ;
                        if(yanwu_h <= 1)
                                yanwu_h = 1;
                }
                write_sfm_yanwu(2,5,yanwu_h);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0x40+7);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读温湿度传感器程序****************/
void dst11()
{
        static uint value;
        uchar i,j;                         //读温湿度时不能打开中断
        dht11 = 0;
        delay_1ms(18);
        dht11 = 1;
        delay_uint(4);         //50us
        if(dht11 == 0)          //判断是否响应    0 为响应
        {
                while(dht11 == 1);          //等待响应时间过完
                for(i=0;i<5;i++)
                {
                        for(j=0;j<8;j++)
                        {
                                table_dht11[i] <<= 1;
                                value = 0;
                                while(dht11 == 0);
                                delay_uint(4);         //50us         数据1的高电平时间为110us 低为27us
                                if(dht11 == 1)
                                {
                                        table_dht11[i] |= 0x01;
                                        value = 0;
                                        while(dht11 == 1);          //等待响应时间过完
                                }
                        }
                }
        }
        dht11 = 0;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table_dht11[2] >= t_high))           //温度上限报警
        {
                flag_w_bj_en = 1;
        }
        else if((table_dht11[2] <= t_low))          //温度下限报警
        {
                flag_w_bj_en = 1;
        }
        else
        {
                flag_w_bj_en = 0;
        }

        if((table_dht11[0] >= s_high))          //湿度上限报警
        {
                flag_s_bj_en = 1;
        }else if((table_dht11[0] <= s_low))         //湿度下限报警
        {
                flag_s_bj_en = 1;
        }else
        {
                flag_s_bj_en = 0;
        }

        if((flag_w_bj_en == 1) || (flag_s_bj_en == 1) || (yanwu >= yanwu_h))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if(menu_1 == 0)           //开始界面显示的内容
                        {
                                if(beep == 1)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yanwu = ad0832read(1,0);
                                yanwu = yanwu * 450 / 255.0;
                                yanwu = yanwu - 100;              //首先减去零点漂移,一般是1V
                                if(yanwu < 0)
                                        yanwu = 0;
                                write_sfm2(2,10,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write_sfm2(2,4,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write_sfm_yanwu(1,7,yanwu);                           //显示烟物
                        }
                        clock_h_l();   //报警函数
                }
                key();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