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振荡电路用12m晶振,该用多大电容啊

楼主(2018-05-03):
硬件问题请教大佬
stc89c52 振荡电路用12m晶振,该用多大电容啊
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复位一直有问题呢

网友A:
22P,33P,47P都用过,没试过有问题,复位问题跟这个没关系吧;复位电路用那个10U电解电容就行了,如果电容是拆机旧件,复位出现问题,更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B:
8-50p 均可

网友C:
30p的就可以了 ,复位电路加电阻拉高,再接个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P,33P,47P都用过,没试过有问题,复位问题跟这个没关系吧;复位电路用那个10U电解电容就行了,如果电容 ...

复位用的上电复位,加了个电源开关,控制5v正极,我的一直是开关接通在断开再快速接通,LED才能亮,这是什么原因?求大佬解救

网友D:
复位电容用小一点,用陶瓷电容,复位电阻大一点,保证复位脉冲宽度。电路中的大电容如电源去耦电容会对复位脉冲波形有影响,注意消除或者减小它的影响,保证复位脉冲波形或者说边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容用小一点,用陶瓷电容,复位电阻大一点,保证复位脉冲宽度。电路中的大电容如电源去耦电容会对复位 ...

有点不懂啊,我电源用的USB5v电源。复位电容用陶瓷电容可以吗,我的电源开关必须开了再断开,然后瞬间接通通灯才能亮

网友E:
接單個102p試一下

网友F:
33pf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