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灯光亮度仿真可以,但是实物做出来有问题

楼主(2018-05-03):
仿真可以,实物通过增、减键控制占空比比例,按一次增加键变亮后,再按就不会变亮了,减少键也一样。经万用表检测连接发光二极管的那一侧电路的电流变化不大,按增加键从10升到12毫安左右就不变了。减少键也如此。求大神帮忙!
//---------------------------------------------------------------------
//程序功能:PWM控制LED增减光。
//---------------------------------------------------------------------
#include <reg52.h>
sbitOUT=P2^7;                                //PWM输出
sbitINC=P2^0;                                //增加亮度按钮K1接口
sbitDEC=P2^1;                                //减小亮度按钮K2接口
sbitRET=P2^2;                                //复位亮度按钮K3接口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频率
void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OUT=1;                                     //关LED
    TL0=0;
    TR1=1;                                     //打开脉宽定时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脉宽
voidTimer1(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
  {
    OUT=~OUT;                                  //开LED
    TR1=0;                                     //脉宽调节结束
}
//--------------------------- 消抖延时函数 ----------------------------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0;i++);
}
//---------------------------- 定时器设置函数 ---------------------------
INIT_TIMER()
   {
    TMOD=0x22;                                  //设置T1、T0为模式2方式,自动重装
    TH1=0;                                      //脉宽宽度
     TL1=0;
    TH0=0;                                      //频率调节=0频率最低
    TL0=0;
    TR0=1;                                      //启动T0定时
    EA=1;                                       //允许总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TIMER();
  TH1=120;
// 无限循环
       while(1)
    {
      INC=1;DEC=1;
      if (INC==0)
         { delay();
          if (INC==0)
               {
                if (TH1<240) TH1+=10;
               }
         }
      else if (DEC==0)
         { delay();
          if (DEC==0)
               {
                if (TH1>10) TH1-=10;
               }
         }
      else if (RET==0)
         { delay();
          if (RET==0)
               {
                TH1=120;
               }
         }

    }
}

网友A:
老铁 可不可以把你做的那个 pwm灯光控制的电路图 给我共享一下

网友B(2020-03-23):
我想看一下你这个的具体设计,可以分享给我吗

网友C:
老铁,可以共享吗

网友D:
把LED换成全彩LED!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压缩包吗?之前没接触过

网友E:
PWM频率一般1khz,首先100%占空比输出测试下,然后依次减小占空比,有串口打印占空比做好。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的,仔细检查下

网友F(2020-05-18):
定时器问题

网友G:
请提供有关电路和代码的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