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测速应该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

楼主(2018-05-03):
霍尔传感器测速应该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

网友A:
随便动可以啊,看你自己要用哪个

网友B:
建议接在P34、P35两个定时器的外部输入口,如果你的单片机还可以用其它定时器,也可以用相应的口。
因为传感器产生的脉冲,在一般的口中不好测量,定时/计数器输入脉冲测量很方便,不然,为什么这个定时器还可以是计数器嘛,资源不要浪费了!

网友C:
通过中断边沿触发简单

网友D:
测速就要接脉冲捕获管脚

网友E:
外部定时器 p3。3,跑。4

网友F:
测速的话接到外部中断口或者定时器口(选择中断计数模式)比较好。霍尔传感器的输出脉冲信号对于单片机来说输入信号,而单片机检测输入信号可以采用查询或中断方式,中断方式相对来说响应实时性更好,如果你的系统比较复杂,测量的速度较快的话,建议采用外部中断或计数器以提高实时性,降低测量误差。

网友G:
如果你能弄懂单片机和传感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还是先补补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