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远程空气质量检测

楼主(2018-05-0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迅猛的态势,高速的经济发展的背后带来的是能源的消耗,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气体,对人类的健康问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空气中含有大量的PM2.5,房子装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有毒气体,例如甲苯,甲烷,CO2等。我国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对空气的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更好的实时检测空气质量,并将空气质量信息反馈给人们,以便人们可以采取有效的防护和改善措施。由于市场的空气质量检测仪比较贵,而且有些功能不是很完善,本文以空气质量检测为切入点,研究远程空气质量检测装置。
本文研究和设计的远程空气质量检测装置是以STM32F103微处理器作为嵌入式硬件开发平台,实现对空气中的温湿度,PM2.5,甲烷,CO2等气体的检测,并且将实时数据传给人们。通过WIFI技术,将数据传输到手机等移动设备。空气质量达到警戒线时触发报警系统。该系统可靠性高,成本低,检测方便快捷。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high speed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about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resulting ina large number of pollution gases, which have caused great impact on humanhealth problems. The air contains a lot of PM2.5.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oxicgases when decorating, such as toluene, methane, CO2 and so on. The maincontradiction of our society has changed, and people's demand for air qualityis higher and higher. In order to better detect the air quality in real timeand feedback the air quality information to people, people can take effective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Because the air quality testing instrumentin the market is more expensive and some functions are not very perfect, thispaper studies the remote air quality detection device with the air qualityinspec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remote air quality detectiondevice studied and designed in this paper uses STM32F103 microprocessor as theembedded hard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to detect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in the air, PM2.5, methane, CO2 and other gases, and transmit the real-timedata to people. Through ZieBee technology, we transmit data to mobile devicessuch as mobile phones. When the air quality reaches the warning line, the alarmsystem is triggered. The system has high reliability, low cost andconvenient and quick detection.

目  录
摘  要... i
目  录... iv
第一章 绪论... 1
一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研究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本文主要工作... 2
第二章 系统总体设计... 2
(一)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参数... 2
(二)模块的选取... 3
(三)监测系统的总体设计... 3
第三章 远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硬件设计... 3
(一)基于STM32F103VET6的总体设计... 4
(二)温湿度采集模块... 6
............................................ 6
....................................... 6
............................................ 6
............................................ 6
............................................ 6
参考文献... 10
附  录... 11
致  谢... 12

第一章 绪论
一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的时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这些成就的背后,也同时给我们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能源的消耗,伴随着产生了雾霾。雾霾,既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必然会排放大量细颗粒物(PM 2.5),一旦排放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力,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聚,此时如果受天气等影响,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雾霾。雾霾的源头多种多样,比如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建筑扬尘、垃圾焚烧,甚至火山喷发等等,雾霾天气通常是多种污染源混合作用形成的。但各地区的雾霾天气中,不同污染源的作用程度各有差异。雾霾的出现给人们生活和出行以及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雾气表面看起来温和,但是其中含有各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有毒物质达20余种,包括了酸、碱、盐、胺等,以及尘埃、花粉、螨虫、结核杆菌、流感病毒、肺炎球菌等,其含量是普通大气水滴的数十倍。和雾相比,霾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更大一些。由于霾中细小粉粒状的飘浮颗粒物直径处在0.01微米以下,可直接通过呼吸系统进入支气管,甚至肺部。因此,霾影响最大的就是人的呼吸功能,造成的疾病主要集中在呼吸道疾病、鼻腔炎症等病种上。与此同时,雾霾天气时,气压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骤增、空气流动性差,有害细菌和病毒向周围扩散的速度变慢,导致空气中病毒浓度增高,疾病传播的风险非常高。雾霾的出现还对交通造成巨大的影响。雾霾天气时,由于空气质量差,能见度低,容易引起交通阻塞,发生交通事故。雾霾天气还影响生态环境,雾霾天气对公路、铁路、航空、航运、供电系统、农作物生长等均产生重要影响。雾、霾会造成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影响生态环境,给人体健康带来较大危害。因此,对空气质量的检测和及时的反馈,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和出行有重大的意义。
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们不仅对生活水平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健康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日常生活中空气质量也越来越重要,而且很多重大疾病跟空气质量的有很大的关系。自从出现空气质量的不断恶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各个行业出发的角度不同,对于我的专业来讲,主要就是能够快速检测空气质量,给人们提供一个参考,让人们出行和防护更加方便。
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风速大小、地理位置、温湿度等情况有关,现在的人们在没有出门时对空气质量的没有具体的了解,现在的雾霾监测器都朝着微型化的方向发展,主要针对室内空气质量状况,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一个指示作用。于是笔者主要是针对室外的空气质量做一个检测,着手研究一种基于STM32的远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在我国空气质量状况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研究环境监测的设备具有很广的市场前景,而且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改善。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日益关注和环保概念的深入人心,使我国对环境监测系统的研究和开发逐渐重视,越来越多的环境监测系统和设备被研发出来。相比国外的科技实力,我国的空气环境监测系统处于起步阶段,甚至有很多地方还要靠人工来作业,各种数字传感器、新型通信方式、嵌入式开发等方面的技术没有被大范围应用。然而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空气的质量问题,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基于以上情况,本文不仅以STM32为主芯片研究一种远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情况,并对不合格的空气质量进行报警。
国内外研究现状
科技水平的发展有利于空气质量监测技术,尤其是当计算机技术和传感器技术运用到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中去,使得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西方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相关技术已经很成熟。不管是检测技术还是设备都大幅度领先我们国家。例如:Vincenzo Di等人设计了一种分布式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用于室内空气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它更方便快捷的检测出室内气体质量。空气监测系统也有单一化向专一化发展,由机械化向智能化发展,不同环境有不同情况,有些针对室内空气,有些针对车内空气,还有一些针对室外小范围空气。国外的空气质量监测整体技术要高于国内。 国内方面早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用于空气监测系统核心的计算机技术和用于测量具体参数的传感器技术都比较落后,空气质量监测一直发展较为缓慢。现在面临严峻环境形势的背景下,我们也加快了相关技术的引进和研发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早期的产品一般都是以8位单片机为控制系统,像最早期的电子研究所设计了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系统,基于Zigbee技术的多点空气监测系统。现在研究出了一些先进的传感器,可以测量多种气体,像MQ-2,ZHP01 等。
  我们国家在对空气质量检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综合国内外研究形式,这些成绩是远远不够,我们国家新发展起来的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应用在该领域比较少,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主要工作
本论文完成了基于STM 32的远程空气质量检测系统,系统实现了对大气中的温湿度,PM2.5,甲烷等可燃气体的检测,并可以进行报警。本文着重介绍了核心板和各种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一些通信协议的实现。本文各章节的安排如下:
绪论。首先,就课题研究的背景作了详细的介绍,阐述了研究远程空气质量监测的意义和现状,最后介绍了本论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和参数以及对以后各个章节的安排。
系统整体设计。本文就远程空气质量检测系统所需要的指标选择相应的传感器模块,还有相应的报警模块。然后各个模块的一个总体设计和说明。
远程空气质量检测系统硬件设计。首先对监测系统硬件做一个整体的方案,然后对各个传感器模块的电路图,工作原理,数据的传输做出一个详细的介绍。
远程空气质量检测系统软件设计。首先简单介绍软件开发环境keil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对各个模块的驱动程序进行设计,画出各个模块的流程图和整体的流程图,并进行解释。
系统测试。在设计完硬件和软件后,对系统进行整体测试,用不同的实验手段进行验证每一个模块是否可以进行正常工作,并验证其准确性。
总结和展望。这是最后一个章节,对论文进行一个总结和概括。就远程空气质量检测系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期待。
第二章 系统总体设计(一)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参数
经过近五年的各种调查报告显示,影响空气质量的参数主要有以下几种:PM2.5, 温湿度,甲烷等可燃气体。
PM2.5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它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其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将PM2.5的含量作为空气质量的一个参数。
温湿度现在也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参数,温湿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否则都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对农作物和生态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将温湿度设置为空气质量的一个参数。
甲烷的分子式CH4。它是最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甲烷是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气体,沸点-161.4℃,比空气轻,它是极难溶于水的可燃性气体。甲烷和空气成适当比例的混合物,遇火花会发生爆炸。化学性质相当稳定,跟强酸、强碱或强氧化剂(如KMnO4)等一般不起反应。在适当条件下会发生氧化、热解及卤代等反应。现在很多的工业设备都需要用甲烷等可燃气体作为能源,所以避免不了它的泄露到大气中,从而对人的健康造成威胁,所以将甲烷等可燃气体作为空气质量的一个参数。
(二)模块的选取
针对上述的各种参数。本文选取了四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温湿度检测DHT11模块。其中的温湿度测量的传感器主要从系统的成本和设计的简化角度来考虑,DHT11这一款数字湿温度传感器它集温度和湿度测量与一体,而且内部还集成有自校准信号[8],Onewire制数据输出使系统的电路设计更加简化,占用的系统资源也比较少。因此,本文温湿度的采集将采用DHT11数字传感器。
第二个模块是PM2.5检测模块即P2Y1014AU粉尘传感器。光学灰尘传感器在检测非常细的颗粒,如香烟烟雾,是很有效的,并且常用于空气净化系统。该装置中,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晶体管,对角布置成允许其检测到空气中的灰尘反射光。该传感器具有很低的电流消耗,可搭载高达7VDC的传感器。所以选用它作为检测PM2.5的传感器。
第三个模块是甲烷检测模块-MQ-2传感器。它具有广泛的探测范围,较高的灵敏度和快速的响应恢复,优异的稳定性,外围的电路较为简单。它可应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体泄漏检测装置,适用于液化气,甲烷,丁烷,酒精,氢气,烟雾等的探测。因此用该模块检测可燃性气体。
第四个模块是蜂鸣器报警模块。报警模块是在设定的空气质量范围之外时,蜂鸣器在高电平下触发,进行报警,和提醒。
(三)监测系统的总体设计
由于检测空气质量的指标较多,单片机的外围模块较多,最终考虑到用32位的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本系统采用的主芯片是基于ARM Cortex-M3内核为核心的32位处理器STM32F103VET6。以该处理器最小系统为核心,扩展外围的模块电路,主要有负责采集数据的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光学灰尘传感器模块和MQ2模块,蜂鸣器报警模块。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第三章 远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硬件设计
本系统的监测原理是利用各种传感器采集空气质量的相关参数,然后由STM32F103VET6进行各项参数和数据的处理,考虑到空气的干扰和不稳定性,监测系统的硬件设计较为重要,所以本章将详细介绍远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硬件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一)基于STM32F103VET6的总体设计
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STM32系列单片机是为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十分适合本文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款型多、功能完备,资料丰富,技术也相对成熟。按内核架构分为不同产品。
其中STM32F1系列有:
STM32F103"增强型"系列。
STM32F101"基本型"系列。
STM32F105、STM32F107"互联型"系列。
增强型系列时钟频率为72MHz,再同品型的单片机中是性能最好的一款;普通型的时钟频率为36MHz,而如今普通产品的价格得到性能大幅提升产品,相信是多用户的最佳选择。两个系列产品都内置闪存大小是相同的,还是32K到128K,不同的是SRAM的最大容量和外设接口的这两部分。当时钟频率72MHz时候,可以从闪存中直接运行程序,速度更快,STM32功耗为36mA,是32位单片机同类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品。

内核:32位MCU处理器,频率为72MHz,采用单周期乘法,不容易受外部设备电流影响,稳定性更好。
存储器:片上集成32-512KB的闪存。6-64KB的只读存储器。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电源为3V供电。上电复位、掉电复位电路完善,自带可编程的电压探测器。晶振为16MHz(频率可设置,可满足不同外部设备的驱动)。8MHz RC电路。40 kHz的RC振荡电路(可外接振荡电路,也可利用自身具有的振荡电路)。CPU时钟具有校准功能,由的32kHz的晶振单独完成。
低功耗模式:3种低功耗模式:休眠,停止,待机模式。
调试模式:串行调试接口和JTAG接口。
DMA:12通道DMA控制器。
支持的外设:定时器,ADC,DAC,SPI,IIC和UART。
3个12位的us级的A/D转换器:A/D测量范围:0-3.6V。双采样和保持能力。
D/A转换器的种类多,可以适合不同型号外设信息采集,非常全面。
快速I/O端口:所有的端口都可以链接到个外部中断。排除模拟量的输入,所有的端口都可以接受5V以内的信号输入。
定时器:4个16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都配有4个IC/OC/PWM或者脉冲计数器。2个16位控制定时器:最多6个通道可用于PWM输出除此还有2个看门狗定时器,可供多个外设同时工作时应用。
Systick定时器:24位倒计数器。2个16位基本定时器用于驱动DAC。
拥有3个SPI接口,两个和IIS复用端口。一个2.0B的CAN接口,一个2.0USB接口含5个USART接收端口,13个通信接口,2个IIC接口,和一个SDIO接口。
1、相较传统的嵌入式处理器多一个嵌入式ARM内核,使其兼容性更加强悍,不仅对编程软件还是与单片机相关的工具都是一次技术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提高了代码处理效率,运行,调试更加高效。
2、嵌入式Flash存储器和RAM存储器:内置512KB的闪存,为数据的安全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存储数据程序也更加方便,只读存储器与CPU的时钟速度相同,可进行高速读写操作,更加贴近产品驱动需要。
3、可变静态存储器(FSMC):STM32的静态存储器拥有4个片选,且每一种片选模式还有四种模式选择,控制的更加细致,精确,多更控制更加方便,不需要再加繁杂的外设,代码都是从外部存储器执行,不占用没存,节省空间,提高运行速度,外部访问按照36MHz进行,速度更高,出错率更低。
4、ARM的中断:可以处理43个中断通道,包含16个中断优先级,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外部中断,对外设的处理精确度得到有效提高,更适合处理复杂多样的外设。紧密耦合的NVIC实现了低的中断处理延迟,直接向内核传递中断入口向量表地址,紧密耦合的NVIC内核接口,更加方便允许中断提前处理,对后到的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进行处理,自动保存处理器状态,中断入口在中断退出时自动恢复,不需要指令控制,自动化程度更好,减小程序员的工作量。
5、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由19个产生中断请求检索组成。每条线都是经过独特配置用于选择触 发事件(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或者两者都可以),可以同时屏蔽多个,也可以只屏蔽一个,更有利于对外设的控制。有一个挂起寄存器用来检测中断请求。当外部线上出现长度超过内部时钟周期的脉冲时,EXTI便马上能检测到是由外部的信号在申请中断。
6、时钟和启动:系统的时钟在系统在工作前,先需要时钟的设定,一种是利用内部8MHz的晶振作为CPU时钟源。另外可以选择一个外部的4-16MHz时钟源,STM32在时钟的检测十分严格,会实时监控当与控制器被禁止那么软件中断管理也会跟着被禁止。还可以在PLL时钟的中断管理设定时钟。多个预比较器可以用来配置AHB频率,包括高速APB2和低速APB1,高速APB最高的频率为72MHz,低速APB最高的频率为36MHz。
7、Boot模式:Boot引脚有3种Boot模式选项可供选择:从Flash进入,从系统存储器导入,从SRAM进入。Boot导入代码存储在系统存储器,用于通过USART1对Flash存储器编程。
8、电源供电方案:工作电压2.0V-3.6V,外部电源通过VDD引脚连接,用于I/O和内部调压器。VSSA和VDDA的电压范围都是2.0-3.6V,外部模拟电压用于ADC,复位模块,RC和PLL,在VDD范围之内,VSSA和VDDA必须相应连接到VSS和VDD才可以。VBAT的电压范围为1.8-3.6V,当VDD无效时为RTC,晶振和备份寄存器也可以为其提供电源,保证正常工作不受到影响。
(二)温湿度采集模块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器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此产品具有品质卓越,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每一个DHT11传感器都在极为精确的温度校验室中进行校准。校准系数以程序的形式存储在OPT内存中,传感器内部在检测信号的处理过程中要调用这些校准系数。单线制串行接口,使系统集成变得简易快捷。超小的体积,极低的功耗,信号传输距离可达20米以上。其模块原理图如下:

在使用DHT11模块的时候,在它的数据输出(data)引脚和STM32引脚之间需要加上一个上拉电阻。当一个信号通过的时候上拉电阻可以将把它置为高电平,而且上拉电阻还能起到限制电流过大的作用。D1作为模块的电源指示灯。当电源接通的时候它就可以点亮。
(三)PM2.5检测模块
在检测PM2.5的时候,我们采用GP2Y1014AU0F粉尘传感器。本模块的核心为GP2Y1010AU0F 传感器,它的灵敏程度比较高,可以达到0.5v/mg/m3。但是同以前空气质量监测传器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需要工作在一定的温度下它的精确性才能够得到保证,受温度干扰比较大。而我们所采用的这种利用光信号向电信号转换的传感器,利用光学原理从基本上有效避免了精确性受温度的影响,而且它还对空气中粉尘和颗粒的探测灵敏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数据的准确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5]。
该传感器工作原理如下,在该模块上集成了一个发热装置,加热空气的温度来达到让空气流动的目的,当周围空气被吸入通过这个通道的时候。传感器内部的红外二极管定向发射光经过整个检测区域,这个时候,和红外二极管基本上呈对角安置的光电晶体管PD接受通过检测经过空气中灰尘折射过后的光线,这样就使光信号变为为电信号,电信号经过放大电路的处理后,由Vo端口输出模拟电压。而我们根据模拟电压跟空气中PM2.5的含量有一个对应曲线,就可以获得当前空气中PM2.5的含量了[16]。
                 图3.7 GP2Y1010AU0F传感器内部电路
GP2Y1010AU0F传感器内部电路如上图所示,其中要想驱动红外二极管发光,需要的驱动电流比较大,因此外部需要加上一个以S8050为基础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可以增大电流来驱动红外二极管发光。另外,该传感器需要5V的工作电压,因此又加上了PT1301这个芯片来组成电压升高电路。它可以把系统供给的3.3V升为变为传感器所需要的5V,来保证传感器的正常工作[17]。具体电路如下所示:
图3.8  PM2.5模块电路
(四)   MQ-2模块

说明:
(一)关于标题及正文
章的标题为第一级标题,字体为黑体,字号为小三,居中排版,段前和段后的间距均为0.5行。本文件根据教务处对本科生毕业论文格式的要求,设计了相应的格式。在使用时点击相应的部分,就可以输入正文。例如,点击下面文字可以输入正文:

点击下面一行黑体字可以输入节号及相应的标题:
节的标题为第二级标题,中文字体为黑体,西文为Times New Roman, 四号字,两端对齐,悬挂缩进0.97厘米。行距为1.5倍。段前和段后的间距均为0.5行。
小节的标题为第二级标题,小节以后的标题分别是第三级、第四级等,中文字体为黑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 字号为小四号字,两端对齐,悬挂缩进0.94厘米,行距为1.5倍。段前和段后的间距均为0.5行。
正文用小四号,中文采用宋体,英文采用Times New Roman 行间距为1.5倍行距。首行缩进2个小四号汉字,或0.84厘米,所使用的括号为半角西文括号。
在进行论文撰写过程中,可根据论文的篇幅,复制以上内容作为模板,并根据自己的论文内容做适当增减。
(二) 关于文章的注释
注释一律采用页末注(脚注),而不是随文注和篇末注。可参照《中国社会科学编排规范》中的注释格式要求。注释内容当页完成,中文用小五号宋体,英文用小五号Times New Roman字体。注释序号用①②③与注释文字之间空一格。在同一页中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注释时,按注释在正文中的先后顺序编号,并标注在正文右上角,如×××①。每一页独立编号。
(三)、毕业论文(设计)正文数字标题书写顺序
毕业论文(设计)正文数字标题书写顺序依次为:一、(一)1. (1) ①;第一级标题用小三号黑体字,第二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字,第三级及以下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字。
(四)、论文中的公式
a. 公式应另起一行写在稿纸中央。一行写不完的长公式,最好在等号处转行,如做不到这一点,可在数学符号(如“﹢”、“﹣”号)处转行。
b. 公式的编号用圆括号括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在公式和编号之间不加虚线。公式可按全文统编序号,也可按章独立序号,如 (49) 或 (4.11),采用哪一种序号应和图序、表序编法一致。不应出现某章里的公式编序号,有的则不编序号。子公式可不编序号,需要引用时可加编a、b、c……重复引用的公式不得另编新序号。公式序号必须连续,不得重复或跳缺。
c. 文中引用某一公式时,写成“由式(16.20)”。
(五)、论文中的表格
a. 表格必须与论文叙述有直接联系,不得出现与论文叙述脱节的表格。表格中的内容在技术上不得与正文矛盾。
b. 每个表格都应有表题和序号。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方正中,序号写在左方,不加标点,空一格接写标题,表题末尾不加标点。
c. 全文的表格可以统一编序,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采用哪一种方式和插图、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表序必须连续,不得跳缺。正文中引用时,“表”字在前,序号在后,如写“表2”。
d. 表格允许下页接写,接写时表题省略,表头应重复书写,并在右上方写“续表××”。多项大表可以分割成块,多页书写,接口处必须注明“接下页”、“接上页”、“接第×页”字样。
e. 表格采用“三线表”形式,应位于正文首次出现处的段落下方,不应置前和过分置后。
三线表要求中间的表格内容不加边框。
例:
表3.1直接和间接方式的比较

间接方式

直接方式

网络效率

呼叫建立

迟延

呼叫处理

迟延

网络复杂性

简单

复杂
(六)、论文中的图和结构式等
a. 毕业论文(设计)的插图必须精心制作,线条要匀洁美观。结构式、数据图应采用矢量图(可直接以对象粘贴,或存为WMF,EMF格式的图片插入)。使用位图时要保证打印的分辨率,在Word中,位图缩放比例应小于50%(如使用Office2010, 为保证位图打印质量,请在文件-选项-高级-图像大小和质量中选择“不压缩文件中的图像”),图片纵横比例不得改变。插图应与正文呼应,不得与正文无关或与正文脱节;正文中要求对插图进行解释说明。
b. 图的内容安排要适当,不要过于密实,同行相同类型的图大小应尽量保持一致。
c. 每幅插图应有题目和序号,全文的插图可以统一编序,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如:图45或图6.8;采取哪一种方式应和表格、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图序必须连续,不重复,不跳缺。
d. 由若干分图组成的插图,分图用a、b、c……标序。分图的图名以及图中各种代号的意义,以图注形式写在图题下方,先写分图名,另起行后写代号的意义。
例:
图2.2 纹理块的边界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应根据各学科正式发表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书写,并按在论文中引用的顺序进行排列。每篇文献最多列出3位作者,超出3位时,中文写“等”,英文写“et al”(斜体)。作者的姓名一律姓在前名在后,欧美人的名字可以用缩写字母,且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 。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一律放在正文后。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中集中主要的参考文献著录表的格式为:
连续出版物:作者.问题.刊名,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专(译)著:作者.书名(译音).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论文集:作者.文题.见(In):编者,编(eds)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作者.文题:[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 .授予单位,授予年
专利:申请者.专利名.国家.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授权日期
技术标准:发布单位.技术标准代号.技术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文献资料格式为:
图书:著者,书名,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页次。
期刊:作者,篇名,期刊名称,期号。
报纸:作者,篇名,报纸名称,日期,版次
文献中序号用中扩号,与文字之间空两格。如果需要两行的,第二行文字要位于序号的后边,与第一行文字对齐。中文用五号宋体,外文用五号Times New Roman字体。
举例如下:
参考文献(黑体,四号,顶格)
[1]  庞青山.论大学学科组织及其特色.高等理科教育,2005,63 (5):1~3.
   Koh Y W, Lai C S, Loh K, et al.Growth of bismuthsulfide mamowire using bismuth trisxanthate single sourceprecursors.Chem Master, 2003, 15(24): 4544~4554.
[2]  李明.物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58~62.
[3]  DupontB.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anunrelated MLC compatible donor.
In: White H J, Smith R, des. Proceedings of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Hematology. Houston: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1974. 44~46.
[4]  胡 刚.蛋白质深度分析以及基因的进化模型:[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南开大学,2005.
[5]  姚光起.一种氧气镐材料的制备方法.中国专利.ZL891056088,1980-07-03.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监督局.GB3100-310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北京:中国标注出版社,1994-11-01.

附  录
是否需要附录可根据毕业论文(设计)情况而定。附录应另起一页,内容一般包括正文内中不便列出的冗长公式推导、符号说明(含缩写)、计算机程序等。“附”“录”中间空两格、四号字、黑体、居中,内容采用小四号、宋体。

致  谢
致谢是本科生对毕业论文(设计)完成过程中得到的帮助给予的肯定与感谢,学生可根据需要撰写。“致谢”二字中间空两格、四号字、黑体、居中。内容限1页,采用小四号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