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55步进电机驱动器stm32单片机控制源程序

楼主(2018-05-03):
12864显示坐标,按键输入坐标电机移动xmm,精度误差在1mm以内,原创程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smotor.h"
#include "keyb.h"
#include "beep.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keym.h"
#include "stmflash.h"

//int datatemp[3]={0};

int main(void)
{
//         u8 exit=0;
//         int obuf[3]={1,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灯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Init_key();   //初始化矩阵键盘
    Init_Motor(); //初始化步进驱动器口
        LCD_Init_12864();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                 STMFLASH_Write(FLASHADDR,(u16*)obuf,3);
//         STMFLASH_Read(FLASHADDR,(u16*)datatemp,3);
                keyscan(); //获取键值输入步数
            dis_step(); //显示设置的向下转步数
                read_flash();
                SET_XYZ(xm,ym,zm,XMSPEED);

        }

}

#include "smoto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keym.h"

#define jiasu_time 10                //加速次数 即加速区段距离
#define sudu_beilv 3                //加速倍率

int m_x=0,m_y=0,m_z=0;    //初始坐标

/****初始化PE0-8口作为驱动器DIR/PUL/EN口****/
void Init_Motor(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
void SET_XYZ(int x,int y,int z,u16 Speed)
{
    int tmp,j;
        unsigned char M_speed,jiasu_step;
        u8 runfast;
        jiasu_step=Speed/(jiasu_time*sudu_beilv);//10mm,速度加一倍
        if(jiasu_step<1)jiasu_step=1;

        if(x!=m_x)
        {
                if(x>m_x)         {        DIRX1; tmp=x-m_x;}
                else                {        DIRX0; tmp=m_x-x;}
                //--加速标志-------------------------------------------------
                if(tmp>11)        runfast=1;else runfast=0;        //大于20mm 启动加速功能
                M_speed=Speed;
                for(;tmp>0;tmp--)
                {
                        for(j=0;j<200/3;j++)                           //1毫米
                        {
//                                        if(x<m_x)
//                                                {m_x=0;break;}
                                PULX1;delay_us(M_speed*100);
                                PULX0;delay_us(M_speed*100);
                        }
                        if(runfast)
                        {
                                if(tmp<10)                        //减速区长度
                                        M_speed+=jiasu_step;                //减速
                                else
                                {
                                        if(M_speed>Speed/sudu_beilv)                //速度最高限 us=900
                                                M_speed-=jiasu_step;                //加速
                                }
                        }
                }
                m_x=x;
        }
        if(y!=m_y)
        {
                if(y>m_y)         {        DIRY1; tmp=y-m_y;}
                else                {        DIRY0; tmp=m_y-y;}
                //--加速标志-------------------------------------------------
                if(tmp>11)        runfast=1;else runfast=0;        //大于20mm 启动加速功能
                M_speed=Speed;
                for(;tmp>0;tmp--)
                {
                        for(j=0;j<200/3;j++)
                        {
//                                        if(y<m_y)
//                                                {m_y=0;break;}           //         Y_EN = 0;
                                PULY1;delay_us(M_speed*100);
                                PULY0;delay_us(M_speed*100);
                        }
                        if(runfast)
                        {
                                if(tmp<10)                        //减速区长度
                                        M_speed+=jiasu_step;                //减速
                                else
                                {
                                        if(M_speed>Speed/sudu_beilv)                //速度最高限
                                        M_speed-=jiasu_step;                //加速
                                }
                        }
                }
                m_y=y;
        }
        if(z!=m_z)
        {
                if(z>m_z)         {        DIRZ1; tmp=z-m_z;}
                else                {        DIRZ0; tmp=m_z-z;}
                //--加速标志-------------------------------------------------
                if(tmp>11)        runfast=1;else runfast=0;        //大于20mm 启动加速功能
                M_speed=Speed;
                for(;tmp>0;tmp--)
                {
                        for(j=0;j<200/3;j++)
                        {
//                                        if(z<m_z)
//                                                {m_z=0;break;}
                                PULZ1;delay_us(M_speed*100);
                                PULZ0;delay_us(M_speed*100);
                        }
                        if(runfast)
                        {
                                if(tmp<10)                        //减速区长度
                                        M_speed+=jiasu_step;                //减速
                                else
                                {
                                        if(M_speed>Speed/sudu_beilv)                //速度最高限
                                        M_speed-=jiasu_step;                //加速
                                }
                        }
                }
                m_z=z;
        }

//        if(k!=m_k)
//        {
//                K_EN = 0;
//                if(k>m_k)         {        K_CW = 1; tmp=k-m_k;}
//                else                {        K_CW = 0; tmp=m_k-k;}
//                //--加速标志-------------------------------------------------
//                if(tmp>20)        runfast=1;else runfast=0;        //大于20mm 启动加速功能
//                M_speed=Speed;
//                for(;tmp>0;tmp--)
//                {
//                        for(j=0;j<200*16/6;j++)
//                        {
//                                if(Kxianwei==0)
//                                        if(k<m_k)
//                                                {m_k=0;K_EN = 1;break;}
//                                K_CLK =1;delay_us(30);
//                                K_CLK =0;delay_us(30);
//                        }
//                        if(runfast)
//                        {
//                                if(tmp<30)                        //减速区长度
//                                        M_speed+=jiasu_step;                //减速
//                                else
//                                {
//                                        if(M_speed>Speed/sudu_beilv)                //速度最高限
//                                        M_speed-=jiasu_step;                //加速
//                                }
//                        }
//                }
//                K_EN = 1;
//                m_k=k;
//        }

}

……………………

网友A(2018-09-20):
东西挺好

网友B:
问下,是32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
谢谢,正在写这方面。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D(2018-11-05):
谢谢,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值得参考

网友E(2019-06-23):
正在搞这个,资料非常有用啊。。。

网友F:
请问楼上所说的是AUTONICS KR-55MC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网友G: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值得参考

网友H:
挺好的程序,很全用的stm32F1

网友I(2019-08-01):
正要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I:
好东西,正要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J(2019-09-05):
谢谢分享,可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

网友K(2019-10-11):
好资料,加上电机及丝杆参数,就好玩了

网友L:
资料非常有用,非常棒的程序。

网友L:
我用的驱动器是DM542,非常适用。

网友M(2020-04-18):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N(2021-03-25):
很好的代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