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LED灯的程序,有几个问题不懂

楼主(2018-05-03):
单片机小白,网上找的程序,有几点问题不懂,希望大神解答:这段程序中a的值是多少,为什么最小亮度设置是1,最大是100,而总等级数是101,这应该怎么理解,不应该是100吗。万分感谢。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1.h>//51头文件
/****************************************************************/
//定义亮度变化
#define DY_PORT          P2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define DY_PWM          101    //设置明亮的总级数(级数过大会出现闪烁)
(值域:0~65535)
#define DY_MAX          100    //设置最大亮度(值域:小于明亮总级数)
#define DY_MIN      1     //设置最小亮度(值域:明亮大于等于1,小于最大亮度)
sbit DY_KEY1 = P1 ^ 0;             //亮度加
sbit DY_KEY2 = P1 ^ 1;             //亮度减

/****************************************************************/
// 1ms延时程序(12MHz 10倍于51单片机速度时)
void delay (unsigned inta){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 i++);
      }
}
/****************************************************************/
//显示程序(50ms的PWM宽度)
void display (unsignedint a){
      DY_PORT = 0x00;                //LED小灯亮
      delay (a);                                 //延时a的长度
      DY_PORT = 0xff;                   //LED小灯灭
      delay (DY_PWM-a);               //延时总PWM长度减a
}

/****************************************************************/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int k=5;
      while (1){
             display(k); //
             if(DY_KEY1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20);                                       //消抖延时20mS
                    if(DY_KEY1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k++;
                           if(k>DY_MAX){
                                  k = DY_MAX;
                           }
                           while(DY_KEY1 == 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DY_KEY2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20);                                        //消抖延时20mS
                    if(DY_KEY2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k--;
                           if(k<DY_MIN){
                                  k = DY_MIN;
                           }
                           while(DY_KEY2 == 0);          //等待按键松开
                    }
             }
    }
}

网友A:
这个和他的程序处理方式有关,      delay (DY_PWM-a); 是为了保证DY_PWM-a>0;你在仔细看看delay函数的写法,参数的如果等于0会有问题。

网友B:
a为一个形参,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参数,初始值由main中指令unsigned int k=5;得出k=5,由指令 display(k);将k传递给a;

网友B:
由这条指令 display(k);将k值传递给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