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导航车max30102上传整数型数据的源码

楼主(2018-05-03):
#include "struct_al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1_dma.h"

#include "algorithm.h"
#include "max30102.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key.h"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uint32_t aun_ir_buffer[150]; //infrared LED sensor data
uint32_t aun_red_buffer[150];  //red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data length
int32_t n_spo2;  //SPO2 value
int8_t ch_spo2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SPO2 calculation is valid
int32_t n_heart_rate; //heart rate value
int8_t  ch_hr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heart rate calculation is valid
uint8_t uch_dummy;

int32_t hr_buf[16];
int32_t hrSum;
int32_t hrAvg;
int32_t spo2_buf[16];
int32_t spo2Sum;
int32_t spo2Avg;
int32_t spo2BuffFilled;
int32_t hrBuffFilled;
int32_t hrValidCnt = 0;
int32_t spo2ValidCnt = 0;
int32_t hrThrowOutSamp = 0;
int32_t spo2ThrowOutSamp = 0;
int32_t spo2Timeout = 0;
int32_t hrTimeout = 0;

void Send_To_PC( int rate, int spo2 );
void Send_To_PC2( unsigned int red, unsigned int ir);
void loop(void);
int main(void)
{
    uart1_tx.buf[0] = 0x55;
    uart1_tx.buf[1] = 0xAA;
    uart1_tx.buf[10] = 0x0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DMA_Init(115200);    //PA9:TX  PA10:RX        接WIFI模块         与手机相连发送状态数据

    KEY_Init();                                  //实际是  max30102的中断线

    bsp_InitI2C();
    maxim_max30102_reset(); //resets the MAX30102

    //pinMode(2, INPUT);  //pin D2 connects to the interrupt output pin of the MAX30102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1, &uch_dummy); //Reads/clears the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maxim_max30102_init();  //initialize the MAX30102
    while(1)
    {
         loop();
    }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void)
{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 un_brightness;  //variables to calculate the on-board LED brightness that reflects the heartbeats
    int32_t i;
    float f_temp;

    un_brightness = 0;
    un_min = 0x3FFFF;
    un_max = 0;

    n_ir_buffer_length = 150; //buffer length of 150 stores 3 seconds of samples running at 50sps

    //read the first 150 samples, and determine the signal range
    for(i = 0; i < n_ir_buffer_length; i++)
    {
        while(KEY0 == 1); //wait until the interrupt pin asserts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 + i), (aun_ir_buffer + i)); //read from MAX30102 FIFO

        if(un_min > aun_red_buffer[i])
            un_min = aun_red_buffer[i]; //update signal min
        if(un_max < aun_red_buffer[i])
            un_max = aun_red_buffer[i]; //update signal max
        /*SerialUSB.print(F("red="));
        SerialUSB.print(aun_red_buffer[i], DEC);
        SerialUSB.print(F(", ir="));
        SerialUSB.println(aun_ir_buffer[i], DEC);*/
                //Send_To_PC2(aun_red_buffer[i],aun_ir_buffer[i]);
    }
    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
    //calculate heart rate and SpO2 after first 150 samples (first 3 seconds of samples)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o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Continuously taking samples from MAX30102.  Heart rate and SpO2 are calculated every 1 second
    while(1)
    {
        i = 0;
        un_min = 0x3FFFF;
        un_max = 0;

        //dumping the first 50 sets of samples in the memory and shift the last 100 sets of samples to the top
        for(i = 50; i < 150; i++)
        {
            aun_red_buffer[i - 50] = 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 50] = aun_ir_buffer[i];

            //update the signal min and max
            if(un_min > aun_red_buffer[i])
                un_min = aun_red_buffer[i];
            if(un_max < aun_red_buffer[i])
                un_max = aun_red_buffer[i];
        }

        //take 50 sets of samples before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
        for(i = 100; i < 150; i++)
        {
            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 - 1];
            while(KEY0 == 1);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 + i), (aun_ir_buffer + i));

            //calculate the brightness of the LED
            if(aun_red_buffer[i] > un_prev_data)
            {
                f_temp = aun_red_buffer[i] - un_prev_data;
                f_temp /= (un_max - un_min);
                f_temp *= MAX_BRIGHTNESS;
                f_temp = un_brightness - f_temp;
                if(f_temp < 0)
                    un_brightness = 0;
                else
                    un_brightness = (int)f_temp;
            }
            else
            {
                f_temp = 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
                f_temp /= (un_max - un_min);
                f_temp *= MAX_BRIGHTNESS;
                un_brightness += (int)f_temp;
                if(un_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un_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
                        //Send_To_PC2( 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
            //send samples and calculation result to terminal program through UART
            /*SerialUSB.print(F("red="));
            SerialUSB.print(aun_red_buffer[i], DEC);
            SerialUSB.print(F(", ir="));
            SerialUSB.print(aun_ir_buffer[i], DEC);

            SerialUSB.print(F(", HR="));
            SerialUSB.print(n_heart_rate, DEC);

            SerialUSB.print(F(", HRvalid="));
            SerialUSB.print(ch_hr_valid, DEC);

            SerialUSB.print(F(", SPO2="));
            SerialUSB.print(n_spo2, DEC);

            SerialUSB.print(F(", SPO2Valid="));
            SerialUSB.println(ch_spo2_valid, DEC);*/

            //      SerialUSB.println(aun_ir_buffer[i], DEC);
        }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o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if ((ch_hr_valid == 1) && (n_heart_rate < 190) && (n_heart_rate > 40))
        {
            hrTimeout = 0;

            // Throw out up to 1 out of every 5 valid samples if wacky
            if (hrValidCnt == 4)
            {
                hrThrowOutSamp = 1;
                hrValidCnt = 0;
                for (i = 12; i < 16; i++)
                {
                    if (n_heart_rate < hr_buf[i] + 10)
                    {
                        hrThrowOutSamp = 0;
                        hrValidCnt   = 4;
                    }
                }
            }
            else
            {
                hrValidCnt = hrValidCnt + 1;
            }

            if (hrThrowOutSamp == 0)
            {

                // Shift New Sample into buffer
                for(i = 0; i < 15; i++)
                {
                    hr_buf[i] = hr_buf[i + 1];
                }
                hr_buf[15] = n_heart_rate;

                // Update buffer fill value
                if (hrBuffFilled < 16)
                {
                    hrBuffFilled = hrBuffFilled + 1;
                }

                // Take moving average
                hrSum = 0;
                if (hrBuffFilled < 2)
                {
                    hrAvg = 0;
                }
                else if (hrBuffFilled < 4)
                {
                    for(i = 14; i < 16; i++)
                    {
                        hrSum = hrSum + hr_buf[i];
                    }
                    hrAvg = hrSum >> 1;
                }
                else if (hrBuffFilled < 8)
                {
                    for(i = 12; i < 16; i++)
                    {
                        hrSum = hrSum + hr_buf[i];
                    }
                    hrAvg = hrSum >> 2;
                }
                else if (hrBuffFilled < 16)
                {
                    for(i = 8; i < 16; i++)
                    {
                        hrSum = hrSum + hr_buf[i];
                    }
                    hrAvg = hrSum >> 3;
                }
                else
                {
                    for(i = 0; i < 16; i++)
                    {
                        hrSum = hrSum + hr_buf[i];
                    }
                    hrAvg = hrSum >> 4;
                }
            }
            hrThrowOutSamp = 0;
        }
        else
        {
            hrValidCnt = 0;
            if (hrTimeout == 4)
            {
                hrAvg = 0;
                hrBuffFilled = 0;
            }
            else
            {
                hrTimeout++;
            }
        }

        if ((ch_spo2_valid == 1) && (n_spo2 > 59))
        {
            spo2Timeout = 0;

            // Throw out up to 1 out of every 5 valid samples if wacky
            if (spo2ValidCnt == 4)
            {
                spo2ThrowOutSamp = 1;
                spo2ValidCnt = 0;
                for (i = 12; i < 16; i++)
                {
                    if (n_spo2 > spo2_buf[i] - 10)
                    {
                        spo2ThrowOutSamp = 0;
                        spo2ValidCnt   = 4;
                    }
                }
            }
            else
            {
                spo2ValidCnt = spo2ValidCnt + 1;
            }

            if (spo2ThrowOutSamp == 0)
            {

                // Shift New Sample into buffer
                for(i = 0; i < 15; i++)
                {
                    spo2_buf[i] = spo2_buf[i + 1];
                }
                spo2_buf[15] = n_spo2;

                // Update buffer fill value
                if (spo2BuffFilled < 16)
                {
                    spo2BuffFilled = spo2BuffFilled + 1;
                }

                // Take moving average
                spo2Sum = 0;
                if (spo2BuffFilled < 2)
                {
                    spo2Avg = 0;
                }
                else if (spo2BuffFilled < 4)
                {
                    for(i = 14; i < 16; i++)
                    {
                        spo2Sum = spo2Sum + spo2_buf[i];
                    }
                    spo2Avg = spo2Sum >> 1;
                }
                else if (spo2BuffFilled < 8)
                {
                    for(i = 12; i < 16; i++)
                    {
                        spo2Sum = spo2Sum + spo2_buf[i];
                    }
                    spo2Avg = spo2Sum >> 2;
                }
                else if (spo2BuffFilled < 16)
                {
                    for(i = 8; i < 16; i++)
                    {
                        spo2Sum = spo2Sum + spo2_buf[i];
                    }
                    spo2Avg = spo2Sum >> 3;
                }
                else
                {
                    for(i = 0; i < 16; i++)
                    {
                        spo2Sum = spo2Sum + spo2_buf[i];
                    }
                    spo2Avg = spo2Sum >> 4;
                }
            }
            spo2ThrowOutSamp = 0;
        }
        else
        {
            spo2ValidCnt = 0;
            if (spo2Timeout == 4)
            {
                spo2Avg = 0;
                spo2BuffFilled = 0;
            }
            else
            {
                spo2Timeout++;
            }
        }

        Send_To_PC(hrAvg, spo2Avg);
    }
}

/**
* @Description: wifi发送到手机APP的数据,连接在uart1上
* @param  encoder_left - 左轮编码器值
* @param  encoder_right- 右轮编码器值
* @note1  :数据协议   0xFFD8 左轮速度double型(8位)   右轮速度double型(8)位 数据个数 0xFFD9
*/
union INT_CHAR
{
    char                     char_buf[4];
    signed int       int_buf;                  //车轮的实际速度   单位:脉冲/s
}int_char;
void Send_To_PC( int rate, int spo2 )
{
    u8 i;
    uart1_tx.buf[0] = 0xFF;
    uart1_tx.buf[1] = 0xD8;
        int_char.int_buf = rate;
        for (i=0;i<4;i++)
        {
                uart1_tx.buf[i+2] = int_char.char_buf[3-i];        //注意需要倒着发送
        }
        int_char.int_buf = spo2;
        for (i=0;i<4;i++)
        {
                uart1_tx.buf[i+6] = int_char.char_buf[3-i];        //注意需要倒着发送
        }
    uart1_tx.buf[10] = 0xFF;
    uart1_tx.buf[11] = 0xD9;
    USART1_DMA_Send_Once_Data( uart1_tx.buf, 12 );
}

union UNINT_CHAR
{
    char                     char_buf[4];
    unsigned int     unint_buf;                  //车轮的实际速度   单位:脉冲/s
}unint_char;
void Send_To_PC2( unsigned int red, unsigned int ir)
{
    u8 i;
    uart1_tx.buf[0] = 0xFF;
    uart1_tx.buf[1] = 0xD8;
        unint_char.unint_buf = red;
        for (i=0;i<4;i++)
        {
                uart1_tx.buf[i+2] = unint_char.char_buf[3-i];        //注意需要倒着发送
        }
        unint_char.unint_buf = ir;
        for (i=0;i<4;i++)
        {
                uart1_tx.buf[i+6] = unint_char.char_buf[3-i];        //注意需要倒着发送
        }
    uart1_tx.buf[10] = 0xFF;
    uart1_tx.buf[11] = 0xD9;
    USART1_DMA_Send_Once_Data( uart1_tx.buf, 12 );
}
……………………

网友A:
功能是实现什么的

网友B(2021-03-18):
int32_t hrValidCnt = 0;
int32_t spo2ValidCnt = 0;
int32_t hrThrowOutSamp = 0;
int32_t spo2ThrowOutSamp = 0;
int32_t spo2Timeout = 0;
int32_t hrTimeout = 0;  楼主,这些变量不是很懂,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