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汇编语言控制左右伺服电机的源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8-05-03):
我用的是51单片机(开发板)作为处理器。左右伺服电机(parallax的)分别连接的是p1.0与p1.1。左右QT1传感器连接p2.0与p2.1.
语言是汇编
在单独调试右轮的调速时,可以做到1.3ms顺时针转,1.7ms逆时针转,程序如下。同理与左轮
ORG  0000H
START:
CLR         P1.0
MOV A ,#200  低电平延时
CALL DLY100
SETB  P1.0         ;;;youlun
MOV  A        ,#17          高电平延时
CALL DLY100
JMP START
DLY100:     延时
      MOV R6 ,A
DLY1: MOV R7,#49
DLY2: DJNZ R7,DLY2
      DJNZ  R6 ,DLY1
          RET
          END
但是当我将这两个轮子放在一起调试时会发生两个轮子都逆时针转动,也就是右轮的1.3ms设置没有起作用。这让我十分头疼。望各位大佬解答或者是赐教。谢谢
ORG  0000H
JMP  ST
ORG  1000H
ST:
   CALL  y    右轮
   call   z    左轮
jmp  ST
z:
  CLR         P1.1
MOV A ,#200
CALL DLY100
SETB  P1.1
MOV  A        ,#17   左轮逆时针
CALL DLY100
ret
y:
CLR         P1.0
MOV A ,#200
CALL DLY100
SETB  P1.0         ;;;youlun
MOV  A        ,#13    右轮顺时针
CALL DLY100
ret
DLY100:
      MOV R6 ,A
DLY1: MOV R7,#49
DLY2: DJNZ R7,DLY2
      DJNZ  R6 ,DLY1
          RET
          END

网友A:
按照自己的程序,画出驱动的波形图来看看,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自己的程序,画出驱动的波形图来看看,你就明白了。

画了波形图,觉的奇怪。自己画的和现实不服。
不然去借个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