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和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04):
如题,PLC是不是更高级更复杂些的单片机?

网友A:
PLC就是单片机,只不过改了一种写程序的方式!

网友B: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用于工业控制,首先从电源来说,可以直接接到交流电网中,再从可靠性来说,采样双CPU冗余系统,当1个CPU停止工作时,系统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组成部分是相同的,都有CPU,存储器,IO接口,定时模块,通信模块等,但是单片机是MCU,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PLC,只能说如果学会了单片机,再学PLC会简单很多,但两者不同

网友C:
plc的核心可以是单片机,但是更皮实,更耐cao
你可以理解为单片机产品就是手机,plc产品就是电梯。手机打王者死机了,重启就是了,电梯出故障了,那可是人命啊
单片机多用于大批量产品,plc则是个性化定制。前者用于日常生活多一点(比如智能手环,扫地机器人),后者用于工业控制多一点(工厂设备)。单片机设备,可能一批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量,基本没有差别。而工厂设备,可能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造一台,每台可能都不一样。
基本就是这些吧,可能还有补充的

网友D:
PLC是给电气工程师用的,单片机是给电子工程师用的。虽然单片机比PLC便宜好多好多倍,而且功能也能实现,实际上PLC就是用单片机做内核的。但是来,用在工业恶劣场合,单片机无论可靠性,耐用性,抗干扰性,安全性,全都没有办法与PLC相提并论。而且,在现场维护系统的是电工,他们根本看不懂单片机的程序,更别提修改和排除故障了,但是PLC可以,它使用的编程语言是梯形图,与电工使用的继电器电路原理图一模一样。

网友E:
plc由简单的一些指令来进行操作的,这些指令调用已经做好的各子程序,使用比较方便。但是相应的功能受到一些限制,不如单片机那么强。

网友F:
PLC是给电气工程师用的,单片机是给电子工程师用的。其实都是一种编程语言,相对于单片机pld更加容易一点点,个人想法。或者说一个偏向于弱电一个偏向于强电

网友G:
plc是工厂电气

网友H:
以最近的中兴事件来说明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比较恰当。美国制裁中兴,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口硬件,软件。硬件当然是芯片,而软件是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系统Android,我觉得光硬件不至于很厉害,应该可以有其他替代芯片可以用,厉害的是软件Android,手机发展到现在安卓系统的生态圈太大了,没有可以替代的,因为所有手机上的APP应用程序,全部是基于这个安卓开发的,搞软件开发的不需要了解手机的硬件,只要了解安卓系统给软件开发者提供的程序接口。离开安卓,手机就是一块板砖。
      操作系统是硬件和纯应用软件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平时使用者可以忽视操作系统,可以忽视像人所需要的阳光和空气,但是如果一旦真正消失了,人一刻也不能存活。
      言归正传,PLC可以看做是有厂家特制的操作系统的单片机,厂家经过一次开发,PLC里面已经有了程序,基本上大量的底层操作程序,即有关直接面对硬件操作的代码已经由厂家给你做好了。PLC的编程者其实就是在这个操作系统上用形象的高级语言,就像画电路图一样的简单程序语言来输入程序,这就使PLC的入门门槛大大降低。
       再来说单片机,单片机其实就是硬件设计开发+软件的一次性开发,先不说硬件设计是一个单独的学科,就是程序的一次性开发来说,一个单片机程序里面,其实要做的是大量的有关底层硬件的直接操作和外围时序操作的底层程序,这些程序其实就是操作系统里面的硬件驱动程序,写完底层,写有关各个功能的子程序,真正到使用主程序,就是简短几个程序调用和有关功能实现的算法。单片机抗干扰不如PLC,这个论断是不对的,这是由于设计者的功力不够,你要知道大学生的毕业设计也是个单片机作品,像PLC一样严谨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的专业设计也是个单片机作品,没有可比性。

网友I:
单片机更多运用与弱电方面吧,例如智能家电(电饭煲、变频空调之类),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贩卖机)也用到的。PLC用于强电比较多,例如自动化方面的

网友J:
一般的PLC有五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微控制器,而微控制器中其中一类是单片机。简单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单片机制作PLC。明白了吗。

网友K:
PLC就由单片机开发而成的稳定的特定用途的产品

网友L: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电子系统。

网友M:
单片机要自己做外围电路,编程序用C语言什么的门槛高,PLC是完整的一个通用产品,PLC编程是图形化的,可以说懂电气线路的电工只要会用电脑很短时间内就能学会简单的PLC编程。

网友N:
一.单片计算机是将电子计算机的基本环节,如:CPU(又称中央处理器,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组成),存储器,总线,输入输出接口等,采用集成电路技术集成在一片硅基片上.由于单片计算机体积很小(仅手指般大小),功能强(具有一个简单计算机的功能),因而广泛用于电子设备中作控制器之用.目前,大到导弹火箭国防尖端武器,小至电视机微波炉等现代家用电器,内中都毫无例外地运用单片计算机作为控制器.因此,从控制的观点,我们也常称它为单片控制器.
单片微控制器的工作离不开软件,即固化在存储器中的已设计好的程序.所有带单片微控制器的电子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当然与具体设备有关.但它的最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即:
1) 从输入接口接收来自外界的信息存入存储器.
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二部分:来自诸如温度压力等传感器的信息;
来自人工干预的一些手动信息,如开关按钮等操作.
2) 单片微控制器中的CPU根椐程序对输入的数椐进行高速运算
处理.
3) 将运算处理的结果通过输出接口送去控制执行机构,如继电器,电机,灯泡等.
当前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着,即系统中的微电脑不断监视着各种信息,并及时作出不同的处理使系统正常运行..
二.PLC目前大量地用单片机制成.可以说,PLC是单片机在继电控制系统中的一种应用.PLC所采用的梯形图类似于继电器线路图,易于为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所接受.
另外 个人感觉PLC更加适合于工业恶劣环境下使用 使用比较稳定 而单片机的工作环境要高一些

网友O:
单片机更容易接触到

网友P:
可以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Q:
嗯,差不多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