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7805的限流电阻应该多大?

楼主(2018-05-04):
用12v0.5A的电源适配器给7805供电,转5v后给单片机供电(12v用来电机需要转动时同时给电机供电),但12V直接接7805上7805发烫,想给7805串一个限流电阻但不知道多大合适,最小系统上接了一个指纹模块,一个12864,还接了一个L9110s电机驱动芯片具体功率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大概用多大电阻吗?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
L9110S是一种半导体集成产品,极限参数为800mA / 2.5V-12V
每通道输出能力:800mA连续电流
峰值电流能力可达1.5A

网友B:
用电机这电源功率就有点偏小了,最好是选有多级电压的那种电源

网友C:
由于需要驱动电机,所以接入电阻不是好办法,因为会限制电机的反应能力。建议给7805加上适当的散热片,或者L9110S不经过7805,直接用12V供电或12V串接几个二极管供电。

网友D:
因为7805输出电流的原因,7805发热量会比较大,需要加一个散热片。我搜到的是不需要加限流电阻,加1个1000uf,10V的电容保证电流的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D:
感谢你问的问题,通过解答你的问题,让我对直流稳压电源的原理更深入理解了一些

网友E:
7805好象叫非线性电源,效率低,稳定性不好,建议加散热器,或者换用LM2596S或LM1117之类的降压电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