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LED点阵纵向滚动显示我爱你的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5-04):
分享一个8*8LED点阵屏纵向滚动并且显示三个字"我爱你"

附件包含
proteus仿真图
keilc源码
取模软件

另外附加proteus快速连接导线的方法(很实用的小技巧)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3,0xE7,0xE7,0xE7,0xE7,0xE7,0xC3,0xFF,
        0x99,0x00,0x00,0x00,0x81,0xC3,0xE7,0xFF,
  0x99,0x99,0x99,0x99,0x99,0x81,0xC3,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24个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main(){
  EA=1;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T0=1;
        TR0=1;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1{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0;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0;
        TH0=0xfc;
        TL0=0x67;

        P0=0xff;
        switch(i){

                case 0: P1=TAB[7];i++;P0=image[index+0]; break;
                case 1: P1=TAB[6];i++;P0=image[index+1]; break;
                case 2: P1=TAB[5];i++;P0=image[index+2]; break;
                case 3: P1=TAB[4];i++;P0=image[index+3]; break;
                case 4: P1=TAB[3];i++;P0=image[index+4]; break;
                case 5: P1=TAB[2];i++;P0=image[index+5]; break;
                case 6: P1=TAB[1];i++;P0=image[index+6]; break;
                case 7: P1=TAB[0];i=0;P0=image[index+7]; break;
          default: break;
        }
tmr++;
        if(tmr>=250){

                  tmr=0;
                  index++;
                  if(index>=32){
                        index=0;
                        }

        }

}

顺便分享一个小技巧:Protues小技巧之元件导线快速连

网友A(2018-11-02):
老哥我一仿真就闪退。。。hex路径没有中文,电脑配置也也可以,装的是8.6,都破解了,咋回事呀

网友A:
void int0() interrupt 1{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0;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0;
老哥你这段我不太明白,每次近中断都重新定义吗,那后面的判断条件永远成立不了啊

网友B(2019-12-19):
引用 网友A:
void int0() interrupt 1{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大哥你的程序小弟借用下

网友C(2020-02-18):
好文值得肯定打程序

网友D(2020-10-21):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一仿真就闪退。。。hex路径没有中文,电脑配置也也可以,装的是8.6,都破解了,咋回事呀

下下载的hex文件。

网友E:
有人解读哈程序吗

网友F(2021-03-20):
引用 网友A:
void int0() interrupt 1{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静态变量,不会每次进入函数都初始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人解读哈程序吗

哪里看不懂了提出来,别人才能帮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