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LC549 AD采样LCD12864显示的仿真与程序源码

楼主:
AD采样显示(TLC549+LCD12864)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本来准备早点发的,但是有个程序bug调了几天都没有解决,因为快毕业啦,手头许多硬件都卖啦。然后无意间在51黑电子论坛看到个带字库的LCD12864,有点感兴趣,顺便用了一款8位的串行接口采用逐次逼近型的A/D转换器TLC549,合在一起做了一个AD实时采样电压并用LCD12864显示的电路,整体图如下图所示,因为缩放的太小啦,LCD12864的字符无法显示,无奈屏幕不够大,讲究看下把。

图1 TLC549进行AD转换用LCD12864显示

下面我简单地来介绍一下,代码部分注释的也比较详细,我只简单地说下原理,具体的还得看datesheet搞懂原理和时序,编写程序才能得心应手。因为时间关系,很多代码也是基于别人基础上改的,我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让LCD12864能显示数字。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LCD12864本来就可以显示数字啊,但是有时候手头没硬件,又急需测试下自己的LCD12864能否正常工作,proteus没有找到带字库的LCD12864。但是论坛有个人分享了一个LCD12864的库,我按照他的方法真的可以实现在proteus仿真LCD12864,具体操作方法请看帖子:使用proteus中12864液晶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字库了?,我在这里就不详述了。

大家也像我迫不及待的装好LCD12864的库之后,发现不能显示数字、英文符号和英文标点,同时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些复杂的汉字也无法显示。毕竟字符种类太多,也没有办法全部一一封装进去。意外发现有个数字带圈的特殊字符可以显示,然后就到网上收集,发现可以完全支持我的实验需要的字符,分享给大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Ⅴ,值得一题的是,是中文的数字5,不是英文的V,前者是汉字2个字符,后者是英文1个字符。

图2 显示字符

东西都齐啦,就开始编写程序啦,C语言也很久没学啦,对于字符的处理费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不过终于写好了,就是程序中的字符转换函数

bitchange,这个函数的功能主要是将英文的字符转换成带圈的中文字符,原理就是把一个字节的字符转换成2个字符,具体的大家分析下程序就可以看
懂,利用了一个strcpy复制函数,包含在string.h的头文件中。

程序的大致流程是首先我们通过AD采样,将采样的数据进行简单的补偿后储存,然后调用LCD12864显示模块进行显示。期间一直有个问题,调了几天还是没有解决,开始都是分开调的,后面发现联调的时候这个bug又消失啦,所以大家还是有硬件的最好测试喜爱,顺便告诉下我。TLC549的处理模块,比较简单,按照时序进行移位储存即可,bug的原因出现在LCD12864中,就是我加上Ⅴ字符后程序显示有问题,去掉这个字符显示一切正常,问题的截图和去掉当我把b[n]=zf[22];b[n+1]=zf[23];两条语句去掉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3 显示异常结果

                                      图4 去掉Ⅴ之后的显示结果

我初步估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字符转换函数bitchange有问题,但是我VC6.0编译通过才拿来用的,可能还是有什么隐藏的bug;二是那个LCD12864的bug,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教程就到这里,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sprintf函数包含库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strcpy函数包含库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LCD型号:TS12864A-3(带汉字库) 控制器ST7920
sbit LCD_RS = P2^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P2^3; //串/并方式控制

//TLC549端口定义
sbit DIO=P3^5; //数据线
sbit CS=P3^6;        //片选
sbit CLK=P3^4; //io口时钟

//proteus的带字库LCD12864不支持数字、英文符号和英文标点
//显示字符:◎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Ⅴ
uchar code dis1[]="电压值:";
uchar code zf[]="◎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Ⅴ";
uchar a[14]; //直接给数组a赋值,会出现V.34V,就是第一个字符被吞并,没实物测试,不知道原因,希望有硬件的帮忙测试下^_^

void bitchange(uchar c[]) //字符转换函数
{
        uchar i,m=0,n=0,b[14];
        for(i=0;c[i]!='\0';i++,n+=2)
        {
                if(c[i]!='.')
                {
                        m=c[i]-48;
                        b[n]=zf[m*2];
                        b[n+1]=zf[m*2+1];
                }
                else
                {
                        b[n]=zf[20];
                        b[n+1]=zf[21];
                }
        }
        b[n]=zf[22];
        b[n+1]=zf[23];
        b[n+2]='\0';
        strcpy(c,b);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函数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it lcd_busy() //检查LCD忙状态,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delayNOP();
    result=(bit)(P0&0x80); //强制取最高位P0.7的状态
    LCD_EN=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指令数据到LCD,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while(lcd_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_nop_();
    _nop_();
    P0=cmd;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显示数据到LCD,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设定显示位置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PSB=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uint TLC549_AD() //TLC549处理
{
        uchar i;
        uint data_ad=0;
        CS=1; //初始化,启动
        CLK=0;
        DIO=1;
        CS=0;
        _nop_();
        for(i=0;i<8;i++) //读取采集数据,读取的是上一次采集数据
        {
                CLK=1;
                if(DIO)data_ad|=0x01;
                CLK=0;
                data_ad<<=1;
        }
        CS=1;
        data_ad=data_ad*(500/256)+0.5; //0.5V进行四舍五入补偿
        return(data_ad);
}

void main()
{
    uchar i;
        float AD_convert;
        uchar AD1=35;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AD_convert=TLC549_AD()/100.0;
        sprintf(a, "%.2f", AD_convert); //将转换结果转换成字符
        i=0;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while(dis1[i] != '\0')
             {                         //显示“电压值:”
               lcd_wdat(dis1[i]);
               i++;
             }
                i=0;
            lcd_pos(2,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3个字符
                bitchange(a);
            while(a[i] != '\0')
             {                         //显示采集的电压值
               lcd_wdat(a[i]);
                   i++;
             }
         }
}

来张成功的图片,老脸一红。

图5 显示结果

还有压缩包的内容,有写好的程序和仿真,还有把LCD12864的程序分割出来啦,bug就出现啦

图6 程序与仿真

AD采样显示(TLC549+LCD12864).zip

全部代码和程序

网友A(2018-05-04):
哎呀,格式一直用不好,出现各种问题,感觉好无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呀,格式一直用不好,出现各种问题,感觉好无奈。

格式还可以,资料也不错 谢谢分享,编辑一下,有一个未使用附件 使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格式还可以,资料也不错 谢谢分享,编辑一下,有一个未使用附件 使用即可

我是准备上传附件的,但是点了上传不了,在试试

网友A(2018-10-23):
真是巧,最近要用LCD12864,原来12864还有多种规格啊,这个12864-S自带对比度调节,不用焊接电位器了,还有并串口模式,今天检测了下以前写的一个程序,发现是同样的问题, 开始以为是proteus中12864库的问题,最后检查程序发现,是while一直循环有问题,改成放到最后while(1); 就可以啦,仿真和实物都可以通过。

网友C(2019-03-17):
在仿真软件中没有自带的LCD12864要自己去下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收藏了。

ISIS仿真软件中没有自带的LCD12864怎么办,下载这个文件打开说没有LCD12864这个中文字库

网友C:
在ISIS仿真软件中没有LCD12864怎么办

网友E(2019-04-23):
怎么显示不一样

网友F(2021-10-17):
引用 网友C:
ISIS仿真软件中没有自带的LCD12864怎么办,下载这个文件打开说没有LCD12864这个中文字库

百度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