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1e1与单片机的门禁系统设计

楼主(2018-05-04):
本设计通过人体红外检测和振动模块检测来检测,是否有人砸门,通过nrf211e1模块实现无线传输,蜂鸣器报警。这是发射端程序。

单片机源码:
/*********************************************************************
功能:
        RFID TARGET发射程序
说明:
        本程序采用定时2秒发射ID一次,发射完毕进入低功耗模式,低功耗电流3uA
        ID长度为6 byte
**********************************************************************/

#include <Nordic\reg24le1.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PI.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IN32
#ifdef         PIN32

sbit S2  = P1^0;                                       //人体红外感应
sbit S1  = P1^2;                                       // 震动模块

sbit Ring = P0^1;                               // 1/0=灭/亮

#define p0dir        0xf0
#define p1dir        0xff
#define p0con        0x23
#define p1con        0x33
#endif

#define INTERRUPT_RFIRQ        9
#define INTERRUPT_TICK         13

#define TX_ADR_WIDTH    5                                           // RF收发地址共5 bytes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数据包长度为20 bytes

uint8_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56,0x78,0x90,0x12}; // 定义RF收发地址

uint8_t data id_buf[TX_PLOAD_WIDTH]={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uint8_t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uint8_t ZD_flag=0,RSD_flag=0;

/**************************************************
功能:延时
**************************************************/
void delay(uint16_t x)
{
    uint16_t i,j;
    i=0;
    for(i=0;i<x;i++)
    {
       j=108;
           ;
       while(j--);
    }
}
void delayus(uint16_t x)
{
    uint16_t i;
    i=0;
    for(i=0;i<x;i++)
    {
       _nop_();
    }
}
/**************************************************
功能:硬件SPI读写
**************************************************/
uint8_t SPI_RW(uint8_t value)
{
  SPIRDAT = value;

  while(!(SPIRSTAT & 0x02));                                          // 等待SPI传输完成

  return SPIRDAT;                                                     // 返回读出值
}
/**************************************************
功能:写RF寄存器,读RF状态值
**************************************************/
uint8_t SPI_RW_Reg(uint8_t reg, uint8_t value)
{
        uint8_t status;

          RF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RF寄存器
          SPI_RW(value);                                                     // 写入数据
          RFCSN = 1;

          return(status);                                                    // 返回RF状态值
}
/**************************************************
功能:读RF寄存器
**************************************************/
uint8_t SPI_Read(uint8_t reg)
{
        uint8_t reg_val;

          RFCSN = 0;
          SPI_RW(reg);                                                    // 选择RF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读出数据
          RFCSN = 1;

          return(reg_val);                                                // 返回RF状态值
}
/**************************************************
功能:把缓冲区的多字节数据写到RF寄存器
**************************************************/
uint8_t SPI_Write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bytes)
{
        uint8_t status,byte_ctr;

          RF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RF寄存器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连接写入数据
            SPI_RW(*pBuf++);
          RFCSN = 1;
          return(status);                                                  // 返回RF状态值
}
/**************************************************
功能:设置为掉电模式
**************************************************/
void PD_Mode(void)
{
          RF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c);           // PWR_UP=0
}
/**************************************************
功能:设置为发射模式
**************************************************/
void TX_Mode(void)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上电, CRC为2 bytes,接收模式,允许RX_DR产生中断
        id_buf[0] =  0x00;
        id_buf[1] =  0x01;
        id_buf[2] =  0x02;
        //id_buf[3] =  0x03;
        //id_buf[4] =  0x04;
        id_buf[5] =  0x05;
        id_buf[6] =  0x06;
        id_buf[7] =  0x07;
        id_buf[8] =  0x08;
        id_buf[9] =  0x09;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id_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到FIFO
        RFCE=1;                                                                                                // 启动发射
        delay(10);                                                                                        // 发射脉冲
        RFCE=0;
}
/**************************************************
功能:RF初始化
**************************************************/
void rf_init(void)
{
          RFCE = 0;                                                   // RF关闭
          RFCKEN = 1;                                                 // 启动RF时钟
          RF = 1;                                                     // 允许RF中断

        delay(10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设置发射地址长度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设置接收地址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启动自动应答功能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PIPE0接收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传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RF频率2440MHz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 发射功率0dBm, 传输速率2Mbps,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PIPE0 接收数据包长度
}
/**************************************************
功能:RF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RF_IRQ(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RFIRQ
{
        sta=SPI_Read(STATUS);                                                                // 读出状态值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70);                                        //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

/**************************************************
功能:RTC2初始化
**************************************************/
void rtc2_init(void)
{
        CLKLFCTRL=0x01;                                                                                   // 使用RC 32KHz时钟
        RTC2CMP0=0xff;                                                                                // 定时2秒
        RTC2CMP1=0xff;
        RTC2CON=0x06;                                                                                // 比较模式
        WUIRQ=1;                                                                                        // 允许TICK中断
}
/**************************************************
功能:启动RTC2
**************************************************/
void rtc2_on(void)
{
        RTC2CON |=0x01;
}
/**************************************************
功能:关闭RTC2
**************************************************/
void rtc2_off(void)
{
        RTC2CON &=~0x01;
}
/**************************************************
功能:RTC2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RTC2_IRQ(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TICK
{
        ;
}
/**************************************************
功能:I/O口初始化
**************************************************/
void io_init(void)
{
          P0DIR = p0dir;                                                                   // 设定I/O口输入输出
          P1DIR = p1dir;
    P0CON = p0con;
          P1CON = p1con;

}
void buzz()
{
     Ring = 1;
        delay(1000);
                Ring = 0;
        delay(1000);
}
void buzz1()
{
    Ring = 1;
        delay(1000);
                 Ring = 0;
        delay(50);
}
void launch(void)
{                if(ZD_flag==1&&RSD_flag==1)
                {
                        id_buf[3] =  0x11;
            id_buf[4] =  0xff;

                }
                else if(RSD_flag==0&&ZD_flag==1)
                {
                        id_buf[3] =  0x33;
            id_buf[4] =  0x44;
                }
                else
    {
                        id_buf[3] =  0x00;
            id_buf[4] =  0x00;
                }
}

void control(void)
{        int8_t y;

                 if(RSD_flag==0&&ZD_flag==1)
                                {
                                        for(y=10;y>0;y--)
                                        {
                                          buzz();
                                        }
                                }
                        else if(RSD_flag==1&&ZD_flag==1)
                                {
                                for(y=20;y>0;y--)
                                        {
                                    buzz1();
                                        }

                                }
                                else Ring=0;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flag=0,num=0;

if(S1==1)
        {
                delay(5);
                if(S1==1)
                {

                        ZD_flag=1;

                }

        }
        else ZD_flag=0;
        if(S2==1)
        {
                delay(5);
                if(S2==1)
                {
                        RSD_flag=1;
                }

}
        else RSD_flag=0;
        return 0;
}

/**************************************************
功能: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 I/O口初始化
        rf_init();                                                                        // RF初始化
          EA=1;                                       // 允许中断
        rtc2_init();
                                                                                                // RTC2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rtc2_off();                                                                   // 关RTC2
                launch();
                TX_Mode();                                                                // 发射数据
                while (!(TX_DS|MAX_RT));                                // 等待发射结束
                control();
                sta = 0;
                PD_Mode();                                                                // 关RF
                rtc2_on();                                                                // 开RTC2
                PWRDWN = 0x04;                                                        // 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RTC2唤醒
                delay(100);

        }
}

具体使用看附件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2019-07-17):
为什么都回复不了啊,觉得这个程序是真的不错,顶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