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51单片机烧程序烧不进去,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楼主(2018-05-04):
点击下载程序后,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烧不进去

网友A(2019-06-13):
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下1、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烧坏2、单片机P3.0(RXD)和P3.1(TXD)烧坏3、复位电路有问题,RST端一直被置为高电平,正常情况下不复位时RST端为低电平4、PC端的RXD对应MAX232上的TXD,不知道你有没有换过串口线5、电脑的串口或者是串口线坏了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吧,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B(2018-05-04):
芯片选对,波特率修改好,多复位试试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晶振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断电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E:
你芯片得选对,不行重新上电

网友F:
供电,晶振,复位电路

网友G:
无法烧录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晶振电路没有连接好,导致时钟电路工作电路不正常;
2.串口波特率选择有误;
3.下载连线错误,单片机的RXD接下载线的TXD(一般为绿色)

网友H:
1.在Windows系统,按开始>执行>输入cmd,按回车
2.出现命令字符视窗之后,输入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按回车
devmgmt.msc
按回车
3.然后在设备管理器点击>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
删除所有端口
4.关机重启
5插上单片机,按硬件向导自动安装
6查看设备管理器,是com几端口
打开isp软件,选择正确的com口
7短接P10和P11脚后,要保持一直短接状态,先别下载,开单片机电源确认一会再关上,然后保持这样的短接并下载新的指令,要求上电后,打开单片机源,稍等一会

网友I(2019-02-21):
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但是还没有解决。期待着大神帮忙。

网友J:
估计还是硬件知识太少了,不能分辩出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一味地瞎摸

网友K(2019-06-07):
怎么看单片机烧程序

网友L:
看看是不是波特绿

网友M:
检测芯片是否与所用的芯片相符;还有就是冷启动(先点击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