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数码管0x14那一行显示代表0-9?

楼主(2018-05-04):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14,0x77,0x4c,0x45,0x27,0x85,0x84,0x57,0x04,0x05,A        B         C

  D           E   F        不显示
                                            0x06,0xa4,0x9c,0x64,0x8c,0x8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2^2;
sbit smg_we3 = P2^4;
sbit smg_we4 = P2^6;
uchar dis_smg[8] = {0x14,0x77,0x4c,0x45,0x27,0x85,0x84};

sbit SCL=P1^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3;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1^0;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uchar shidu;     //湿度等级
uchar s_high = 70,s_low = 25;        //湿度报警参数

sbit dianji = P3^5;     //电机IO定义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uchar flag_2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4)
                i = 0;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dis_smg[i];                 //段选
//        delay_1ms(1);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

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1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SCL=1;
                DO=1;
                CS=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

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f0;
        if((P1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f0)
                        {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3)   //手动打开电机
                        dianji = 0;     //打开电机
                if(key_can == 2)
                        dianji = 1;     //关闭电机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湿度上限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加1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减1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
                dis_smg[0] = smg_du[s_high % 10];                   //取个位显示
                dis_smg[1] = smg_du[s_high / 10 % 10];  //取十位显示
                dis_smg[2] = 0xef;
                dis_smg[3] = 0x26;         //H  0010 0110

        }
        if(menu_1 == 2)                        //设置湿度下限
        {
                if(key_can == 2)
                {
                        s_low ++ ;          //湿度下限值加1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
                        s_low --;          //湿度下限值减1
                        if(s_low <= 1)
                                s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s_low % 10];                   //取个位显示
                dis_smg[1] = smg_du[s_low / 10 % 10];  //取十位显示
                dis_smg[2] = 0xef;
                dis_smg[3] = 0xBC;         //L
        }
}

/****************电机控制函数***************/
void dianji_kongzi()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shidu <= s_low)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dianji = 0;       //关机电机
                }
        }
        else
          value = 0;
        if(shidu >= s_high)
        {
                value1 ++;
                if(value1 >= 2)
                {
                        value1 = 10;
                        dianji = 1;       //打开电机
                }
        }else
                value1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IO口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flag_200ms ++;
                if(flag_200ms >= 200)
                {
                        flag_200ms = 0;
                        P0 = 0xff;                         //消隐
                        if(menu_1 == 0)
                        {
                                shidu = ad0832read(1,0);        //读出湿度
                                shidu =100-shidu * 99 / 255;
                                dis_smg[0] = 0xff;         //
                                dis_smg[1] = smg_du[shidu % 10]; //取湿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shidu / 10 % 10] ;//取湿度的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FF;        //
                                dianji_kongzi();  //电机控制函数
                        }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_1ms(1);
        }
}

网友A:
你可以把8段数码管想象成8个小灯,显示0要外圈6个灯亮,P0口要输出00010100,转换成16进制就是0X14.

网友B:
运行了吗?我觉得这是有错误的,0x14只是表示两个段会亮,不可能显示0,共阳极显示0是0xc0(引脚与IO口相对应的情况下),可以找共阳极数码管笔形码表对应一下

网友C:
通常数码管的管脚 A~dp按顺序对应接单片机P00~07,这就是常用的共阴极段码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或共阳极段码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从你的接线图看不是常见接法,所以使用的段码也不同。要显示0必须使G和dp笔段高电平,其他笔段低电平。对应段码是0x14,二进制码0001 0100。其他数字段码与其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