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防盗报警加电机驱动,程序怎么让电机停下来

楼主:
这是红外防盗报警的程序,但是我加了一个直流电机,即随着红外报警后放下卷帘门,卷帘门放下后得停下来,以达到抓捕盗贼的目的,但现在电机能转,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让电机停下来,不知道程序怎么改。希望各位大牛帮帮我。(单片机新手,问题描述的可能不清晰,不要见怪)

单片机源码:
  • /******************红外报警处理**********************/
  • void hongwai_dis()
  • {
  •         if(flag_alarm == 1)           //报警
  •         {
  •                 red = ~red;                   //红灯报警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         if(flag_bufang_en == 1) //准备开始布防
  •         {
  •                 green = ~green;           //绿灯闪
  •         }
  •         if(flag_bufang == 1)   //确认布防
  •         {
  •                 green = 0;         //如果延时布防成功 绿灯长亮
  •                 if(hw == 1)               //红外有输出
  •                 {
  •                         shineng=1;
  •                         dianji_zuo=0;
  •                         dianji_you=1;
  •                         flag_alarm = 1;
  •            init();
  •                          j=0;
  • while(table1[j]!='\0')
  • {
  •          WriteData(table1[j]);
  •          j++;
  •          delay(10);
  • }
  • j=0;
  • WriteCommand(0x80+0x40);
  • while(table2[j]!='\0')
  • {
  •          WriteData(table2[j]);
  •          j++;
  •          delay(10);
  • }
  •          WriteCommand(0x01);
  •          delay(200);
  •                 }
  •         }
  •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主程序**********************/
  • void main()
  • {
  •         time_init();
  •         while(1)
  •         {
  •                 key();
  •                 yellow = ~hw;         //红外热释电指示灯 有输出就亮黄灯
  •                 if(key_can < 10)
  •                 {
  •                         key_with();         //按键设置函数
  •                 }
  •                 if(flag_300ms == 1)
  •                 {
  •                         flag_300ms = 0;
  •                         hongwai_dis();           //红外报警函数
  •                 }
  •         }
  • }

复制代码

网友A(2018-05-05):
加限位开关,再给信号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