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弄mpu6050检测姿态然后通过PID调节mg995舵机,但是PID调节那部分不是很懂 求...

楼主(2018-05-04):
如题,求教。

网友A(2019-08-05):
怎么调节?就相当于一个云台是不??

网友B:
先把代码拿出来,才能教你

网友C:
我最近做了pid的温度控制系统,用的pid算法是增量式算法,还有个位置式的算法,虽然pid代码很少。但要讲的东西很多,如微分,积分,pwm频率,感应器读取周期,控制器输出周期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