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8255各口的地址书上的是不是不对?

楼主(2018-05-04):
我觉得A口应该是XXXX X000,B口是XXXX X001,C口是XXXX X010,控制口是XXXX X011,书上说CS接的是最高位,但CS并没有接P0.7啊

楼主:
有大神帮忙看下吗?

网友A:
你动脑筋了,同意你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动脑筋了,同意你的说法。

只是出版社是清华大学出版社,不敢相信会出这种错误

网友B:
地址和片选都弄不清楚,回去重新看书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和片选都弄不清楚,回去重新看书学习。。。。。。

你的意思是这本书上是对的?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地址和片选弄清除,全信书不如无书。
书上的原理图和地址,自己算算啊,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