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中对CRC16校验的STM32串口通信源码

楼主(2018-05-04):
小白学习汇总

  1. #include "stm32f10x.h"
  2. #include"crc.h"
  3. /*ModBus 计算CRC码的步骤为:

  4. (1).预置16位寄存器为FFFFH。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5. (2).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6. (3).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

  7. (4).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8.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9.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10. (7).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CRC码 = CRC_L +CRC_H)

  11. */

  12. /*****************crc校验**********************************************/

  13. //crc生成函数,并将crc存储在预先定于的数组中

  14. //调用方式crc16(指向数据的指针,需要校验的数据长度)

u16 crc16(u8 *ptr,u8 len)

{

unsigned long wcrc=0XFFFF;//预置16位crc寄存器,初值全部为1

int i=0,j=0;//定义计数

for(i=0;i<len;i++)//循环计算每个数据

        {

                wcrc^=*ptr++;//将八位数据与crc寄存器亦或.指针地址增加,指向下个数据

                for(j=0;j<8;j++)//循环计算数据的

                        {

                                if(wcrc&0X0001)//判断右移出的是不是1,如果是1则与多项式进行异或。

                                        {
                                                wcrc=wcrc>>1^0XA001;//先将数据右移一位再与上面的多项式进行异或
                                        }

                                else//如果不是1,则直接移出

                                        {
                                                wcrc>>=1;//直接移出
                                        }
                        }
        }
return wcrc<<8|wcrc>>8;//低八位在前,高八位在后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8 Rcv_Busy;//用来说明串口能不能继续接收下一帧数据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3_Int_Init(499,7199);//定时器初始化为50ms中断一次
        while(1)
                {
                        if(Rcv_Busy==1)//串口忙
                                ModHandle();//处理接受到的数据
                }
}

网友A(2018-09-26):
请问你个用提STM32什么芯片?

网友B(2019-03-28):
正准备用modbus,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0-09-08):
为什么用 modbus poll调试不通?一直连接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