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8-05-04):
有大神会单片机串口通信吗?我现在要做的是,用51单片机C语言编程,利用光电编码器测量直流电机的速度,然后将这个数据传输到PC端的串口助手上。。会的大神教一下,成功完成有大红包!

网友A:
这个就是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来测量单位时间内的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个数吧,然后用串口把数据传到上位机

网友B:
用一个232芯片,将单片机的串口接到芯片上,输出的地与TXD RXD接到一个串转U的线上,线接到PC机上,这时打开PC机的串口助手配置好相应的波特率,就等数据吧,

网友C:
网上串口程序很多,楼主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用心可以看得懂

网友B:
网上这种东西一堆一堆的,随便找一下,用232接口电路图就可以找到。

网友D:
给你个简单的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不知道为什么添加不了附件。资料通过百度网盘给你把https://pan.baidu.com/s/1fozxa8lo6e9LSTIm684r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来测量单位时间内的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个数吧,然后用串口把数据传到上位机

可以具体教一下不?

网友E:
可以通过外部中断INT0计数,然后单片机的串口(RXD,TXD,GND)发送到串口助手上。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