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为什么用protues打不开啊,打开以后是dbk文件和pwi文件

楼主(2018-05-04):
我在51黑论坛上找的关于火灾报警器的设计仿真  打开以后是dbk文件和pwi文件

网友A:
是文件不全么?发压缩包上来看看

网友B:
你是不是找的Altium Designer的PCB和原理图,温度和烟雾传感通过无线通信发给另一个单片机那个,用AD就应该能打开了,AD10不确定能不能,AD16应该可以

网友C:
是格式不对吗?还是仿真软件有问题,你可以多试试别的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D:
有时候电脑管家或什么的会把文件当成病毒使得软件闪退

网友E:
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F:
请问楼楼最后怎么打开的

网友G:
文件是DSN,你看看是不是DSN格式的文件,不是的话你打开就会出问题

网友H(2020-05-11):
DBK是proteus保存时产生的备份文件打不开的

网友I:
找.DSN文件

网友J(2020-07-20):
引用 网友H:
DBK是proteus保存时产生的备份文件打不开的

但是只有dbk文件和pwi文件怎么办?

网友J:
文件夹里只有dbk文件和pwi文件

网友K:
不是打不开,是软件版本不一样,好像要8.0的才能打开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