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与CC2540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5-04):
CC2541与CC254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1、CC2541与CC2540的区别是什么?
答:

1)功耗:在同等的发射功率与接收功率上,CC2541有比CC2540更低的功耗。

2)外设:CC2541有IIC、无USB,CC2540无IIC、有USB。

3)价格:CC2541比CC2540更便宜。两款芯片都各自按淘宝销量排序来看,CC2541售价6.15元,而CC2540售价7.8元。

4)CC2541的特殊模式:CC2541有个特殊的proprietary mode(专有模式),而CC2540没有。详情请看datasheet的Chapter 25章节——CC2541 Proprietary Mode Ra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