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特斯拉线圈制作(点亮荧光灯)

楼主:
简易特斯拉线圈点亮节能灯的制作

电路原理图如下:

拆了个旧的的整流电源变压器,里面有个线圈线径大概是0.2mm的,在直径20mm的PVC电线管上紧密绕,全部绕完了,估计有210圈吧,这个是次级线圈,一个头上焊接一个插针引线。

另找了12mm直径的漆包线在直径25mm塑料管上绕了不到4圈作为初级,适当调整点,以便灵活套在初级线圈外。两头各焊了一个插针。
还是这个12mm直径的漆包线直径40mm左右的瓶子上绕了十几圈吧,两头焊上一个小LED灯,作为检测用的拾电圈。
暂时没有锡纸,就先不做上面的银光球球了。
27K的电阻,新的8050三极管在小面包板上先测试。电源是8节镍氢1.2v的电池,实测10.2v左右。

接电后,拾电圈套在次级线圈外,LED发红光了,但日光灯管不亮,把初级线圈两个接头对调,靠近初级线圈很近,日光灯管也亮了。

手指碰碰8050三极管,很烫了,赶紧断电的,怕烧坏了。后来几次发现,长时间通电,就不工作了,还好没烧坏三极管的。
8050毕竟还算小功率管子,上网查资料,荧光节能灯的电子整流器上用的13002等功率开关管也可以做的。
于是从旧板子上拆下几个,都是自带散热片的,具体型号已经看不清楚了,挨个试试了。
电阻准备了1K到27K中间6个阻值的备用,4007换成一个白色发光二极管来代替,在面包板上重复上述试验。电阻为10k或6.8K都可以点亮正常拾电圈LED和日光灯管的,但不稳定,白色发光二极管也闪烁不定的。
    后来,选定6.8K电阻,再接入四节镍氢电池,情况好转了,而且13002的散热片摸不出来发热,即使通电十分钟,也只是有点温温的感觉,应该不会烧坏了。

    查资料得知,1300系列的功率开关管直流放大倍数才几到几十,和8050二百左右的放大倍率差的太远了。

    估计8050因此非常容易起振,更容易进入谐振状态,所以效果好的,不过毕竟功率有限所以发烫的。

    这个电路太简单了,不用电路板,直接焊接了。没有开关,引出正负电源线。
    全焊接好后,发现又不正常了,估计是功率三极管被烫坏了,拆件的,腿短不好焊接,就换了更大个的,电路又正常了。
    把初级线圈用热熔胶粘接到一块卡片上,其他都理好。

没找到铝箔纸,就用坏插座里面拆出来的铜片焊上充当放电球了。

后来找了个铅笔桶,正好能放下,粘在塑料盖上,倒着放,整洁又好看了。

网友A(2018-05-05):
好,这个好玩!!!

网友B(2018-08-04):
材料易得,制作容易,有空试试。

网友C(2023-10-30):
这个好玩,可以试一试啊

网友D(2023-12-01):
高压包兼当反馈绕组,发射结必须设置保护机制,
LED或肖特基二极管 跟发射结并联,利用各自的门槛电压互相保护。
高压包是开路的,但在上电瞬间,反馈可透过无处不在的杂散电容而建立,使电路启动。

网友D:
我这个只能做摆设(一直呆在面包板上无法随身携带),两节电池,亦就是3V,能点亮6瓦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