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
这是别人给我的图,做成板子后实测放大倍数是3倍,不应该是4倍吗

网友A(2018-05-04):
1、你是用什么测量的?万用表?示波器?
2、信号是直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是用什么测量的?万用表?示波器?
2、信号是直流?交流?

用万用表测量的,
和AD转换的结果也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