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4G网络远距离数据传输用什么模块

楼主(2018-05-04):
本人想要用手机软件通过4G网络和STM32实现远距离通信,但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模块,请指教

网友A:
个人学习推荐用wifi 8266之类的,不稳定,受环境影响大,特别是网络。
如果做项目的还是用GPRS或者NB模块,稳定性好。

网友B:
推荐用wifi 8266

网友C:
有人物联网应该有可以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学习推荐用wifi 8266之类的,不稳定,受环境影响大,特别是网络。
如果做项目的还是用GPRS或者NB模块 ...

GPRS可以用来打电话发短信之类的,但是可以互传指令吗?

网友D:
我个人了解到的是物联网 用ESP8266和GPRS ,因为传送的数据量都比较小,不过智能家居实现了可以实时通过家中的摄像头查看家中状况,想来是有可能用到了4G,不过你可以上网搜搜,我都没有听说现在物联网兴起用3G,我感觉你这个想法可能实现不了

网友D:
纠正一下,是用到了WIFI连接,不是4G,可能不是用的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了解到的是物联网 用ESP8266和GPRS ,因为传送的数据量都比较小,不过智能家居实现了可以实时通过家 ...

我传送的数据量其实也不大,就是传个照片二三十K而已,只是不太清楚GPRS能不能接收我从手机发出的拍照指令,并且拍完照之后通过网络发回手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是用到了WIFI连接,不是4G,可能不是用的ESP8266

而且我是想利用移动网络而不是WIFI,随时随地的进行通信,设备不受所处位置有无WIFI的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传送的数据量其实也不大,就是传个照片二三十K而已,只是不太清楚GPRS能不能接收我从手机发出的拍照指 ...

接收你发送的拍照指令是可以的,你可以发送一条自己规定的指令,只要程序里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接收的数据与你规定的字符串进行比对,如果满足则拍照片,然后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你发送的拍照指令是可以的,你可以发送一条自己规定的指令,只要程序里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接收的数据 ...

这个发送是通过网络而不是短信发送的吧

网友E(2019-03-02):
有人的4G模块

网友F(2019-08-29):
可以用SIM7600CE模块

网友G(2019-11-03):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2021-08-04):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了解到的是物联网 用ESP8266和GPRS ,因为传送的数据量都比较小,不过智能家居实现了可以实时通过家 ...

21年了,直接连4G

网友I:
4G的话我建你用上海合宙的cat1系列芯片比如air724 air820等模块。价格合适,上态也比较好,入门快。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传送的数据量其实也不大,就是传个照片二三十K而已,只是不太清楚GPRS能不能接收我从手机发出的拍照指 ...

4G可以的,用MQTT通迅,方便得很!

网友I:
引用 楼主:
GPRS可以用来打电话发短信之类的,但是可以互传指令吗?

可以,要发短信,还得申请合适的电话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