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开关电源转5v电压跳变,怎么解决?急急急

楼主(2018-05-04):
原理图:

变压器换了,pc817光耦,SD6835也换了,还是不行,怎么解决,求救!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号解决的  的呃 只爱按 1 按时个非官方啊实打实的山东省1个非官方个风格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实现220V交流电到5V直流电,可以搜一下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

网友B:
SD6835的待机功耗低,有过压,过载,过温保护,可降低电磁干扰,还可减少上点过程中变压器的应力,防止变压器饱和,请问你有相关的电路图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6835的待机功耗低,有过压,过载,过温保护,可降低电磁干扰,还可减少上点过程中变压器的应力,防止变压 ...

我是个新手,这个电路图是原来那个工程师设计的,我没有。

楼主:
这个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此电路在待机模式下,电路进入打嗝模式,从而有效地降低电路的待机功耗。这也就是说空载时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建议楼主加100mA负载试试。如果是设计电源不如用DK124/125系列。从空载到满载输出电压几乎不变,而且应用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在待机模式下,电路进入打嗝模式,从而有效地降低电路的待机功耗。这也就是说空载时输出电压是不稳定 ...

一定要100ma那么大吗?我的电路中5V会输出到ASM1173.3v 转3.3v,有一个7ma的led灯。

网友D: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给一个大电容充电在打嗝期间,靠电容电量保持电压稳定,要求不高可以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要100ma那么大吗?我的电路中5V会输出到ASM1173.3v 转3.3v,有一个7ma的led灯。

不是必须用100mA负载,只是为了测试这个电源是有故障还是就是有此特性。

网友E:
测试这个电源是有故障还是就是有此特性。

网友F:
24T改为20T试试。也可能过压了。

网友G:
r36换成100r试试

网友G:
r36换成100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T改为20T试试。也可能过压了。

没有其他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