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测试读卡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4):
GDY}6XE$I)N~NZ[UV2C~2DE.png RC522测试读卡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9-03-17):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没接好IO口吧,我也遇到同样情况,接对IO口就不会出现,不过刷卡还是现实读卡器连接失败

网友C(2019-07-24):
我也一直是这个问题 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D(2024-01-21):
楼主,找到解决问题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