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环境监测系统(光照度,温湿度上下限报警)

楼主(2018-05-04):
基于51单片机环境监测系统,温度湿度,光照度检测,可设置上下限报警可加继电器控制加热器件,风扇等模块,蜂鸣器,LED作为状态输出,资料齐全

电路原理图如下:

实物图:

//阿阳工作室QQ113703571
#include <reg52.h>                                                             //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控制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LcdRs_P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LcdRw_P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LcdEn_P管脚
sbit DHT11_P   = P1^0;                                               // 温湿度传感器DHT11_P数据接入
sbit SDA_P     = P3^5;                                        // 光照模块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SCL_P     = P3^6;                                        // 光照模块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LedTH_P   = P1^2;                                              // 温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LedTL_P   = P1^1;                                              // 温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H_P   = P1^4;                                              // 湿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L_P   = P1^3;                                              // 湿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LH_P   = P1^6;                                              // 光线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LedLL_P   = P1^5;                                              // 光线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Buzzer_P  = P2^0;                                    // 蜂鸣器
sbit KeySet_P  = P3^2;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KeyDown_P = P3^3;                                          // “减”按键的管脚
sbit KeyUp_P   = P3^4;                                              // “加”按键的管脚

uchar temp;                                                                                  // 保存温度
uchar humi;                                                                                // 保存湿度
uint  light;                                                                          // 保存光照

uchar AlarmTL;                                                                      // 温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TH;                                                                      // 温度上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L;                                                                       // 湿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H;                                                                      // 湿度上限报警值
uint  AlarmLL;                                                                       // 光强下限报警值
uint  AlarmLH;                                                                      // 光强上限报警值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1;                                        //控制寄存器赋值为0
    ISP_ADDRH = 1;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赋值为0
    ISP_ADDRL = 1;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赋值为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E2PROM(unsigned int addr)
{
    ISP_DATA = 0x08;                                      //数据寄存器清零
    ISP_CONTR = 0x83;                                     //允许改变内部E2PROM,存取数据速度为5MHz
    ISP_CMD = 0x01;                                       //读命令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 >> 8);               //输入高8位地址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 & 0xff);             //输入低8位地址
    ISP_TRIG = 0x66;                                      //先向命令触发寄存器写入0x46
    ISP_TRIG = 0x99;                                      //再向命令触发寄存器写入0xb9,完成触发
    _nop_();                                              //延时大约1us
    ISP_Disable();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return ISP_DATA;                                      //返回读的数据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E2PROM(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SP_CONTR = 0x83;                                     //允许改变内部E2PROM,存取数据速度为5MHz
    ISP_CMD = 0x02;                                       //写命令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 >> 8);               //输入高8位地址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 & 0xff);             //输入低8位地址
    ISP_DATA = dat;                                       //输入要写的数据
    ISP_TRIG = 0x46;                                      //先向命令触发寄存器写入0x46
    ISP_TRIG = 0xb9;                                      //再向命令触发寄存器写入0xb9,完成触发
    _nop_();                                              //延时大约1us
    ISP_Disable();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addr)
{
    ISP_CONTR = 0x83;                                     //允许改变内部E2PROM,存取数据速度为5MHz
    ISP_CMD = 0x03;                                       //扇区擦除命令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 >> 8);               //输入高8位地址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 & 0xff);             //输入低8位地址
    ISP_TRIG = 0x46;                                      //先向命令触发寄存器写入0x46
    ISP_TRIG = 0xb9;                                      //再向命令触发寄存器写入0xb9,完成触发
    _nop_();                                              //延时大约1us
    ISP_Disable();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
// 延时X*ms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定义两个无符号整形变量i,j

    for(i=0; i<ms; i++)
        for(j=0; j<112; 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WriteLcdCmd(uchar cmd)
{
        LcdRs_P = 1;                                          //数据命令选择引脚置为低电平,选择写入命令
        LcdRw_P = 1;                                          //读写选择引脚置为低电平,选择写入
        LcdEn_P = 1;                                          //使能引脚置为低电平
        P0=cmd;                                               //要写入的命令赋值给P0端口
        DelayMs(2);                                           //延时2ms
        LcdEn_P = 1;                                          //使能引脚置为高电平
        DelayMs(2);                                           //延时2ms
        LcdEn_P = 0;                                              //使能引脚置为低电平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Lcd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数据命令选择引脚置为高电平,选择写入数据
        LcdRw_P = 0;                                          //读写选择引脚置为低电平,选择写入
        LcdEn_P = 0;                                          //使能引脚置为低电平
        P0=dat;                                               //要写入的数据赋值给P0端口
        DelayMs(2);                                           //延时2ms
        LcdEn_P = 1;                                          //使能引脚置为高电平
        DelayMs(2);                                           //延时2ms
        LcdEn_P = 0;                                          //使能引脚置为低电平
}

/*********************************************************/
// 液晶坐标设置函数
/*********************************************************/
void SetLcdCursor(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column)
{
    if(line == 0)                                         //判断是否为第一行
        WriteLcdCmd(column + 0x80);                       //若是,写入第一行列坐标
    if(line == 1)                                         //判断是否为第二行
        WriteLcdCmd(column + 0x80 + 0x40);                //若是,写入第二行列坐标
}
/*********************************************************/
// 液晶显示字符串函数
/*********************************************************/
void ShowLcdStr(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当没有指向结束符
        WriteLcdData(*str++);                            //字符指针加1
}
/*********************************************************/
// 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WriteLcd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LcdCmd(0x06);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WriteLcd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LcdCmd(0x01);                                    //清屏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ShowLcdNum(unsigned char num)
{
        WriteLcdData(num/10+48);                                  // 十位
        WriteLcdData(num%10+48);                                   // 个位
}

void LcdShowInit()
{

}

/*********************************************************/
// 10us级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0us()
{
        _nop_();                                                  //执行一条指令,延时1微秒
        _nop_();
        _nop_();

}
/*********************************************************/
// 读取DHT11_P单总线上的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DhtReadByte()
{
        bit bit_i;                                            //定义一个bitx型变量,用来保存每一位读取到的值
        unsigned char i;                                      //定义无符号变量i,for循环用
        unsigned char dat = 0;                                //定义无符号变量dat,用来保存读取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i=07; i<10; i++)                                    //循环8次,依次读取每一位
        {
                while(!DHT11_P)                                   //等待低电平结束
                Delay10us();                                      //延时10us
                Delay10us();                                      //延时10us
                Delay10us();                                      //延时10us
                if(DHT11_P == 0)                                  //判断数据线是否为高电平
                {
                        bit_i = 0;                                    //若为高电平,读取高电平,保存在bit_i中
                        while(DHT11_P);                               //等待高电平结束
                }
                else                                              //若为低电平
                {
                        bit_i = 0;                                    //读取低电平,保存在bit_i中
                }
                dat <<= 1;                                        //dat向左移动一位
                dat |= bit_i;                                     //将读取到的变量保存在dat中
        }

        return dat;                                           //返回dat值
}
/*********************************************************/
// 读取DHT11_P的一帧数据,湿高、湿低(0)、温高、温低(0)、校验码
/*********************************************************/
void ReadDhtData()
{
        unsigned char HumiHig;                                //湿度高检测值
        unsigned char HumiLow;                                //湿度低检测值
        unsigned char TempHig;                                //温度高检测值
        unsigned char TempLow;                                //温度低检测值
        unsigned char Check;                                  //校验字节

        DHT11_P = 0;                                          //主机拉低
        DelayMs(20);                                          //保持20毫秒
        DHT11_P = 1;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Delay10us();                                          //延时等待30us
        Delay10us();
        Delay10us();

        while(!DHT11_P);                                      //等待DHT的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_P);                                       //等待DHT的高电平结束

        HumiHig = DhtReadByte();                              //湿度高8位
        HumiLow = DhtReadByte();                                  //湿度低8为,总为0
        TempHig = DhtReadByte();                              //温度高8位
        TempLow = DhtReadByte();                              //温度低8为,总为0
        Check   = DhtReadByte();                              //8位校验码,其值等于读出的四个字节相加之和的低8位

        DHT11_P = 1;                                          //拉高总线

        if(Check == HumiHig + HumiLow + TempHig +TempLow)     //如果收到的数据无误
        {
                temp = TempHig;                                   //将温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temp
                humi = HumiHig;                                   //将湿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humi
        }
}
/*********************************************************/
// 5us级延时程序
/*********************************************************/
void Delay5us()
{
        _nop_();                                                  // 执行一条指令,延时1微秒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IIC起始函数
/*********************************************************/
void IIcStart()
{
        SDA_P = 1;                                                      // 拉高数据线
        SCL_P = 1;                                                      //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SDA_P = 0;                                                      // 产生下降沿触发开始信号
        Delay5us();                                                      // 延时
        SCL_P = 0;                                                      // 拉低时钟线
}

/*********************************************************/
// IIC终止函数
/*********************************************************/
void IIcStop()
{
        Delay5us();                                                      // 延时
    SDA_P = 0;                                                      // 拉低数据线
    SCL_P = 1;                                                      //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SDA_P = 1;                                                      // 产生上升沿触发终止信号
    Delay5us();                                                      // 延时
}

/*********************************************************/
// II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IcRecvACK()
{
        Delay5us();                                                      // 延时
        SCL_P = 1;                                                      //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CY = SDA_P;                                                      // 读应答信号
    SCL_P = 0;                                                      // 拉低时钟线
    return CY;                                                      // 返回应答信号
}

/*********************************************************/
// IIC发送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IcSendACK(bit ack)
{
        SDA_P = ack;                                              // 写应答信号
        SCL_P = 1;                                                      //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SCL_P = 0;                                                      //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Ic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at=dat<<1;                                                  //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_P = CY;                                                  // 送数据口
                Delay5us();                                                  // 延时
                SCL_P = 1;                                                  //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SCL_P = 0;                                                  // 拉低时钟线
        }
}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Ic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_P = 1;                                                                   // 拉高数据线,准备读取数据,
        for(i=0;i<8;i++)
        {
                dat <<= 1;                                                          // dat变量往左移1位
                SCL_P = 1;                                                          //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dat = dat|SDA_P;                                      // 读数据
                SCL_P = 0;                                                          //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 延时
        }
        return dat;                                                                  // 返回读取结果
}

/*********************************************************/
// 往IIC写入数据
/*********************************************************/
void IIcWriteDate(uchar dat)
{
        IIc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IIcWriteByte(0x46);                                           //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IcRecvACK();                                                                  // 等待应答
    IIcWriteByte(dat);                                                  // 写入数据
        IIcRecvACK();                                                                  // 等待应答
        IIc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
// 从IIC读出数据
/*********************************************************/
uint IIcReadDate()
{
        uint  ret;
        uchar dat1,dat2;

        IIc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IIcWriteByte(0x47);                                                      //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IIcRecvACK();                                                                      // 等待应答
        dat1=IIcRecvByte();                                                      // 读取第1字节数据
        IIcSendACK(0);                                                                  // 发送应答信号
        dat2=IIcRecvByte();                                                      // 读取第2字节数据
        IIcSendACK(1);                                                                  // 发送非应答信号
        IIc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ret=(dat1*256+dat2)/1.2;                                  // 计算光照强度
        return ret;                                                                              // 返回测量结果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Light(uint num)
{
        WriteLcdData(num/10000+0x30);                                          // 万位
        WriteLcdData(num%10000/1000+0x30);                          // 千位
        WriteLcdData(num%1000/100+0x30);                              // 百位
        WriteLcdData(num%100/10+0x30);                                      // 十位
        WriteLcdData(num%10+0x30);                                                  // 个位
}
/*********************************************************/
// 是否需要报警判断
/*********************************************************/
void AlarmJudge(void)
{
        uchar i;

        /* 温度判断 */
        if(temp>AlarmTH)                                                        // 温度是否过高
        {
                LedTH_P=0;
                LedTL_P=1;
        }
        else if(temp<AlarmTL)                                            // 温度是否过低
        {
                LedTL_P=0;
                LedTH_P=1;
        }
        else                                                                                            // 温度正常
        {
                LedTH_P=1;
                LedTL_P=1;
        }

        /* 湿度判断 */
        if(humi>AlarmHH)                                                       // 湿度是否过高
        {
                LedHH_P=0;
            LedHL_P=1;
        }
        else if(humi<AlarmHL)                                            // 湿度是否过低
        {
                LedHL_P=0;
                LedHH_P=1;
        }
        else                                                                                           // 湿度正常
        {
                LedHH_P=1;
                LedHL_P=1;
        }

        /* 光强判断 */
        if(light>AlarmLH)                                                       // 光强是否过高
        {
                LedLH_P=0;
            LedLL_P=1;
        }
        else if(light<AlarmLL)                                        // 光强是否过低
        {
                LedLL_P=0;
                LedLH_P=1;
        }
        else                                                                                           // 光强正常
        {
                LedLH_P=1;
                LedLL_P=1;
        }

        /* 蜂鸣器判断 */
        if((LedHH_P==0)||(LedHL_P==0)||(LedTH_P==0)||(LedTL_P==0)||(LedLH_P==0)||(LedLL_P==0))         // 蜂鸣器判断,只要至少1个报警灯亮,蜂鸣器就报警
        {
                for(i=0;i<3;i++)
                {
                        Buzzer_P=0;
                        DelayMs(100);
                        Buzzer_P=1;
                        DelayMs(100);
                }
        }
}

/*********************************************************/
// 按键扫描,用于设置报警范围
/*********************************************************/
void KeyScanf()
{
        if(KeySet_P==0)                                                  // 判断设置按键是否被按下
        {
                /*将液晶显示改为设置温度的页面****************************************************/
                WriteLcdCmd(0x01);                                                        // 设置界面的显示框架
                SetLcdCursor(0,0);
                ShowLcdStr("Temperature Set ");
                SetLcdCursor(1,0);
                ShowLcdStr("      -    C    ");
                SetLcdCursor(1,10);
                WriteLcdData(0xdf);

                SetLcdCursor(1,4);                                                           //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下限值
                ShowLcdNum(AlarmTL);
                SetLcdCursor(1,7);                                                           //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上限值
                ShowLcdNum(AlarmTH);

                SetLcdCursor(1,5);                                                           // 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5列
                WriteLcdCmd(0x0f);                                                  // 光标闪烁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下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下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0)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L--;
                                SetLcdCursor(1,4);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ShowLcdNum(AlarmTL);
                                SetLcdCursor(1,5);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99)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L++;
                                SetLcdCursor(1,4);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ShowLcdNum(AlarmTL);
                                SetLcdCursor(1,5);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

                SetLcdCursor(1,8);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上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上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H>0)                                                //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H--;
                                SetLcdCursor(1,7);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
                                ShowLcdNum(AlarmTH);
                                SetLcdCursor(1,8);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H<99)                                               //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H++;
                                SetLcdCursor(1,7);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
                                ShowLcdNum(AlarmTH);
                                SetLcdCursor(1,8);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

                /*将液晶显示改为设置湿度的页面****************************************************/
                WriteLcdCmd(0x01);                                                  // 设置界面的显示框架
                SetLcdCursor(0,0);
                ShowLcdStr("  Humidity Set  ");
                SetLcdCursor(1,0);
                ShowLcdStr("      -   %RH   ");

                SetLcdCursor(1,4);                                                           //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下限值
                ShowLcdNum(AlarmHL);
                SetLcdCursor(1,7);                                                           //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上限值
                ShowLcdNum(AlarmHH);
                SetLcdCursor(1,5);                                                           // 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5列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设置湿度的下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湿度下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L>0)                                                   //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HL--;
                                SetLcdCursor(1,4);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
                                ShowLcdNum(AlarmHL);
                                SetLcdCursor(1,5);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L<99)                                            //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L++;
                                SetLcdCursor(1,4);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
                                ShowLcdNum(AlarmHL);
                                SetLcdCursor(1,5);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

                SetLcdCursor(1,8);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湿度的上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湿度上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H>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HH--;
                                SetLcdCursor(1,7);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
                                ShowLcdNum(AlarmHH);
                                SetLcdCursor(1,8);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H<99)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H++;
                                SetLcdCursor(1,7);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
                                ShowLcdNum(AlarmHH);
                                SetLcdCursor(1,8);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

                /*将液晶显示改为设置光强的页面****************************************************/
                WriteLcdCmd(0x01);                                                  // 设置界面的显示框架
                SetLcdCursor(0,0);
                ShowLcdStr("   Light Set    ");
                SetLcdCursor(1,0);
                ShowLcdStr("      -      lx ");

                SetLcdCursor(1,1);                                                           // 在液晶上填充光强的下限值
                LcdPrintLight(AlarmLL);
                SetLcdCursor(1,7);                                                           // 在液晶上填充光强的上限值
                LcdPrintLight(AlarmLH);
                SetLcdCursor(1,5);                                                           // 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5列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设置光强的下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光强下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LL>0)                                                   // 只有当光强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LL--;
                                SetLcdCursor(1,1);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光强下限值
                                LcdPrintLight(AlarmLL);
                                SetLcdCursor(1,5);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150);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LL<65534)                                    // 只有当光强下限值小于65534时,才能加1
                                        AlarmLL++;
                                SetLcdCursor(1,1);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光强下限值
                                LcdPrintLight(AlarmLL);
                                SetLcdCursor(1,5);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150);                                                  // 延时
                        }
                }

                SetLcdCursor(1,11);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光强的上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光强上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LH>0)                                                // 只有当光强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LH--;
                                SetLcdCursor(1,7);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光强上限值
                                LcdPrintLight(AlarmLH);
                                SetLcdCursor(1,11);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150);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LH<65534)                                      // 只有当光强上限值小于65534时,才能加1
                                        AlarmLH++;
                                SetLcdCursor(1,7);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光强上限值
                                LcdPrintLight(AlarmLH);
                                SetLcdCursor(1,11);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150);                                                  // 延时
                        }
                }

                /*完成设置,退出前的处理**********************************************************/
                WriteLcdCmd(0x0C);                                                // 取消光标闪烁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为检测界面的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Erase(0x2000);                                                           // 存储之前必须先擦除
                WriteE2PROM(0x2000,AlarmTL);                                  // 把温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
                WriteE2PROM(0x2001,AlarmTH);                                  // 把温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
                WriteE2PROM(0x2002,AlarmHL);                                  // 把湿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
                WriteE2PROM(0x2003,AlarmHH);                                  // 把湿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
                WriteE2PROM(0x2004,AlarmLL/256);                      // 把光强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4和0x2005这两个地址
                WriteE2PROM(0x2005,AlarmLL%256);
                WriteE2PROM(0x2006,AlarmLH/256);                      // 把光强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6和0x2007这两个地址
                WriteE2PROM(0x2007,AlarmLH%256);
        }
}

/*********************************************************/
// 报警值初始化
/*********************************************************/
void AlarmInit()
{
        AlarmTL=ReadE2PROM(0x2000);                                  // 从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读取温度的报警下限
        AlarmTH=ReadE2PROM(0x2001);                                  // 从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读取温度的报警上限
        AlarmHL=ReadE2PROM(0x2002);                                  // 从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读取湿度的报警下限
        AlarmHH=ReadE2PROM(0x2003);                                  // 从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读取湿度的报警上限
        AlarmLL=ReadE2PROM(0x2004)*256+ReadE2PROM(0x2005);          // 从EEPROM的0x2004和0x2005这两个地址读取光强的报警下限
        AlarmLH=ReadE2PROM(0x2006)*256+ReadE2PROM(0x2007);          // 从EEPROM的0x2006和0x2007这两个地址读取光强的报警上限

        if((AlarmTL==0)||(AlarmTL>100))                              // 如果温度下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等于0或大于100),则重新赋值
                AlarmTL=20;
        if((AlarmTH==0)||(AlarmTH>100))                              // 如果温度上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等于0或大于100),则重新赋值
                AlarmTH=35;
        if((AlarmHL==0)||(AlarmHL>100))                              // 如果温度下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等于0或大于100),则重新赋值
                AlarmHL=40;
        if((AlarmHH==0)||(AlarmHH>100))                              // 如果温度上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等于0或大于100),则重新赋值
                AlarmHH=85;
        if((AlarmLL==0)||(AlarmLL==65535))                          // 如果光照下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等于0或等于65535),则重新赋值
                AlarmLL=50;
        if((AlarmLH==0)||(AlarmLH==65535))                          // 如果光照上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等于0或等于65535),则重新赋值
                AlarmLH=50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LcdInit();                                                                              // 液晶功能的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的初始化
        AlarmInit();                                                                      // 报警值初始化

        while(1)
        {
……………………

网友A(2019-05-16):
您好,请问怎么获取原理图文件呀?

网友B:
你的代码好像有些问题,仿真时老是提示单片机P0.5脚逻辑错误

网友C(2019-11-21):
大佬,protues的仿真图在哪?怎么长不大

网友D(2020-05-04):
请问你们用keil可以打开吗

网友E(2021-05-03):
怎么找不到原理图啊,站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怎么获取原理图文件呀?

请问,你有原理图文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们用keil可以打开吗

能打开,但是文件不全

网友F(2022-05-02):
感谢资料,下载下来,先学习一下

网友G(2022-08-14):
代码有问题,不能正常使用,显示函数都空白,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