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GPRS模块进行TCP连接发送数据源码-使用IP地址的方式

楼主(2018-05-04):
1.按键按键KEY1,就会自动向指定的服务器发送一条信息。--->通过IP地址的方式

2.按键的定义引脚,请参考程序main.c开头的注释说明。

/**********************************************************************************
   STM32F103C8T6
* 硬件连接说明
         使用单片串口2与GPRS模块通信  注:使用串口2可以避免下载和通信不会冲突
         STM32      GPRS模块
         打板子接线方法:               mini板子接线方法:
     PA3 (RXD2)->U_RX               PA3 (RXD2)->U_TX
         PA2 (TXD2)->U_TX               PA2 (TXD2)->U_RX
         GND           ->GND                GND           ->GND

         PA9(TXD1)--->调试信息端口
         PA10(RXD1)-->调试信息端口
设计:
(1)LED0-7设置的引脚为:PB4-7 PB12-15
(2)KEY0-3设置的引脚为:PA4-7

果云技术:杜工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key.h"
#include "GA6_module_error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uf2_Max           100 //串口2缓存长度
#define STABLE_TIMES  10  //等待系统上电后的稳定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2_Buf[Buf2_Max];//串口2接收缓存
u8 First_Int = 0;
char error_result[20];

char server_ip_port_cmd[45];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LR_Buf(void);     //清除串口2接收缓存
u8 Wait_CREG(u8 query_times);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u8 Find(char *a);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int check_status(void)
{
        int ret;
        char esc_char[2];

        esc_char[0] = 0x1B;//退出字符
        esc_char[1] = '\0';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OK",5,50);//测试通信是否成功
        if(ret == 0)
        {
                UART2_SendString(esc_char);//万一进入>状态,那么久发送一个ESC字符
                return COMMUNITE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PIN?","READY",2,50);//查询卡是否插上
        if(ret == 0)
        {
                return NO_SIM_CARD_ERROR;
        }

        ret = Wait_CREG(3);//查询卡是否注册到网络
        if(ret == 0)
        {
                return SIM_CARD_NO_REG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E0","OK",2,50);//关闭回显功能
        if(ret == 0)
        {
                return EAT0_ERROR;
        }

        return 1;
}

/***************************************************************
注:当然你可以返回其他值,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发送指令出现失败了。
****************************************************************/
int send_data_to_server(char *server_IP_and_port,char *content)
{
        u8 ret;
        char end_char[2];

        end_char[0] = 0x1A;//结束字符
        end_char[1] = '\0';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TATUS","CONNECT OK",3,50*2);//查询连接状态
        if(ret == 1)//说明服务器处于连接状态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END",">",3,50);//开发发送数据
                if(ret == 0)
                {
                        return AT_CIPSEND_ERROR;
                }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_End(end_char,"SEND OK",1,250);//发送结束符,等待返回ok,等待5S发一次,因为发送数据时间可能较长
                if(ret == 0)
                {
                        return END_CHAR_ERROR;
                }

                return 1;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TT=1","OK",3,50*7);//附着网络
        if(ret == 0)
        {
                return AT_CGATT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CT=1,1","OK",3,50*2);//激活网络
        if(ret == 0)
        {
                return AT_CGATT1_ERROR;
        }

        memset(server_ip_port_cmd,'\0',45);
        strcpy(server_ip_port_cmd,"AT+CIPSTART=\"TCP\",");
        strcat(server_ip_port_cmd,server_IP_and_por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server_ip_port_cmd,"CONNECT OK",3,50*2);//连接服务器
        if(ret == 0)
        {
                return AT_CIPSTART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END",">",3,50);//开发发送数据
        if(ret == 0)
        {
                return AT_CIPSEND_ERROR;
        }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_End(end_char,"SEND OK",1,250);//发送结束符,等待返回ok,等待5S发一次,因为发送数据时间可能较长

    if(ret == 0)
        {
                return END_CHAR_ERROR;
        }

        return 1;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2负责与GA6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串口调试,
*******************************************************************************/
int main(void)
{
        u16 key_value;
        u8  i;
        u8  run_led_flag = 0;
        int  ret;

        SysTick_Init_Config();   //系统滴答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           //GPIO初始化
        Key_GPIO_Config();
        USART2_Init_Config(115200);  //串口2初始化
        Timer2_Init_Config();        //定时器2初始化

        USART1_Init_Config(115200);//UART1用作串口调试信息

        UART1_SendString("系统启动.......................\r\n");

        for(i = 0;i < STABLE_TIMES;i++)
        {
                delay_ms(50);
        }

        memset(error_result,'\0',20);

        while(1)
        {
                delay_ms(50);

                if(run_led_flag == 0)
                {
                        LED0_ON();
                        UART1_SendString("LED0_ON\r\n");
                        run_led_flag = 1;
                }
                else
                {
                        LED0_OFF();
                        UART1_SendString("LED0_OFF\r\n");
                        run_led_flag = 0;
                }
                key_value = Key_Down_Scan();
                switch (key_value)
                {
                        case (0x0001 << 5):
                        {
                                ret = check_status();
                                if(ret == 1)
                                {
                                        ret = send_data_to_server("\"182.254.216.22\",8687","GA6 tcp test!");//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

                if(ret == 1)
                                {
                                        sprintf(error_result,"成功发送到server\r\n");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delay_ms(50);
                                        UART1_SendString("收到回复:\r\n");  //received:后面的内容才是回复的真正内容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UART1_SendString("\r\n");

                                        LED1_ON();
                                }
                                else //数据发送失败,此时可能连接时间过长导致的失败,这样就断开连接,然后就可以继续连接上了
                                {
                                        sprintf(error_result,"错误代码 : %d\r\n",ret);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CLOSE","OK",3,150);//关闭链接
                                        LED1_OFF();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 函数名  : USART2_IRQHandler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
* 函数名  : TIM2_IRQHandler
* 描述    : 定时器2中断断服务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static u8 flag =1;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更新中断标志

                if(flag)
                {
                        //LED4_ON();
                        flag=0;
                }
                else
                {
                        //LED4_OFF();
                        flag=1;
                }
        }
}

/*******************************************************************************
* 函数名 : CLR_Buf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u8 Wait_CREG(u8 query_times)
{
        u8 i;
        u8 k;
        u8 j;
        i = 0;
        CLR_Buf();
        while(i == 0)
        {

                UART2_Send_Command("AT+CREG?");
                delay_ms(100);

                for(k=0;k<Buf2_Max;k++)
                {
                        if((Uart2_Buf[k] == '+')&&(Uart2_Buf[k+1] == 'C')&&(Uart2_Buf[k+2] == 'R')&&(Uart2_Buf[k+3] == 'E')&&(Uart2_Buf[k+4] == 'G')&&(Uart2_Buf[k+5] == ':'))
                        {

                                if((Uart2_Buf[k+7] == '1')&&((Uart2_Buf[k+9] == '1')||(Uart2_Buf[k+9] == '5')))
                                {
                                        i = 1;
                                        return 1;
                                }

                        }
                }
                j++;
                if(j > query_times)
                {
                        return 0;
                }
……………………

网友A(2019-01-19):
十分感谢,现在正在学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B(2019-03-26):
感谢楼主分享,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在程序看到用的是GA6通讯模块,这个的程序流程可以同样M26的模块的流程吗?

网友C(2019-06-14):
很好正是我要学习的

网友D(2022-09-17):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