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 5kg电子秤设计资料(Arduino,51单片机与stm32源码)

楼主:
电子组装与调试”预赛“电子秤”电路功能简介
一、功能说明
电子秤主要以单片机STC90C52RC控制核心,实现电子秤的基本控制功能。系统扩展了电子日历时钟,系统可以分为最小系统、数据采集、人机交互界面和系统电源、时钟和语音报数六大部分。最小系统部分主要包括STC90C52RC和经典复位电路;数据采集部分由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和A/D转换部分组成,信号放大和A/D转换部分主要由专用型高精度24位AD转换芯片HX711实现;人机交互界面为键盘输入和点阵式液晶显示,主要使用4*4矩阵键盘和1602液晶显示器,可以方便的输入数据和直观的显示数据;时钟模块主要由时钟芯片DS1302和时钟电路组成;语音报数模块可语音报读时间和电子秤系统的重量、单价、金额等语音内容,主要由SC1010B实现。该电子秤可以实现基本的称重功能(称重范围为0~5Kg,重量误差不大于±0.005Kg),并扩展了时钟和语音报数的功能,时钟模块还可设置闹钟功能。系统在称量时还具有超量程报警功能。整个系统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功能齐全,精度高,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二、电路功能简介
系统硬件的结构框图如下图1所示:

电路原理图如下:

Arduino配套例程连接图

arduino源程序如下(51单片机与stm32源码附件下载):
#include "HX711.h"                                        //调用24bitAD HX711库

HX711 HX711_CH0(2, 3, 400); //SCK,DT,GapValue
//SCK引脚用于arduino和HX711模块通讯的时序提供
//DT引脚用于从HX711读取AD的数据
//GapValue用于校准输出的重量值,如果数值偏大就加大该值,如果数据偏小就减小该值
int LED = 13;

long Weight = 0;                //定义一个变量用于存放承重的重量,单位为g

void setup()
{
  pinMode(LED, OUTPUT);                                //设定LED是输出引脚
  digitalWrite(LED, LOW);                        //LED熄灭

  Serial.begin(9600);                                                //设定串口输出波特率
  //Serial.print("Welcome to use!\n");

  HX711_CH0.begin();                                        //读取传感器支架毛重
  delay(3000);                                                                //延时3s用于传感器稳定
  HX711_CH0.begin();                                        //重新读取传感器支架毛重用于后续计算

  digitalWrite(LED, HIGH);                //板载LED点亮,说明可以承重
}

void loop()
{

    Weight = HX711_CH0.Get_Weight();                //采样当前传感器重量,该重量已经自动去皮,去皮值根据初始化程序中采样的值计算。
    Serial.print(Weight);                        //串口输出当前重量
    Serial.println(" g");                        //单位为g
    delay(1000);

}

网友A(2019-01-21):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B(2019-02-28):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C:
好想看到您发的这篇帖子

网友D:
正需要呢

网友E(2019-04-17):
下载的资料与楼主描述不一样

网友F(2019-07-14):
hx711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G(2019-11-14):
你好,请问为什么测出来的数值一直是-7100左右呢?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H:
测得不准啊

网友I:
秤的重量准确 但是不放东西 数值不能归零

网友J:
你好,想学习学习这个

网友K(2019-12-14):
hx711是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也就说把传感器的电压电阻的这些变化转换成数字的。然后在代码中将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换算成对应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