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习单片机与手机app的通信连接,使用的是ESP8266wifi模块,app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8-05-05):
我想学习单片机与手机app的通信连接,使用的是ESP8266wifi模块,app该怎样设计?

网友A:
如果你的是AT指令版的,在51单片机上通过串口连接ESP8266的串口,发送AT指令,设置路由器和密码后就可以使8266连上路由器了。
同样,esp8266连接上路由器后拥有IP地址,此时可以通过单片机获取8266的ip地址并显示出来,手机可以直接连接8266,并向8266发送IP包。8266会将该包转换成串口数据向单片机发送过去的。
如果你的8266是自己重新烧写的内核,如果你能这样做,那么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些需要在自己的内核中重新做好。

网友B:
可以通过E4a,比较简单,不过需要用到服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E4a,比较简单,不过需要用到服务器

机智云能够自动成app

网友D:
这个设计还行,需要模块化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一块儿,,各种问题啊。楼主的APP写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