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KSCM-2型C语言源程序及单片机实验指导书下载

楼主:
师傅给的程序参考,可以参考
目  录
第一部分  单片机实验    4
第一章  单片机软件实验    4
实验一  存储器块清零(1/2型)    4
实验二  二进制BCD码转换(1/2型)    6
实验三  二进制ASCII码转换(1/2型)    8
实验四  程序跳转表(1/2型)    10
实验五  内存块移动(1/2型)    12
实验六  数据排序(1/2型)    14
第二章  单片机基础实验    16
实验七  P1口输入、输出实验(1/2型)    16
实验八  继电器控制实验(1/2型)    19
实验九  音频驱动实验(1/2型)    21
实验十  定时器实验(1/2型)    24
实验十一  定时器输出PWM实验(1/2型)    26
实验十二  计数器实验(1/2型)    27
实验十三  看门狗实验(1/2型)    29
实验十四  外部中断实验(1/2型)    31
实验十五  EEPROM外部程序存储器实验(1/2型)    33
实验十六  FLASH ROM外部程序存储器实验(1/2型)    35
实验十七  SRAM外部数据存储器扩展实验(1/2型)    37
实验十八  93C46串行EEPROM数据读写实验(1/2型)    39
实验十九  I2C总线实验(1/2型)    41
实验二十  8253定时/计数器实验(1/2型)    46
实验二十一  8155 I/O扩展实验(1/2型)    48
实验二十二  8255 I/O扩展实验(1/2型)    51
实验二十三  74LS164串转并实验(1/2型)    53
实验二十四  74LS165并转串实验(1/2型)    55
实验二十五  用74LS245读入数据实验(1/2型)    57
实验二十六  用74LS273输出数据实验(1/2型)    59
实验二十七  74HC138译码器实验(1/2型)    61
实验二十八  查询式键盘实验(1/2型)    62
实验二十九  7279阵列式键盘实验(1/2型)    64
实验三十    LED双色点阵显示实验(1/2型)    67
实验三十一  串行静态显示实验(1/2型)    69
实验三十二  16×16 LED点阵显示实验(1/2型)    71
实验三十三  DAC0832并行D/A转换实验(1/2型)    73
实验三十四  ADC0809并行A/D转换实验(1/2型)    76
实验三十五  MC14433并行A/D转换实验(1/2型)    79
实验三十六  LTC1446串行D/A转换实验(1/2型)    82
实验三十七  TLC549串行A/D转换实验(1/2型)    85
第三章  单片机接口应用开发实验    86
实验三十八  RS232通信接口(1/2型)    86
实验三十九  RS485通信接口(1/2型)    88
实验四十    实时时钟(RTC)实验(1/2型)    90
实验四十一  IC卡读写实验(1/2型)    94
实验四十二  语音芯片控制实验(1/2型)    99
实验四十三  V/F转换与F/V转换实验(1/2型)    105
实验四十四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1/2型)    108
实验四十五  红外发射与接收实验(1/2型)    112
实验四十六  电子琴模拟实验(1/2型)    115
实验四十七  汽车转弯信号灯模拟实验(1/2型)    118
实验四十八  十字路口交通灯模拟实验(1/2型)    120
实验四十九  舞台灯模拟实验(1/2型)    122
实验五十    步进电机模拟实验(1/2型)    123
实验五十一  直流电机控制实验(1/2型)    127
实验五十二  步进电机控制实验(1/2型)    129
实验五十三  128×64点阵型液晶显示实验(2型)    132
实验五十四  2×16字符型液晶显示实验(2型)    137
实验五十五  USB 2.0通信实验(2型)    140
实验五十六  CAN总线通信实验(2型)    142
实验五十七  以太网通信实验(2型)    146
实验五十八  微型打印机接口实验(2型选配)    159
实验五十九  非接触式IC卡读写实验(2型选配)    161
第二部分  CPLD实验    162
实验六十    逻辑门电路实验(2型)    162
实验六十一  数据选择器实验(2型)    163
实验六十二  数据分配器实验(2型)    164
实验六十三  比较器实验(2型)    165
实验六十四  编码器实验(2型)    166
实验六十五  加法器实验(2型)    167
实验六十六  减法器实验(2型)    168
实验六十七  移位寄存器实验(2型)    169
实验六十八  异步计数器实验(2型)    170
实验六十九  同步计数器实验(2型)    171
实验七十    译码器实验(2型)    172
实验七十一  交通灯实验(2型)    173
实验七十二  流水灯设计实验(2型)    174
实验七十三  数字时钟设计实验(2型)    175
实验七十四  秒表设计实验(2型)    176
实验七十五  PWM控制实验(2型)    177
第三部分  单片机和CPLD综合实验    178
实验七十六  键盘显示(2型)    178
实验七十七  实时时钟显示(2型)    180
附录一  THKL-C51仿真器联机及软件的使用说明    181
附录二  ISP在线下载器使用说明    202
附录三  USB2.0上位机软件使用说明    204
附录四  TH-ICCARD 读卡模块上位机库函数使用说明    209
附录五  ISPLEVER3.0软件使用说明    222
附录六  THKSCM-1型单片机开发综合实验装置使用说明书    229
附录七  THKSCM-2型单片机开发综合实验装置使用说明书    231

第一部分  单片机实验
第一章  单片机软件实验
实验一  存储器块清零(1/2型)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存储器读写方法
2.了解存储器块的操作方法
二、实验说明
本实验指定某块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和长度,要求能将其内容清零。通过该实验学生可以了解单片机读写存储器的方法,同时也可以了解单片机编程、调试方法。
三、实验内容及步骤
1.启动PC机,打开KEIL软件(KEIL软件使用见附录一),软件设置为模拟调试状态。在所建的Project文件中添加TH1.ASM源程序进行编译,编译无误后,打开View菜单中的Memory Window,在Address窗口输入X:8000H后回车,观察8000H-800FF起始的256个字节单元的内容,可以发现这256个字节的内容都为1。
2.打开CPU窗口,选择单步或跟踪执行方式运行程序,观察CPU窗口各寄存器的变化,可以看到程序执行的过程,加深对实验的了解,用户也可改变A的值,那输出的内容也会改变。
四、流程图及源程序(见光盘中的程序文件夹)
1.源程序
ORG     0000H
START   EQU     8000H
MOV     DPTR,  #START                   ;起始地址
        MOV     R0,#0                   ;设置256字节计数值
        MOV     A,#1H
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地址
        DJNZ    R0,Loop                 ;计数值减一
        NOP
        LJMP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