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震荡电路 有偿

楼主(2018-05-05):
最好利用瞬时极性法分析一下  QQ:461981503

网友A:
这仅是旋转 LED 无线输电的部分电路,坛里就能找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仅是旋转 LED 无线输电的部分电路,坛里就能找到资料

但是没有讲解这个电路原理的啊,他是怎么产生交流电的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原理

上电时,晶体管Q1,Q2截止, 电容C2的电压在平衡位置。
Q1的基极电压为接近0V,电容C2由流经电阻R2及R3的电流充电,使C2由0V渐渐充电至0.6V,
Q1导通,Q1的集电极电压为接近0V,使得Q2导通, 电感线圈中的电流开始充电, 电容C2瞬时极性相反,
使Q1瞬间截止,Q1截止,Q2截止,线圈充电完毕(放电开始),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直到线圈放电完毕,电容C2瞬时极性相反。
Q1导通,Q1的集电极电压为接近0V,使得Q2导通, 电感线圈中的电流又再一次开始充电, 维持等幅振荡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原理

上电时,晶体管Q1,Q2截止, 电容C2的电压在平衡位置。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线圈充电,C2的极性就反了呢?是因为把线圈看作电阻的话,C2的右侧电位比左侧高吗?可是电容的左侧也在不断的充电啊

网友B:
  振荡电流是一种交变电流, 是一种频率很高的交变电流,它无法用线圈在磁场中转动产生,只能是由振荡电路产生。
  充电完毕(放电开始):电场能达到最大,磁场能为零,回路中感应电流i=0。
  放电完毕(充电开始):电场能为零,磁场能达到最大,回路中感应电流达到最大。
  充电过程:电场能在增加,磁场能在减小,回路中电流在减小,电容器上电量在增加。从能量看:磁场能在向电场能转化。
  放电过程:电场能在减少,磁场能在增加,

所以不能把线圈看作电阻

Q1的基极电压及电感线圈中的电流

Q1的基极电压及电感线圈中的电流

Q2的基极电压及电感线圈中的电流

Q2的基极电压及电感线圈中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