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0温湿度传感器应用,含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5-05):
早几年用了SHT10的温湿度传感器,稳定,可靠,就是更新数据时间比较长些,
电路很简单,请看手册,
已经在产品中使用了,请放心使用和指正,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th.h>
/*********************************************************************************************************/
#include "sh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IO.h"
#include "Lcd.h"
/*********************************************************************************************************/
enum {TEMP,HUMI};
/*********************************************************************************************************/
//0: 温度1, 1:湿度1 , 2 : 温度2, 3: 湿度2
float   todao[4];                                        //{temp,rh};  模拟量寄存器从1到2
float   humi_val1;                                       //湿度变量
float   temp_val1;                                       //温度变量

unsigned int   humi_val;                                //湿度变量
unsigned int   temp_val;                                //温度变量
unsigned char  checksum;
/*
const float C1=-4;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2 Bit RH
*/
const float C1=-2.0468;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C2=+0.0367;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C3=-0.0000015955;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2 Bit RH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2 Bit RH

/*********************************************************************************************************/
extern unsigned char wendu1_biaozhi;
extern unsigned char wendu2_biaozhi;
extern unsigned char  R_KeyValue1;
/*********************************************************************************************************/

/**********************************************************************************************************
** 函数名称: s_write_byte()
** 函数功能: SHT10写单个字节, 写一个字节并输出ACK验证
** 入口参数: 写入单个字节
** 出口参数: ACK验证
** 说    明: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j,error1=0;
    SHT10_SDA1_OUT;
    for(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SHT10_SDA1_OUT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SHT10_SDA1_OUT0;
       SHT10_SCK1_OUT1;                   //clk for SENSI-BUS
       for(j = 0; j<40;j++)
           {
             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
       SHT10_SCK1_OUT0;
     }
        NOP();
        NOP();
        NOP();
    SHT10_SDA1_OUT1;                     //release DATA-line
        NOP();
    SHT10_SCK1_OUT1;                     //clk #9 for ack
        NOP();
    SHT10_SDA1_IN;
        NOP();
        if(SHT10_SDA1)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
      error1 = 1;
         }
        else
         {
          error1 = 0;
         }
    SHT10_SCK1_OUT0;
    return error1;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 函数名称: s_read_byte()
** 函数功能: SHT10读单个字节,
** 入口参数: ACK验证
** 出口参数: 读单个字节
** 说    明: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读字节并给一个ACK
*********************************************************************************************************/
unsigned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j,val=0;
    SHT10_SDA1_OUT;
        NOP();
    SHT10_SDA1_OUT1;                       //release DATA-line
    for(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HT10_SCK1_OUT1;                     //clk for SENSI-BUS
          NOP();
          NOP();
      SHT10_SDA1_IN;
          NOP();
      if(SHT10_SDA1)
                    val = (val | i);                 //read bit
      SHT10_SCK1_OUT0;
    }
    SHT10_SDA1_OUT;
        NOP();
        NOP();
    if(!ack)
       SHT10_SDA1_OUT1;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else
       SHT10_SDA1_OUT0;
    SHT10_SCK1_OUT1;                       //clk #9 for ack
        for(j = 0; j<40;j++)
         {
             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
    SHT10_SCK1_OUT0;
    NOP();
        NOP();
    SHT10_SDA1_OUT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 函数名称: s_transstart()
** 函数功能: 启动传输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启动传输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SHT10_SDA1_OUT;
        NOP();
        NOP();
    SHT10_SDA1_OUT1;
    NOP();
    SHT10_SCK1_OUT0;                   //Initial state
    NOP();
    NOP();
    SHT10_SCK1_OUT1;
    NOP();
    SHT10_SDA1_OUT0;
    NOP();
    SHT10_SCK1_OUT0;
    NOP();
    NOP();
    NOP();
    SHT10_SCK1_OUT1;
    NOP();
    SHT10_SDA1_OUT1;
    NOP();
    SHT10_SCK1_OUT0;
}
/**********************************************************************************************************
** 函数名称: s_connectionreset()
** 函数功能: 复位SHT10    //复位通讯时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读字节并给一个ACK
//----------------------------------------------------------------------------------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SHT10_SDA1_OUT;
        NOP();
        NOP();
    SHT10_SDA1_OUT1;
        NOP();
        NOP();
    SHT10_SCK1_OUT0;                            //Initial state
        NOP();
        NOP();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HT10_SCK1_OUT1;
          NOP();
          NOP();
      SHT10_SCK1_OUT0
          NOP();
          NOP();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 函数名称: s_measure()
** 函数功能: SHT10测量温度 或者湿度 ,带校验
** 入口参数: 读出温湿度值存入地址,校验值存入地址,测量模式
** 出口参数: 测量出错次数
** 说    明: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产生算法
*********************************************************************************************************/
unsigne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error1=0;
    unsigned long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1+=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1+=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SHT10_SDA1_IN;
          NOP();
          NOP();
          //delay_nms(150);
    for(i=0;i<90000;i++)
          {
             if(SHT10_SDA1 == 0)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break;
          }

    if(SHT10_SDA1)
            error1 += 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1 )  =s_read_byte(ACK);                     //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s_read_byte(ACK);                       //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1;
}
/**********************************************************************************************************
** 函数名称: s_write_byte_1()
** 函数功能: SHT10写单个字节, 写一个字节并输出ACK验证
** 入口参数: 写入单个字节
** 出口参数: ACK验证
** 说    明: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s_write_byte_1(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1=0;
    SHT10_SDA2_OUT;
    for(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SHT10_SDA2_OUT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SHT10_SDA2_OUT0;
      SHT10_SCK2_OUT1;                          //clk for SENSI-BUS
      NOP();
          NOP();
          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SHT10_SCK2_OUT0;
     }
    SHT10_SDA2_OUT1;                           //release DATA_1-line
        NOP();
        NOP();
    SHT10_SCK2_OUT1;                           //clk #9 for ack
        NOP();
        NOP();
    SHT10_SDA2_IN;
        NOP();
        NOP();
        if(SHT10_SDA2)                             //check ack (DATA_1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
       error1 = 1;
         }
        else
         {
           error1 = 0;
         }
    SHT10_SCK2_OUT0;
    return error1;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 函数名称: s_read_byte_1()
** 函数功能: SHT10读单个字节,
** 入口参数: ACK验证
** 出口参数: 读单个字节
** 说    明: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读字节并给一个ACK
*********************************************************************************************************/
unsigned char s_read_byte_1(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SHT10_SDA2_OUT;
        NOP();
    SHT10_SDA2_OUT1;                             //release DATA_1-line
    for(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HT10_SCK2_OUT1;                            //clk for SENSI-BUS
          NOP();
      SHT10_SDA2_IN;
          NOP();
          NOP();
      if(SHT10_SDA2)
                  val=(val | i);                             //read bit
      SHT10_SCK2_OUT0;
     }
    SHT10_SDA2_OUT;
        NOP();
        NOP();
    if(!ack)
      SHT10_SDA2_OUT1;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_1-Line
    else
      SHT10_SDA2_OUT0;
    SHT10_SCK2_OUT1;                              //clk #9 for ack
    NOP();
    NOP();
    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SHT10_SCK2_OUT0;
        NOP();
    SHT10_SDA2_OUT1;                             //release DATA_1-line
    return val;
}

/**********************************************************************************************************
** 函数名称: s_transstart_1()
** 函数功能: 启动传输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启动传输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void s_transstart_1(void)
{
     SHT10_SDA2_OUT;
     SHT10_SDA2_OUT1;
     NOP();
     SHT10_SCK2_OUT0;                   //Initial state
     NOP();
     NOP();
     SHT10_SCK2_OUT1;
     NOP();
     SHT10_SDA2_OUT0;
     NOP();
     SHT10_SCK2_OUT0;
     NOP();
     NOP();
     NOP();
     SHT10_SCK2_OUT1;
     NOP();
     SHT10_SDA2_OUT1;
     NOP();
     SHT10_SCK2_OUT0;
}
/**********************************************************************************************************
** 函数名称: s_connectionreset_1()
** 函数功能: 复位SHT10 ,复位通讯时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读字节并给一个ACK
//----------------------------------------------------------------------------------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void s_connectionreset_1(void)
{
     unsigned char i;
     SHT10_SDA2_OUT;
         NOP();
         NOP();
     SHT10_SDA2_OUT1;
         NOP();
         NOP();
     SHT10_SCK2_OUT0;                              //Initial state
         NOP();
         NOP();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HT10_SCK2_OUT1;
            NOP();
        SHT10_SCK2_OUT0;
            NOP();
     }
     s_transstart_1();                             //transmission start
}

/**********************************************************************************************************
** 函数名称: s_measure_1()
** 函数功能: SHT10测量温度 或者湿度 ,带校验
** 入口参数: 读出温湿度值存入地址,校验值存入地址,测量模式
** 出口参数: 测量出错次数
** 说    明: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产生算法
*********************************************************************************************************/
unsigned char s_measure_1(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error1=0;
     unsigned long i;

     s_transstart_1();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1+=s_write_byte_1(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1+=s_write_byte_1(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SHT10_SDA2_IN;
           NOP();
           NOP();
           //delay_nms(150);
     for (i=0;i<90000;i++)
           {
             if(SHT10_SDA2==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

           if(SHT10_SDA2)
             error1 += 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1) =s_read_byte_1(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s_read_byte_1(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_1(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1;
}
/**********************************************************************************************************
** 函数名称: calc_sht10()
** 函数功能: 计算温度和湿度
** 入口参数: 读出湿度值存入地址,读出温度值存入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See an application note Non-linearity Compensation from www.Sensirion.com for details
***********************************************************************************************************/
//----------------------------------------------------------------------------------------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Deg Cel]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10x %RH] for 1 decimal place
//          temp [100x Deg Cel] for 2 decimal places
/*********************************************************************************************************/
/*
void calc_sht10( 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float rh = *p_humidity;
           float t = *p_temperature;
           float t_C;
           float rh_lin;

           t_C=t*0.01-40.1;
           //multiplied by 100, t_C=t-4000
           //t_C = t - 4000;

           //58<=rh<=1720,         (1430*rh-5120*16)/4096,         in x10
           //1721<=rh<=3273,         (1110*rh+28930*16)/4096,         in x10
           //From : Application Note Non-Linearity compensation, Sensirion
           if(rh<=1720)
            {
                     rh_lin = (1430UL*(long)rh)>>12;
                    (rh_lin>=20)?(rh_lin = rh_lin-20):(rh_lin=0);
            }
           else
            {
                    //rh_lin = (1110*rh + 12320 + 4096*110)/4096, in x10
                    rh_lin = ((1110UL*(long)rh + 12320UL) >> 12) + 110;
                    if(rh_lin>1000)
                           rh_lin=1000;
            }

           //rh_true = (t_C-25)*(rh*0.00008+0.01)+rh_lin
           //~0.12 %RH /deg C, this factor has been ignored at this moment
           *p_temperature = t_C;
           *p_humidity = rh_lin;
} */
/**********************************************************************************************************
** 函数名称: calc_sht10()
** 函数功能: 计算温度和湿度
** 入口参数: 读出湿度值存入地址,读出温度值存入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See an application note Non-linearity Compensation from www.Sensirion.com for details
***********************************************************************************************************/
void calc_sht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C]
    t_C=t*0.01 - 40.1;                       // calc. temperature[°C]from 14 bit temp.ticks @5V
    rh_lin=C3*rh*rh + C2*rh + C1;            //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 return temperature [°C]
    *p_humidity=rh_true;                     // return humidity[%RH]
}
/**********************************************************************************************************
** 函数名称: calc_dewpoint()
** 函数功能: 计算露点
** 入口参数: humidity [%RH], temperature [°C]
** 出口参数: dew point [°C]
** 说    明: See an application note Non-linearity Compensation from www.Sensirion.com for details
***********************************************************************************************************/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float k,dew_point ;
     k = (log10(h)-2)/0.4343 + (17.62*t)/(243.12+t);
     dew_point = 243.12*k/(17.62-k);
     return dew_point;
}
/**********************************************************************************************************
** 函数名称: Temp_Humi_Check()
** 函数功能: 温度湿度检测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Temp_Humi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0;
         if(wendu1_biaozhi==1)
           {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传送重置
                      error += 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湿度测量
                   error += 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温度测量
               if(error!=0)
               {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todao[0]=0;                                                     //湿度测量  1
                     todao[1]=0;                                                     //温度测量  1
                }
               else
                  {
                          humi_val1=(float)humi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1=(float)temp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ht10(&humi_val1,&temp_val1);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calc_dewpoint(humi_val1,temp_val1);

                         todao[0]=temp_val1;                                             //温度测量  1
                     todao[1]=humi_val1;                                             //湿度测量  1
                        }
                }
          if(wendu2_biaozhi==1)
                {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_1();                                                           ////传送重置
                     error+=s_measure_1((unsigned char*) &humi_val,&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湿度测量
              error+=s_measure_1((unsigned char*) &temp_val,&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温度测量
              if(error!=0)
               {
                     s_connectionreset_1();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todao[2]=0;                                                       //湿度测量  2
                     todao[3]=0;                                                       //温度测量   2
             return;
           }
              else
                 {
                          humi_val1=(float)humi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1=(float)temp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ht10(&humi_val1,&temp_val1);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calc_dewpoint(humi_val1,temp_val1);

                         todao[2]=temp_val1;                                                  //温度测量  2
                     todao[3]=humi_val1;                                                  //湿度测量  2
                   }
           }

}
/**********************************************************************************************************
** 函数名称: Temp_Humi_Init()
** 函数功能: 温度湿度检测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检测到温度时 ,置 标志位
*********************************************************************************************************/
void Temp_Humi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0;
          //float Dew_Point;
          s_connectionreset();                                                                //传送重置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湿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温度测量
      if(error!=0)
                {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todao[0]=0;                                                       //湿度测量  1
                  todao[1]=0;                                                       //温度测量  1
                }
      else
              {
              humi_val1=(float)humi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1=(float)temp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ht10(&humi_val1,&temp_val1);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1,temp_val1);

          todao[0]=temp_val1;                                                //湿度测量  1
              todao[1]=humi_val1;                                                //温度测量  1
        }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_1();                                                           //传送重置
             error+=s_measure_1((unsigned char*) &humi_val,&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湿度测量
          error+=s_measure_1((unsigned char*) &temp_val,&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温度测量
      if(error!=0)
       {
             s_connectionreset_1();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todao[2]=0;                                                       //温度测量  2
                 todao[3]=0;                                                       //湿度测量  2
       }
             else
       {
               humi_val1=(float)humi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1=(float)temp_val;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ht10(&humi_val1,&temp_val1);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1,temp_val1);

             todao[2] = temp_val1;                                              //温度测量  2
             todao[3] = humi_val1;                                              //湿度测量  2
           }
      if(todao[1]==0)
           {
            if( todao[0]==0)
            {
               wendu1_biaozhi = 0;
            }
           }
          else                                                                 // 有湿度时一定有温度
           {
          wendu1_biaozhi = 1;
           }
      if(todao[3]==0)
           {
             if( todao[2]==0)
              {
                       wendu2_biaozhi = 0;
              }
           }                                                                    // 有湿度时一定有温度?
          else
           {
          wendu2_biaozhi = 1;
           }
}

网友A:
试试吧,看看用在stc上可以不

网友B(2022-01-19):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看看用在stc上可以不

STC89C52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