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的电力参数采集芯片,含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5-05):
说起ADE7758的电力参数采集芯片,应用很多,早几年用他做了一个产品,
看了现在好像还有人在用,
现在把自己用的源代码发上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ABSACC.H>
#include<Hardware.H>
#include<ExTimer.H>
#include<12864.H>
#include<MATH.H>
#include<Alarm.H>
#include<ADC.H>
#include<LC.H>
/*
static unsigned char IE_COPY=0;  //进入中断之后保存IE 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Com_Counter=6;
static unsigned char Capture_1H=0;
static unsigned char Capture_1L=0;
static unsigned char Capture_2H=0;
static unsigned char Capture_2L=0;
static unsigned char Capture_Couter=0;
static unsigned int  T;
static unsigned int  Number_Fre;
static unsigned int  Max,Min,Speed_Filter[10];
static unsigned long Capture_Result;
static unsigned long Accelaration;
*/

/*ADC模拟量数据修正设置数据定义,位于XRAM.是EEPROM 的映射*/

#define BV_Offset 0x00C2//电池偏移
#define BV_Gain   0x00C3//电池增益

#define ET_Offset 0x00C4//水温偏移
#define ET_Gain   0x00C5//水温增益

#define OP_Offset 0x00C6//油压偏移
#define OP_Gain   0x00C7//油压增益

#define FL_Offset 0x00C8//油量偏移
#define FL_Gain   0x00C9//油量增益

#define OV_Offset 0x00CA//电压偏移
#define OV_Gain   0x00CB//电压增益

#define OC_Offset 0x00CC//电流偏移
#define OC_Gain   0x00CD//电流增益

#define PF_Offset 0x00CE//功率因数偏移
#define PF_Gain   0x00CF//功率因数增益

/*ADC 采集的模拟量数据   全局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BatteryVoltage=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ETVoltage=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OPVoltage=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FLVoltage=0;

/*ADE 采集的模拟量数据   全局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VoltageL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VoltageL2=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VoltageL3=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VoltageL12=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VoltageL23=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VoltageL31=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CurrentC1=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CurrentC2=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CurrentC3=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KwL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KwL2=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KwL3=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KvarL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KvarL2=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KvarL3=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KvaL1=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KvaL2=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KvaL3=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Frequency;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PF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PF2=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data GenPF3=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data GenSpeed;

unsigned char idata ad_x=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alue_ET=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alue_OP=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alue_FL=0;
/*定时器2 的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bdata mask;

sbit Freq_BIT=mask^0;
sbit INT0_BIT=mask^1;

/*定义可位寻址的寄存器,用于缓冲*/

/*离散输入缓冲*/
extern unsigned char bdata DI_BUF;
/*离散输出缓冲*/
extern unsigned char bdata DO_BUF;
/*现场操作模式缓冲*/
extern unsigned char bdata LC_Model_BUF;
/*--------------------------------------------------------------*/
/*偏移、增益修正公共函数*/
unsigned int AD_OffsetGain(unsigned int DataInput,unsigned int Gain,unsigned int Offset)
{
        unsigned long Data;
/*偏移修正*/
        Data=XWORD[Offset];//读取偏移设置数据
/*偏移量计算*/
        if (Data>=100)
        {
        //BV_Offset>=100,正偏移,修正单位1/LSB(0.1V/LSB)。
                DataInput=(DataInput+(Data-100));        //屏蔽正负标志,计算真实的正偏移量
        }
        else
        {
        //BV_Offset<100,负偏移,修正单位1/LSB(0.1V/LSB)。

                //判断是否大于要修正的负偏移量
                if (DataInput>(100-Data))
                {
                        DataInput=(DataInput-(100-Data));        //小于100,计算真实的负偏移量
                }
                else
                {
                //小于要修正的偏移量
                        DataInput=0;
                }
        }
/*增益修正*/
        Data=XWORD[Gain];//读取增益设置数据
/*增益计算*/
        //Gain,正负增益,修正单位0.001/LSB。
        Data=(Data*DataInput)/1000;

        return Data;
}
/*--------------------------------------------------------------*/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AD_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时间倍数。
    for(; Delay>0; Delay--)
    {
    for(i=0; i<100; i++)
            {
            }        //时间倍数循环。
    }
}
/*--------------------------------------------------------------*/
/*Timer2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2_Sev(void)
{
//初始化T2
        TF2=0;

        RCAP2L = 0x00;
        RCAP2H = 0x00;
        TL2    = 0x00;
        TH2    = 0x00;

        TR2    = 0;                //关闭T2
        ET2        =0;
        EX0=0;

        GenFrequency=0;

        INT0_BIT=1;
        Freq_BIT=0;
}
/*--------------------------------------------------------------*/
/*INT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_Sev(void)
{

        if (Freq_BIT==0)
        {

                //AD_Delay(10);
                //while (INT0==1);

                TL2    = 0x00;
                TH2    = 0x00;
                TR2=1;                //T2
                ET2=1;                //使能中断

                Freq_BIT=1;

                //nPEN=0;
                //AD_Delay(20);
                //while (INT0==0);

        }
        else
        {
                //AD_Delay(10);
                //while (INT0==1);

                TR2=0;
                ET2=0;
                EX0=0;

                GenFrequency=(((TH2*256)+TL2)/73.67);

                //nPEN=1;
                Freq_BIT=0;
                INT0_BIT=1;

        }

}
/*--------------------------------------------------------------*/
/*发电机电压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Voltage(void)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int i;

        Power_Measure_Write(LCYCMODE,0x38);//ZXSEL Bit3=1,Bit4=1,Bit5=1,选择PhaseA、B、C。
        Power_Measure_Write(MASK,0xFC0);   //ZXA=1,ZXB=1,ZXC=1,选择PhaseA、B、C过零交点标志。

//循环检测三相

        Power_Measure_Write(ZXTOUT,0x0FFF); //将过零溢出时间。
        Power_Measure_Read(RSTATUS);           //复位状态标志寄存器。
        Mask=0;
        i=0;
        while (Mask==0)//等待结束标志位
        {
                //判断A相是否有过零标志位***************************************************
                if ((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0200)==0x0200)
                {
                //A相有过零标志位
                        GenCurrentC1=Power_Measure_Read(AIRMS)/10;//读取ADE7758的电流数据
                        GenVoltageL1=Power_Measure_Read(AVRMS)/4700; //读取ADE7758的电压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A相检测采集过程中是否有线电压过零交变故障标志位
                if ((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0040)==0x0040)
                {
                //A相采集过程中有线电压过零交变故障标志
                   //dengzhen
                        GenVoltageL1=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if (i==0x30)
                {
                        GenVoltageL3=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else
                {
                        i++;
                }
        }
if (Dianji_flag==1)//启动成功后采集后两相发电电压
{
        Power_Measure_Write(ZXTOUT,0x0FFF); //将过零溢出时间。
        Power_Measure_Read(RSTATUS);           //复位状态标志寄存器。
        Mask=0;
        i=0;

                while (Mask==0)//等待结束标志位
                {
                        //判断B相是否有过零标志位***************************************************
                        if ((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0400)==0x0400)
                        {
                        //B相有过零标志位
                                GenCurrentC2=Power_Measure_Read(BIRMS)/10;//读取ADE7758的电流数据
                                GenVoltageL2=Power_Measure_Read(BVRMS)/4700; //读取ADE7758的电压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B相检测采集过程中是否有线电压过零交变故障标志位
                        if((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0080)==0x0080)
                        {
                        //B相采集过程中有线电压过零交变故障标志
                        //dengzhen
                                GenVoltageL2=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if (i==0x30)
                        {
                                GenVoltageL3=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else
                        {
                                i++;
                        }
                }
                Power_Measure_Write(ZXTOUT,0x0FFF); //将过零溢出时间。
                Power_Measure_Read(RSTATUS);          //复位状态标志寄存器。
                Mask=0;
                i=0;
                while (Mask==0)//等待结束标志位
                {
                        //判断C相是否有过零标志位***************************************************
                        if ((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0800)==0x0800)
                        {
                        //C相有过零标志位
                                GenCurrentC3=Power_Measure_Read(CIRMS)/10;         //读取ADE7758的电流数据
                                GenVoltageL3=Power_Measure_Read(CVRMS)/4700; //读取ADE7758的电压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C相检测采集过程中是否有线电压过零交变故障标志位
                        if ((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0100)==0x0100)
                        {
                        //C相采集过程中有线电压过零交变故障标志
                        //dengzhen
                                GenVoltageL3=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if (i==0x30)
                        {
                                GenVoltageL3=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else
                        {
                                i++;
                        }
                }
}
        /*厂方修正*/
                GenVoltageL1=AD_OffsetGain(GenVoltageL1,0x00E5,0x00E4);
                GenVoltageL2=AD_OffsetGain(GenVoltageL2,0x00E7,0x00E6);
                GenVoltageL3=AD_OffsetGain(GenVoltageL3,0x00E9,0x00E8);
        /*用户修正*/
                GenVoltageL1=AD_OffsetGain(GenVoltageL1,OV_Gain,OV_Offset);
                GenVoltageL2=AD_OffsetGain(GenVoltageL2,OV_Gain,OV_Offset);
                GenVoltageL3=AD_OffsetGain(GenVoltageL3,OV_Gain,OV_Offset);

//======================================
        //判断A相电压是否小于15伏

if (GenVoltageL1<10)
   {
        //A相电压小于10伏

                GenVoltageL1=0;
                GenVoltageL2=0;
                GenVoltageL3=0;                //将三相相电压强制为0V

                GenVoltageL12=0;
                GenVoltageL23=0;
                GenVoltageL31=0;        //将三相线电压强制为0V
        }
        else
        {

   //A相电压衐大于10伏
                //计算各相线电压

                GenVoltageL12= sqrt(((GenVoltageL1*1.5)*(GenVoltageL1*1.5))+((GenVoltageL2*0.866)*(GenVoltageL2*0.866)));
                GenVoltageL23= sqrt(((GenVoltageL2*1.5)*(GenVoltageL2*1.5))+((GenVoltageL3*0.866)*(GenVoltageL3*0.866)));
                GenVoltageL31= sqrt(((GenVoltageL3*1.5)*(GenVoltageL3*1.5))+((GenVoltageL1*0.866)*(GenVoltageL1*0.866)));

   }
}
/*--------------------------------------------------------------*/
/*发电机电压数据采集*/
/*
void VoltageDroop(void)
{
                unsigned int Data;
//非通用修正 20061010

                Data=XWORD[0x00AC];
                Data=GenCurrentC1*100/Data;
                GenVoltageL1=GenVoltageL1+(GenVoltageL1*(Data*0.03)/100);
                GenVoltageL12=GenVoltageL12+(GenVoltageL12*(Data*0.03)/100);

                Data=XWORD[0x00AC];
                Data=GenCurrentC2*100/Data;
                GenVoltageL2=GenVoltageL2+(GenVoltageL2*(Data*0.03)/100);
                GenVoltageL23=GenVoltageL23+(GenVoltageL23*(Data*0.03)/100);

                Data=XWORD[0x00AC];
                Data=GenCurrentC3*100/Data;
                GenVoltageL3=GenVoltageL3+(GenVoltageL3*(Data*0.03)/100);
                GenVoltageL31=GenVoltageL31+(GenVoltageL31*(Data*0.03)/100);
}
*/
/*--------------------------------------------------------------*/
/*发电机电流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Current(void)
{
        //判断A相电压是否大于80伏
        if (GenVoltageL1>70)
        {
        //CT比例
                GenCurrentC1=GenCurrentC1/(10000/XWORD[0x00AC]);
                GenCurrentC2=GenCurrentC2/(10000/XWORD[0x00AC]);
                GenCurrentC3=GenCurrentC3/(10000/XWORD[0x00AC]);
        //厂方修正
                GenCurrentC1=AD_OffsetGain(GenCurrentC1,0x00EB,0x00EA);
                GenCurrentC2=AD_OffsetGain(GenCurrentC2,0x00ED,0x00EC);
                GenCurrentC3=AD_OffsetGain(GenCurrentC3,0x00EF,0x00EE);
        //用户修正
                GenCurrentC1=AD_OffsetGain(GenCurrentC1,OC_Gain,OC_Offset);
                GenCurrentC2=AD_OffsetGain(GenCurrentC2,OC_Gain,OC_Offset);
                GenCurrentC3=AD_OffsetGain(GenCurrentC3,OC_Gain,OC_Offset);

                if ((GenCurrentC1/10)<(XWORD[0x00AC]*0.01))
                {
                                //C1小于3A,三相电流为0
                                GenCurrentC1=0;
                }
                if ((GenCurrentC2/10)<(XWORD[0x00AC]*0.01))
                {
                                //C1小于3A,三相电流为0
                                GenCurrentC2=0;
                }
                if ((GenCurrentC3/10)<(XWORD[0x00AC]*0.01))
                {
                                //C1小于3A,三相电流为0
                                GenCurrentC3=0;
                }
        }
  else
        {
        //相电压小于150V
                GenCurrentC1=0;
                GenCurrentC2=0;
                GenCurrentC3=0;
        }
        //dengzhen 20101026
        if (GenCurrentC1>54000)
        {
                        GenCurrentC1=54000;
                        GenCurrentC2=54000;
                        GenCurrentC3=54000;
        }
}
/*--------------------------------------------------------------*/
/*发电机频率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Frequency(void)
{
////////////////////////////////////////////////guoyajun-08.7.24/////////////////////////////////////////
        if(XWORD[0x00F7]==0) //==0 >220V  ==1>110V  //电网选择
          {
                                         ////燃油阀门
            if((GenVoltageL1<15)||((DO_BUF&0x02)==0x00))
                     GenFrequency=0; //将频率数据强制为0;
            else if(GenVoltageL1<180)  //频率在40赫兹内使用电压计算频率
             GenFrequency=(GenVoltageL1*10)/4.4;
                    else
                    {
             Power_Measure_Write(LCYCMODE,0x38);//ZXSEL Bit3=1,Bit4=1,Bit5=1,选择PhaseA、B、C。
             GenFrequency=(Power_Measure_Read(FREQ)*0.625); //读取ADE7758的频率数
                    }
         }
                 else //110v //电网选择
                 {
                    if((GenVoltageL1<15)||((DO_BUF&0x02)==0x00))
                     GenFrequency=0; //将频率数据强制为0;
                    else if(GenVoltageL1<74)  //频率在40赫兹内使用电压计算频率
             GenFrequency=(GenVoltageL1*10)/1.83;            ////燃油阀门
                    else
                    {
             Power_Measure_Write(LCYCMODE,0x38);//ZXSEL Bit3=1,Bit4=1,Bit5=1,选择PhaseA、B、C。
             GenFrequency=(Power_Measure_Read(FREQ)*0.625); //读取ADE7758的频率数
                    }
                 }
}

/*--------------------------------------------------------------*/
/*发电机视在功率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KVA(void)
{

        unsigned long VData;
        VData=GenVoltageL1;
        VData=VData*GenCurrentC1;
        /*
        SBUF=GenVoltageL1>>8; while (TI==0){};TI=0;
        SBUF=GenVoltageL1; while (TI==0){};TI=0;
        SBUF=VData>>24; while (TI==0){};TI=0;
        SBUF=VData>>16; while (TI==0){};TI=0;
        SBUF=VData>>8; while (TI==0){};TI=0;
        SBUF=VData; while (TI==0){};TI=0;
        SBUF=0xAA; while (TI==0){};TI=0;
        SBUF=0x55; while (TI==0){};TI=0;
        */
        if((VData%100)>=500)
        {
                VData=(VData/1000)+1;
        }
        else
        {
                VData=VData/1000;
        }
        GenKvaL1=VData;
        if (GenKvaL1>29999) GenKvaL1=29999;

        VData=GenVoltageL2;
        VData=VData*GenCurrentC2;
        if((VData%100)>=500)
        {
                VData=(VData/1000)+1;
        }
        else
        {
                VData=VData/1000;
        }
        GenKvaL2=VData;
        if (GenKvaL2>29999) GenKvaL2=29999;

        VData=GenVoltageL3;
        VData=VData*GenCurrentC3;
        if((VData%100)>=500)
        {
                VData=(VData/1000)+1;
        }
        else
        {
                VData=VData/1000;
        }
        GenKvaL3=VData;
        if (GenKvaL3>29999) GenKvaL3=29999;
}
/*--------------------------------------------------------------*/
/*发电机功率因数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PF(void)
{
        unsigned long Data;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i;

/*ADE配置*/
        Power_Measure_Write(LCYCMODE,0xBF);
        Power_Measure_Write(LINECYC        ,20);
        Power_Measure_Write(MASK,0x1000);   //LENERGY=1

        Power_Measure_Read(RSTATUS);          //复位状态标志寄存器。
        Mask=0;
        i=0;
        while (Mask==0)//等待结束标志位
        {
                //判断是否有计量完毕标志位***************************************************
                if ((Power_Measure_Read(STATUS)&0x1000)==0x1000)
                {
                //
                        Data=Power_Measure_Read(AWATTHR)*100/Power_Measure_Read(AVAHR);
                        GenPF1=Data;
                        Data=Power_Measure_Read(BWATTHR)*100/Power_Measure_Read(BVAHR);
                        GenPF2=Data;
                        Data=Power_Measure_Read(CWATTHR)*100/Power_Measure_Read(CVAHR);
                        GenPF3=Data;
                        Mask=1;        //标志结束
                }
                if (i==0x40)
                {
                        GenPF1=10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GenPF2=10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GenPF3=100; //不读取ADE7758的数据
                        Mask=1;        //标志结束
                }
                else
                {
                        i++;
                }
        }
        GenPF1=AD_OffsetGain(GenPF1,PF_Gain,PF_Offset);
        GenPF2=AD_OffsetGain(GenPF2,PF_Gain,PF_Offset);
        GenPF3=AD_OffsetGain(GenPF3,PF_Gain,PF_Offset);
//====================================
        if (GenPF1>110)
        {
                if (GenPF1>120) GenPF1=0;
                 else GenPF1=110;
        }

        if (GenPF1<30) GenPF1=000;
        if (GenCurrentC1==0) GenPF1=100;
//====================================
        if (GenPF2>110)
        {
                if (GenPF2>120) GenPF2=0;
                 else GenPF2=110;
        }

        if (GenPF2<30) GenPF2=000;
        if (GenCurrentC2==0) GenPF2=100;
//====================================
        if (GenPF3>110)
        {
                if (GenPF3>120) GenPF3=0;
                 else GenPF3=110;
        }

        if (GenPF3<30) GenPF3=000;
        if (GenCurrentC3==0) GenPF3=100;
}
/*--------------------------------------------------------------*/
/*发电机有功功率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KW(void)
{
        if (GenCurrentC1!=0)
        {
                GenKwL1=GenKvaL1*GenPF1/100;
                GenKwL2=GenKvaL2*GenPF2/100;
                GenKwL3=GenKvaL3*GenPF3/100;
                /*
                SBUF=GenKvaL1>>8; while (TI==0){};TI=0;
                SBUF=GenKvaL1; while (TI==0){};TI=0;
                SBUF=GenPF1>>8; while (TI==0){};TI=0;
                SBUF=GenPF1; while (TI==0){};TI=0;
                SBUF=GenKwL1>>8; while (TI==0){};TI=0;
                SBUF=GenKwL1; while (TI==0){};TI=0;
                SBUF=0x0D; while (TI==0){};TI=0;
                SBUF=0x0A; while (TI==0){};TI=0;
                */
        }
        else
        {
                GenKwL1=0;GenKwL2=0;GenKwL3=0;
        }
/*用户修正*/
/*        GenKwL1=AD_OffsetGain(GenKwL1,Kw_Gain,Kw_Offset);
        GenKwL2=AD_OffsetGain(GenKwL2,Kw_Gain,Kw_Offset);
        GenKwL3=AD_OffsetGain(GenKwL3,Kw_Gain,Kw_Offset);
*/
}
/*--------------------------------------------------------------*/
/*发电机无功功率数据采集*/
void ADE_GenKVAR(void)
{
        if (GenCurrentC1!=0)
        {
                if (10000>(GenPF1*GenPF1))
                {
                        GenKvarL1=GenKvaL1*(sqrt(10000-GenPF1*GenPF1))/100;
                }
                if (10000>(GenPF2*GenPF2))
                {
                        GenKvarL2=GenKvaL2*(sqrt(10000-GenPF2*GenPF2))/100;
                }
                if (10000>(GenPF3*GenPF3))
                {
                        GenKvarL3=GenKvaL3*(sqrt(10000-GenPF3*GenPF3))/100;
                }
        }
        else
        {
                GenKvarL1=0;GenKvarL2=0;GenKvarL3=0;
        }
}
/*--------------------------------------------------------------*/
/*蓄电池电压数据采集在通道3*/
void ADC_BV(void)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ount;

        Data=0;

        for (Count=0;Count<10;Count++)
        {
                Data=Data+(ADC_Read(0x06)/2.687);
        }

        //硬件计算
        BatteryVoltage=(Data/10);

        /*偏移、增益修正公共函数*/
        BatteryVoltage=AD_OffsetGain(BatteryVoltage,BV_Gain,BV_Offset);

}

/*
上海耀通电子仪表公司:销售负责人:姚先生 经理
联系电话:021-69625513
电阻温度传感器:306J
温度        电阻  AD电压

40                287          395
60                134
80                69
95                44.3
100                38.5
120                22.7
*/
//AD采样电压值,温度
unsigned int code Tempreture_Div[13][2]=
{
{468,0},
{458,10},
//{453,13},
//{450,16},
{446,20},
//{431,26},
{422,28},
//{405,33},
{397,37},
// {378,43},
{365,46},
// {348,52},
{328,58},
{300,67},
{265,80},
//{246,84},
//{242,86},
//{233,88},
{227,90},                 //阻值41.8
//{222,95},  //阻值39    // 电压值为:0.39v  //  (1.8/1024)* 222 = 0.39V     // 0.39v/(1.8/1024)= 222
{218,100},         //阻值36.9
//{214,105},
{210,110},
{201,120}
};

/*--------------------------------------------------------------*/
/*发动机温度数据采集在通道1*/
void ADC_ET(void)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ount;
  Data=0;
        for (Count=0;Count<20;Count++)
        {
          //Data=Data+(207-ADC_Read(0x02)*0.49);
          Data=Data+ADC_Read(0x02);
        }
        //硬件计算
        ETVoltage=(Data/20);
        if(ETVoltage>470) //判断是否接有温度传感器
          {
           ETVoltage=0;
     return;
     }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0][0])&&(ETVoltage>=Tempreture_Div[1][0])) //0--10
          {
            Data=(Tempreture_Div[0][0]-ETVoltage)*10/(Tempreture_Div[0][0]-Tempreture_Div[1][0])+Tempreture_Div[0][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1][0])&&(ETVoltage>=Tempreture_Div[2][0])) //10--20
          {
            Data=(Tempreture_Div[1][0]-ETVoltage)*10/(Tempreture_Div[1][0]-Tempreture_Div[2][0])+Tempreture_Div[1][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2][0])&&(ETVoltage>=Tempreture_Div[3][0])) //20--28
          {
            Data=(Tempreture_Div[2][0]-ETVoltage)*8/(Tempreture_Div[2][0]-Tempreture_Div[3][0])+Tempreture_Div[2][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3][0])&&(ETVoltage>=Tempreture_Div[4][0])) //28--37
          {
            Data=(Tempreture_Div[3][0]-ETVoltage)*9/(Tempreture_Div[3][0]-Tempreture_Div[4][0])+Tempreture_Div[3][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4][0])&&(ETVoltage>=Tempreture_Div[5][0])) //37--46
      {
            Data=(Tempreture_Div[4][0]-ETVoltage)*9/(Tempreture_Div[4][0]-Tempreture_Div[5][0])+Tempreture_Div[4][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5][0])&&(ETVoltage>=Tempreture_Div[6][0])) //46--58
          {
            Data=(Tempreture_Div[5][0]-ETVoltage)*12/(Tempreture_Div[5][0]-Tempreture_Div[6][0])+Tempreture_Div[5][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6][0])&&(ETVoltage>=Tempreture_Div[7][0])) //58--67
          {
            Data=(Tempreture_Div[6][0]-ETVoltage)*9/(Tempreture_Div[6][0]-Tempreture_Div[7][0])+Tempreture_Div[6][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7][0])&&(ETVoltage>=Tempreture_Div[8][0])) //67--80
          {
            Data=(Tempreture_Div[7][0]-ETVoltage)*13/(Tempreture_Div[7][0]-Tempreture_Div[8][0])+Tempreture_Div[7][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8][0])&&(ETVoltage>=Tempreture_Div[9][0])) //80--90
          {
            Data=(Tempreture_Div[8][0]-ETVoltage)*10/(Tempreture_Div[8][0]-Tempreture_Div[9][0])+Tempreture_Div[8][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9][0])&&(ETVoltage>=Tempreture_Div[10][0])) //90--100
          {
            Data=(Tempreture_Div[9][0]-ETVoltage)*10/(Tempreture_Div[9][0]-Tempreture_Div[10][0])+Tempreture_Div[9][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10][0])&&(ETVoltage>=Tempreture_Div[11][0])) //100--110
          {
            Data=(Tempreture_Div[10][0]-ETVoltage)*10/(Tempreture_Div[10][0]-Tempreture_Div[11][0])+Tempreture_Div[10][1];
          }
        else if((ETVoltage<=Tempreture_Div[11][0])&&(ETVoltage>=Tempreture_Div[12][0])) //110--120
          {
            Data=(Tempreture_Div[11][0]-ETVoltage)*10/(Tempreture_Div[11][0]-Tempreture_Div[12][0])+Tempreture_Div[11][1];
          }
  else
     {
            ETVoltage=0;
        return;
           }
  ETVoltage=Data;
        ETVoltage=AD_OffsetGain(ETVoltage,ET_Gain,ET_Offset);

}
/*******************************************
机油压力传感器:303J

压力(mpa) 电阻(欧姆)
0                           20                                258
0.1                          36                16                  336
0.2               50                14                400
0.3               65            15            465.63
0.4               80                15
0.5               95            15
*/

/*发动机油压数据采集在通道0*/
void ADC_OP(void)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ount;
        Data=0;

        for (Count=0;Count<20;Count++)
        {
                Data=Data+(ADC_Read(0x00)*0.164-46);
                if ((ADC_Read(0x00)*0.164-46)<=00) Data=0;
        }
        //硬件计算
        OPVoltage=(Data/20);
    /*偏移、增益修正公共函数*/
        OPVoltage=AD_OffsetGain(OPVoltage,OP_Gain,OP_Offset);
    if(OPVoltage<5||OPVoltage>100)
      OPVoltage=0;
}

/*油温检测---与水温相同*/
void ADC_FL(void)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ount;
        Data=0;

        for (Count=0;Count<20;Count++)
        {
          Data=Data+ADC_Read(0x04);
        }
        FLVoltage=(Data/20);

        if(FLVoltage>470) //判断是否接有温度传感器
          {
           FLVoltage=0;
     return;
    }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0][0])&&(FLVoltage>=Tempreture_Div[1][0])) //0--10
          {
            Data=(Tempreture_Div[0][0]-FLVoltage)*10/(Tempreture_Div[0][0]-Tempreture_Div[1][0])+Tempreture_Div[0][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1][0])&&(FLVoltage>=Tempreture_Div[2][0])) //10--20
          {
            Data=(Tempreture_Div[1][0]-FLVoltage)*10/(Tempreture_Div[1][0]-Tempreture_Div[2][0])+Tempreture_Div[1][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2][0])&&(FLVoltage>=Tempreture_Div[3][0])) //20--28
          {
            Data=(Tempreture_Div[2][0]-FLVoltage)*8/(Tempreture_Div[2][0]-Tempreture_Div[3][0])+Tempreture_Div[2][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3][0])&&(FLVoltage>=Tempreture_Div[4][0])) //28--37
          {
            Data=(Tempreture_Div[3][0]-FLVoltage)*9/(Tempreture_Div[3][0]-Tempreture_Div[4][0])+Tempreture_Div[3][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4][0])&&(FLVoltage>=Tempreture_Div[5][0])) //37--46
      {
            Data=(Tempreture_Div[4][0]-FLVoltage)*9/(Tempreture_Div[4][0]-Tempreture_Div[5][0])+Tempreture_Div[4][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5][0])&&(FLVoltage>=Tempreture_Div[6][0])) //46--58
          {
            Data=(Tempreture_Div[5][0]-FLVoltage)*12/(Tempreture_Div[5][0]-Tempreture_Div[6][0])+Tempreture_Div[5][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6][0])&&(FLVoltage>=Tempreture_Div[7][0])) //58--67
          {
            Data=(Tempreture_Div[6][0]-FLVoltage)*9/(Tempreture_Div[6][0]-Tempreture_Div[7][0])+Tempreture_Div[6][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7][0])&&(FLVoltage>=Tempreture_Div[8][0])) //67--80
          {
            Data=(Tempreture_Div[7][0]-FLVoltage)*13/(Tempreture_Div[7][0]-Tempreture_Div[8][0])+Tempreture_Div[7][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8][0])&&(FLVoltage>=Tempreture_Div[9][0])) //80--90
          {
            Data=(Tempreture_Div[8][0]-FLVoltage)*10/(Tempreture_Div[8][0]-Tempreture_Div[9][0])+Tempreture_Div[8][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9][0])&&(FLVoltage>=Tempreture_Div[10][0])) //90--100
          {
            Data=(Tempreture_Div[9][0]-FLVoltage)*10/(Tempreture_Div[9][0]-Tempreture_Div[10][0])+Tempreture_Div[9][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10][0])&&(FLVoltage>=Tempreture_Div[11][0])) //100--110
          {
            Data=(Tempreture_Div[10][0]-FLVoltage)*10/(Tempreture_Div[10][0]-Tempreture_Div[11][0])+Tempreture_Div[10][1];
          }
        else if((FLVoltage<=Tempreture_Div[11][0])&&(FLVoltage>=Tempreture_Div[12][0])) //110--120
          {
            Data=(Tempreture_Div[11][0]-FLVoltage)*10/(Tempreture_Div[11][0]-Tempreture_Div[12][0])+Tempreture_Div[11][1];
          }
    else
      {
            FLVoltage=0;
        return;
           }
    FLVoltage=Data;

    //偏移、增益修正公共函数
        FLVoltage=AD_OffsetGain(FLVoltage,FL_Gain,FL_Offset);
}
//---------------捕获中断
/*
void Capture_Fuc() interrupt 6
{
  if(Capture_Couter==0)
         {
           Capture_1H=CCAP0H;
     Capture_1L=CCAP0L;
     Capture_Couter=Capture_Couter+1;
         }
  else
         {
     Capture_2H=CCAP0H;
     Capture_2L=CCAP0L;
           CCON=0X00;
           Capture_Couter++;
           EA=0;
         }
  CCF0=0;//清除中断标志
}

//mpu频率检测函数
unsigned long Speed_Capture()
{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sample_counter;
char cha_zhi;
/////////////////////////////////////////////////////////////////////////
  CMOD=0;
  CCON=0;   //0X40启动计数器  //0X00关闭计数器
  CCAPM0=0X21;//上升沿下降沿捕获,开捕获中断
  IE_COPY=IE; //保存IE

for(sample_counter=0;sample_counter<10;sample_counter++)
{
    /////////////////////////////////////////////////////////////////////////
    CH=0;
    CL=0;
    T=5000;
        Capture_Couter=0;
    IE=0XC0;   //只打开捕获中断
    CCON=0X40;//启动计数器
    ///////////////////////////////////等待捕获中断///////////////////////////
    while(T--)
     {
       if(Capture_Couter==2)
            {
              EA=0;
          Capture_Result=(Capture_2H-Capture_1H)*256+(Capture_2L-Capture_1L);
          Capture_Result=1843200/Capture_Result;
          Speed_Filter[sample_counter]=Capture_Result;
                  CCON=0;
          break;
        }
       if(T==1)
            {
         IE=IE_COPY; //保存IE
         return 0;
        }
     }
}
Accelaration=0;
Max=Min=Speed_Filter[0];
for(Count0=0;Count0<10;Count0++)
{
   if(Max>Speed_Filter[Count0])
       Max=Speed_Filter[Count0];
   else if(Speed_Filter[Count0]<Min)
       Min=Speed_Filter[Count0];
   Accelaration+=Speed_Filter[Count0];
}
Capture_Result=(Accelaration-Max-Min)>>3;
cha_zhi=Capture_Result-Number_Fre;
cha_zhi=fabs(cha_zhi);

if(cha_zhi>20)
{
  Com_Counter--;
  if(Com_Counter==0)
  {
        Com_Counter=6;
    Number_Fre=Capture_Result;
  }
  Capture_Result=Number_Fre;
}
else
{
  Com_Counter=6;
}
IE=IE_COPY; //保存IE
return Capture_Result;
}
//=====================================================================
/*发动机转速数据采集*/
void ADC_GenSpeed(void)
{
        unsigned long frequency=0;
// dengzhen 20100621
if(XWORD[0x00AD]<2) //飞轮齿数为0
  {
    if(GenFrequency==0)
      GenSpeed=0;                                                                                                    //飞轮齿数为零且发电频率为零将速度设置为零
    else
      GenSpeed=GenFrequency*3;                                                //飞轮齿数为零且发电频率不为零使用频率换算转速
  }
  if(XWORD[0x00AD]>2) //飞轮齿数不为0
  {
     //frequency=Speed_Capture();
                  if(frequency<31)   //mpu频率低于31Hz 转速强制为0
                          {
        GenSpeed=0;
      }
     else
             {
              GenSpeed=frequency*60/XWORD[0x00AD];
              if(GenSpeed>4000) GenSpeed=0;
            }
   }
}
////////////////////////////////////////////////数据采集/////////////////////////////////////////////////
// ============= AD数据软件滤波  =====================
void filter_ET(unsigned int Temp1)
{
   unsigned int  new_value;

   new_value = Temp1;
   if ( ( new_value - value_ET > 3 ) || ( value_ET - new_value > 3 ))
           {
      ETVoltage = value_ET;
    }
    else
    {
      ETVoltage = new_value;
    }
}
void filter_OP(unsigned int Temp1)
{
   unsigned int new_value;

   new_value = Temp1;
   if ( ( new_value - value_OP > 3 ) || ( value_OP - new_value > 3 ))
           {
      OPVoltage = value_OP;
    }
    else
    {
      OPVoltage = new_value;
    }
}
void filter_FL(unsigned int Temp1)
{
   unsigned int new_value;

   new_value = Temp1;
   if ( ( new_value - value_FL > 3 ) || ( value_FL - new_value > 3 ))
           {
      FLVoltage = value_FL;
    }
    else
    {
      FLVoltage = new_value;
    }
}

//------------数据采集--------------------//
void ADC_Collection(void)
{
    /*各种数据采集*/
  ADE_GenVoltage();            //发电机组各相的相电压、线电压
        ADE_GenCurrent();            //发电机组各相电流
        if (Dianji_flag==1)                //启动成功后采集
        {
                ADE_GenPF();                                //功率因数
                ADE_GenKVA();             //发电机组各相的视在功率
                ADE_GenKW();             //发电机组各相的有功功率
                ADE_GenKVAR();             //发电机组各相的无功功率
        }
          ad_x++;
         if(ad_x==3)
          {
                        ADC_BV();                     //蓄电池组的电压
                        ADC_ET();                     //发动机温度
                        value_ET=ETVoltage;
                        ADC_OP();                     //发动机油压
                        value_OP=OPVoltage;
                        ADC_FL();                     //燃油容量
                        value_FL=FLVoltage;
                }
                if(ad_x==6)
                {
                        ADC_ET();
                        filter_ET(ETVoltage);

                        ADC_OP();
                        filter_OP(OPVoltage);

                        ADC_FL();
                        filter_FL(FLVoltage);
                   ad_x=0;
                }

  ADE_GenFrequency();         //发电机组的频率(使用ADE7758)的数据
  ADC_GenSpeed();      //if((LC_Model_BUF&0x04)==0x04)  //发电机组的转速
}
//-----------end-------------//

网友A:
好资料 工程压缩包能分享下吗?没有头文件

网友B:
能分享protues仿真图吗

楼主:
头文件

头文件

楼主:
没有protues仿真图,是电路图

网友C(2018-09-27):
亲,问下你用过ADE7763这款芯片吗? 和这个ADE7758类似。我这边硬件都有,目前就是想知道ADE7763这款芯片如何测量能耗和功率的。 需要有个人帮我讲一下原理,不需要你帮我写任何代码。如果可以,希望能提供一些指导,谢谢! 我这边可以付一定费用,如果感兴趣的话,加我的QQ528115186联系。

网友D(2019-03-30):
想看看电路图

网友E(2023-04-26):
引用 楼主:
没有protues仿真图,是电路图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F:
电路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