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力柜用操控状态仪表程序源码

楼主:
前几年做的操控状态仪表,里边有COG液晶,串口,按键,IO,温湿度传感器,EEPROM等等
对于单片机的初学者有帮助,可以了解单片机和外设工作的基本原理
和简单的数据处理,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math.h>
/*********************************************************************************************************/
#include "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ht.h"
/*********************************************************************************************************/
#pragma data:data

unsigned char temp_flag=0;
unsigned char wd_shang;
unsigned char wd_xia;
unsigned char sd_shang;
unsigned char sd_xia;
unsigned char pf_shang;
unsigned char pf_xia;
unsigned char Body_Flag;                                    //人体靠近带电标志位
unsigned char rt_gy;                                       // 人体感应非投入,1:投入,2:非投入
unsigned char db_du;
unsigned char InIt_Para[]={0x0a,0x05,0x5D,0x55,0x37,0x32,0x01,0x01};
/*********************************************************************************************************/
unsigned char wd_bz;
unsigned char sd_bz;
unsigned char pf_bz;
unsigned char wendu1_biaozhi;
unsigned char wendu2_biaozhi;
unsigned char mima;
/*********************************************************************************************************/
unsigned int  R_ms_Timer,mincount1;
unsigned int  timer_count;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1;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2;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3;
unsigned char Cls_Lcd_Flag;
unsigned char  GPIOSamp_counter_Flag;
unsigned char  GPIOSamp_counter;
/*********************************************************************************************************/
extern unsigned char  bz;                                //位标志
extern unsigned char  bz1;                               //位标志,判断是地址还是数据
extern unsigned char  di_zhi;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r_Flag;                     //  接受数据标志
extern unsigned char  Back_Light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rx0_buf[16];                       // 接收数据缓存器
extern unsigned char  rx0_index;                         // 接收数据计数器
extern unsigned char  Tx0_buf[16];                       // 发送数据缓存器
extern unsigned char  R_KeyValue1;
/*********************************************************************************************************/
//todao[0]:湿度测量  1; todao[1]:  温度测量  1;   todao[2]:湿度测量  2;   todao[3]:温度测量  2
extern float   todao[4];                       //{temp,rh};  模拟量寄存器从1到2

extern unsigned char  rx0_index;

extern unsigned char  Q,n,TT1,T,TT2;
extern unsigned char  ch,cl;
extern unsigned char  Up_Counter;
extern unsigned char  Page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Page_Flag1;
/**********************************************************************************************************
** 函数名称:init_para()
** 函数功能:开机时取得、设定各项参数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init_para(void)
{
        EEPROMReadBytes(0x0010,&wd_shang,1);
        delay_nms(10);
        EEPROMReadBytes(0x0011,&wd_xia,1);

    delay_nms(10);
    EEPROMReadBytes(0x0012,&sd_shang,1);
        EEPROMReadBytes(0x0013,&sd_xia,1);
    delay_nms(10);
        EEPROMReadBytes(0x0014,&pf_shang,1);
    EEPROMReadBytes(0x0015,&pf_xia,1);
    EEPROMReadBytes(0x0016,&rt_gy,1);
    EEPROMReadBytes(0x0017,&di_zhi,1);

}
/**********************************************************************************************************
* 函数名称:EEprom_init()
* 函数功能:开机时取得、设定各项参数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EEprom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EEP_Read=0,Eep_Write=0;

   EEPROMReadBytes(0x03,&EEP_Read,1);
   if( EEP_Read != 0x55)
    {
            Eep_Write = 0x55;
            EEPROMWriteBytes(0x0003,&Eep_Write,1);
            EEPROMWriteBytes(0x0010,InIt_Para,8);
            init_para();
          }
   else
    {
           init_para();
        }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定时器0,10ms定时器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8位定时器,和8051相似,只是注意定时器时钟是晶振分频以后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ASSR  = 0x00;
   TCNT0 = 0xB1;                      // 定时初值 8Mhz
   //TCNT0 = 0x93;                    // 定时初值 11Mhz
   OCR0  = 0x00;
   TCCR0 = 0x07;                      // 时钟1024分频 ,启动定时器
   TIMSK |= 0x01;                     // timer0中断使能
}
/**********************************************************************************************************
** 函数名称:timer0_ovf_isr()
** 函数功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ER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B1;
         R_ms_Timer++;
         timer_count1++;
         if(timer_count1>=4)
         {
           KeyValue_Pro();
           timer_count1=0;
         }
         if(GPIOSamp_counter_Flag)
          GPIOSamp_counter++;

         if((Back_Light_Flag==1)&&((Body_Flag == 0)||(Body_Flag == 2)))                   //    液晶背光
          {
             mincount1++;
             if(mincount1 >= Ldc_Timer )                              //    30秒
                  {
                        mincount1 = 0;
            DI_jdq5_ZHMIN_OUT1;
                        LCD_LED_OUT1;
                  }
          }
         if(Back_Light_Flag==0)
         {
              LCD_LED_OUT0;
                  DI_jdq5_ZHMIN_OUT0;
                  mincount1 = 0;
         }

}

/**********************************************************************************************************
** 函数名称:timer1_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定时器1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        16位定时器,和8051相似,只是注意定时器时钟是晶振分频以后
**        TCNT1 = 65536 - (Focs X  m) / 1024;   m:  为定时时间,单位 s
**        TCNT1分为TCNT1H和TCNT1L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D5;         //计数初值 , 定时为1秒  Focs = 11.0592Mhz
   //TCNT1L = 0x0D0;

   //TCNT1H = 0x02D;         //计数初值 , 定时为5秒  Focs = 11.0592Mhz
   //TCNT1L = 0x00F;

   //TCNT1H = 0x0E1;         //计数初值,  定时为1秒  Focs = 8Mhz
   //TCNT1L = 0x07B;
   TCNT1H = 0x0F0;           //计数初值,  定时为0.5秒  Focs = 8Mhz
   TCNT1L = 0x0BD;

   OCR1AH = 0x98;            // 输出比较寄存器A初值
   OCR1AL = 0x96;

   OCR1BH = 0x98;            // 输出比较寄存器B初值
   OCR1BL = 0x96;

   ICR1H  = 0x98;            // 输入捕获寄存器初值
   ICR1L  = 0x96;

   TCCR1A = 0x00;            // 比较匹配模式禁止
   TCCR1B = 0x05;            // start Timer,时钟分频1024分频
   TIMSK |= 0x04;            // timer1中断使能
}
/**********************************************************************************************************
** 函数名称:timer1_ovf_isr()
** 函数功能:定时器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500m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iv_TIMER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0F0;
    TCNT1L = 0x0BD;
        timer_count2++;
        if((Page_Flag !=0))
        {
       timer_count3++;
           if(timer_count3 >=60)                                 //   一定时间内没有按键,强制返回温湿度显示页面
            {
                  timer_count3 = 0;
                  Cls_Lcd_Flag = 1;
                }
        }
        if(timer_count2 >= 2)                                      //   1.5秒重新检测一次温湿度
         {
            timer_count2 = 0;
                  temp_flag=1;
         }
        if(Body_Flag == 1)                                         //  人体感应设置为投时,检测到人体感应时
         {
                LCD_LED_OUT0;
                DI_jdq5_ZHMIN_OUT0;
                timer_count = 0;
         }
        if(Body_Flag == 0)                                         //  人体感应设置为投时,未检测到人体感应时
         {
            timer_count++;
                if(timer_count >= Body_Timer )                          //   1分钟后关闭液晶背光
                 {
                   timer_count = 0;
                   LCD_LED_OUT1;
                   DI_jdq5_ZHMIN_OUT1;
                 }
         }
}
/**********************************************************************************************************
** 函数名称:QuanJu_Var_Init()
** 函数功能:全局变量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QuanJu_Var_Init(void)
{

        bz1 = 1;
        T=15;
    TT1=18;
    TT2=18;
    Q=n=ch=cl=0;
    rx0_index = 0;
        Up_Counter = 1;
        Receiver_Flag = 0;
        Back_Light_Flag = 1;
        db_du =0x70;
        Body_Flag = 0;
        LCD_LED_OUT0;
        memset(Tx0_buf,0,sizeof(Tx0_buf));
        memset(rx0_buf,0,sizeof(rx0_buf));
        memset(todao,0,sizeof(todao));
}

/**********************************************************************************************************
** 函数名称:Hardware_Init()
** 函数功能:所有外设端口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keyboard
        PORTD |= 0x0f0;                  //输入置为上拉

        KY1_IN;
    KY2_IN;
    KY3_IN;
    KY4_IN;
  // 温湿度
          SHT10_SCK1_OUT;
    SHT10_SDA1_OUT;
    SHT10_SCK2_OUT;
    SHT10_SDA2_OUT;
  //LED灯
        DI_led1_OUT;
    DI_led2_OUT;
    DI_led3_OUT;
    DI_led4_OUT;
    DI_led5_OUT;
    DI_led6_OUT;
    DI_led7_OUT;
    DI_led8_OUT;

        DI_led1_OUT0;
    DI_led2_OUT1;
    DI_led3_OUT0;
    DI_led4_OUT0;
    DI_led5_OUT0;
    DI_led6_OUT0;
    DI_led7_OUT0;
    DI_led8_OUT1;

   //继电器
    DI_jdq0_JRA_OUT;
    DI_jdq1_JRB_OUT;
    DI_jdq2_PF_OUT;
        DI_jdq3_BJ_OUT;
        DI_jdq4_BS_OUT;
    DI_jdq5_ZHMIN_OUT;

    DI_jdq0_JRA_OUT1;
    DI_jdq1_JRB_OUT1;
    DI_jdq2_PF_OUT1;
        DI_jdq3_BJ_OUT1;
        DI_jdq4_BS_OUT1;
    DI_jdq5_ZHMIN_OUT1;

    //语音
    DI_yu_ying1_OUT;
    DI_yu_ying2_OUT;
    DI_yu_ying3_OUT;
    DI_yu_ying4_OUT;
    DI_yu_ying5_ZD_OUT;

    DI_yu_ying1_OUT0;
    DI_yu_ying2_OUT0;
    DI_yu_ying3_OUT0;
    DI_yu_ying4_OUT0;
    DI_yu_ying5_ZD_OUT0;
    //HC165输入端口
    HC165_SCK_OUT;
        HC165_LD_OUT;
    HC165_SD_IN;
        PORTG |= 0x04;
        // 人体感应
        Re_gyin_RT;
        PORTD |= 0x01;
    //LCD端口
    LCD_DIR1_OUT;
        LCD_DIR2_OUT;

        LCD_CS_OUT;
        LCD_RST_OUT;
        LCD_RS_OUT;
        LCD_RW_OUT;
        LCD_ERW_OUT;
        LCD_LED_OUT;

        DDRA = 0xff;                                // PA为输出

        LCD_DIR1_OUT1;
        LCD_DIR2_OUT1;
    //RS485 接收发送选择:接收
    SET_485_EN_OUT;
        SET_485_EN_OUT1;

    DI_jdq5_ZHMIN_OUT0;                       //照明

}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CLI();
   EEprom_init();
   Hardware_Init();
   uart0_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QuanJu_Var_Init();
   Lcd_Init();
   Temp_Humi_Init();
   SEI();
   Init_LcdDis();
   while(1)
   {
                        //KeyValue_Pro();
                        if((Page_Flag1==1)&&(Page_Flag !=0))
                        {
                           Page_Flag1 = 0;
                           LCD_CLS();
                        }
                        if(Cls_Lcd_Flag)
                        {
                            Cls_Lcd_Flag = 0;
                                  Page_Flag = 0;
                            LCD_CLS();
                            Up_Counter = 1;
                        }

                        Menu_Display();
                        /*
                        if(temp_flag && (Page_Flag == 0))        // 由于温度检测测量时间较长影响按键和通讯,只有在温度显示页面才进行温度刷新
                        {
                           Temp_Humi_Init();
                           temp_flag=0;
                        }
                        */
                        Out_Logic();
                      Check_IO_Pra();
                        if(Receiver_Flag)
                        {
                                shuju_chuli();
                                clear_rx0_tx0_buf();
                                Receiver_Flag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