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602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8-05-05):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reg52.h>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2;
#define  LCD1602_Data  P0

void delay_50us_1602(unsigned int t);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
void LCD1602_init(void);
/*******************************************
函数名称:Disp_ZF
功    能:控制液晶显示字符
参    数:addr--显示位置的首地址
          pt--指向显示数据的指针
          num--显示字符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LCD1602_Disp_ZF(unsigned char addr,const unsigned char * pt,unsigned char num);

#endif

网友A:
给1602写入命令值、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1602写入命令值、数据

这是LCD1602显示模块的H文件,用于模块化编程,与同名C文件组成一个完整模块,在主程序中声明#include"LCD1602.H"包含此头文件即可以调用LCD1602.C的函数和变量。

网友C:
这库函数H,调用C的,要配合C来使用的,你应该还有一个LCD1602.c的文件吧

网友D:
这是库函数.H文件,另外还需要匹配的C文件

网友E:
这是头文件 前面是引脚定义 ,void之后都是为了声明,方便主函数调用,主函数只要包含头文件就可以直接调用函数

网友F:
可以看一下普中科技的课件

网友G:
库函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