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单片机测试DS18B20温度并通过两个按键设置温度上下限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8-05-05):
内容摘要
摘要本系统利用单片机AT89C52采用程序设计方法来测试温度,还可以通过两个按键设置温度报警上限,当测试温度超过设定的温度上限时,蜂鸣器器就会报警且绿灯关闭,红灯点亮;当温度低于上限时蜂鸣器关闭且红灯关闭,绿灯点亮。并通过液晶屏LCD12864显示其测试温度以及设置的上限温度。

1系统设计2
1.1设计任务              2
1.2基本功能              2
1.3扩展功能              2
2系统方案论证2
2.1主控模块              2
2.2显示模块              3
3 DS18B20的理论分析与计算3
4电路与程序设计6
4.1系统总体框图              6
4.2总体电路              6
4.3程序的设计
总结
附录1
附录2

1系统设计
1.1设计任务
设计一数字温度测量系统,能自动实现实际温度的测量与显示。
1.2基本功能
(1)测温范围-30℃~+120℃。
(2)测量误差在±0.5℃之内。
(3)能正常显示测量的温度。
(4)能正常显示测量的温度的变换曲线图。
1.3扩展功能
(1)增加温控功能,并可修改设置温控的上下限。
(2)增加温控报警功能。
2系统方案论证
    本系统主要由主控模块、显示模块、按键模块、蜂鸣器模块、LED模块、传感器模块组成,下面分别论证这几个模块的选择。
2.1主控模块
方案:AT89C52单片机是一种高性能8位单片微型计算机。内核本身具有丰富的指令集,足够实现本次作品的全部基本功能和部分拓展功能,相比Atmega16我们对AT89C52更为熟悉,且芯片价格较低,性价比高。

2.2显示模块

方案:采用LCD12864显示。LCD12864屏幕显示细腻直观,且可以显示中文,但是相对昂贵。

3 DS18B20的理论分析与计算
DS18B20 通过编程,可以实现最高 12 位的温度存储值,在寄存器中,以补码的格式存储,如图1所示。
图1 DS18B20 温度数据格式
寄存器一共 2 个字节,LSB 是低字节,MSB 是高字节,其中 MSb 是字节的高位,LSb 是字节的低位。大家可以看出来,二进制数字,每一位代表的温度的含义,都表示出来了。其中 S表示的是符号位,低 11 位都是 2 的幂,用来表示最终的温度。DS18B20 的温度测量范围是从-55 度到+125 度,而温度数据的表现形式,有正负温度,寄存器中每个数字如同卡尺的刻度一样分布,如图 2所示。
图2 DS18B20 温度值
二进制数字最低位变化 1,代表温度变化 0.0625 度的映射关系。当 0 度的时候,那就是0x0000,当温度 125 度的时候,对应十六进制是 0x07D0,当温度是零下 55 度的时候,对应的数字是 0xFC90。反过来说,当数字是 0x0001 的时候,那温度就是 0.0625 度了。
DS18B20 简单介绍:
DALLAS 最新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是一种新型的“一线器件”,其体积更小、更适用于多种场合、且适用电压更宽、更经济。DALLAS 半导体公司的数字化温度传感器DS18B20是世界上第一片支持“一线总线”接口的温度传感器。温度测量范围为-55~+125 摄氏度,可编程为9位~12 位转换精度,测温分辨率可达0.0625摄氏度,分辨率设定参数以及用户设定的报警温度存储在EEPROM 中,掉电后依然保存。被测温度用符号扩展的16位数字量方式串行输出;其工作电源既可以在远端引入,也可以采用寄生电源方式产生;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到3 根或2 根线上,CPU只需一根端口线就能与诸多DS18B20 通信,占用微处理器的端口较少,可节省大量的引线和逻辑电路。因此用它来组成一个测温系统,具有线路简单,在一根通信线,可以挂很多这样的数字温度计,十分方便。
DS18B20 的性能特点如下:
●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
●DS18B20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三线上,实现组网多点测温
●DS18B20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全部传感元件及转换电路集成在形如一只三极管的集成电路内
●适应电压范围更宽,电压范围:3.0~5.5V,在寄生电源方式下可由数据线供电
●测温范围-55℃~+125℃,精度为±0.5℃
●零待机功耗
●测量结果直接输出数字信号,以“一线总线”穿行传送给CPU,同时可传送CRC校验位,具有极强的抗干扰纠错能力
●负电压特性,电源极性接反时,温度计不会因发热而烧毁,但不能正常工作
以上特点使DS18B20非常适用与多点、远距离温度检测系统。
DS18B20内部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64位光刻ROM、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度报警触发器TH和TL、配置寄存器。DS18B20的管脚排列、各种封装形式如图 4.2 所示,DQ 为数据输入/输出引脚。开漏单总线接口引脚。当被用着在寄生电源下,也可以向器件提供电源;GND为地信号;VDD为可选择的VDD引脚。当工作于寄生电源时,此引脚必须接地。

外部封装形式                        传感器电路图

4电路与程序设计4.1系统总体框图
系统总体框图如图3所示
图3 系统总体框图
4.2总体电路
总体电路图见附录2。
4.3程序的设计4.3.1程序功能描述
(1)能够测试-30℃~+120℃的温度。
(2)按下S1能增加温度报警上限,按下S2能减少温度报警上限。
4.3.2试验程序
实验程序见附录1。

总结
本系统以单片机STC89C52芯片为核心部件,利用LCD12864、独立按键、DS18B20并配合C语言算法实现了简易数字温度计设计,完成此次设计题目中的全部基本功能和部分拓展功能。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力求硬件线路简单,充分发挥软件编程方便灵活的特点,来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在本次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突发事件和困难,设计制作曾一度止步不前,但通过仔细分析和调整后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并提高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设计的整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如自己设计电路,进行软件编译等等。不仅如此,很多从未遇见过的问题和现象困扰着我,比如在调试的过程中,时常出现问题,但每次经过仔细反复查找,终于可以将这些问题针对性的找到并进行合理的改正,确保其正常实现对应的功能,在自己处理难题的过程中,真正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2;//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PWM=P1^0;//控制信号的输出
sbit TTT=P2^3;//控制信号的输出
unsigned char code str[]={"my name is lhh "};
unsigned char code str_[]={"MADE IN NUPT... "};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emper:"};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unsigned char code nul[]={"        "};
unsigned char code str3[]={"target:  "};
unsigned char  str4[6];//设定温度的存储
uchar data disdata[5];

uchar a[4]={0,0,0,0},j,i,k,num=0;      //定义变量
sbit js=P3^2;   //红外接收端
uchar zhb_flag=0;//保证一次解码,只执行一次代码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uint  count=0;//按键次数初始化为0
uint  number=4;//暂时规定输入的温度为xx.x的形式
uchar j,key;
uint time_flag=0;
bit enterflag=0;     // 确认键按下与否标志
uint new_t;    //转化后的十进制实时温度
uint target=0;  //转化后的十进制的目标温度---有键盘输入

//------------定义接口-------------//
sbit RS=P3^5 ;
sbit RW=P3^6;
sbit E=P3^4;
sbit PSB= P3^7;   //H=并口; L="串口";
#define Lcd_Bus P0
// P0 接 LCM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IRST_ADDR 0
//定义字符/汉字显示起始位置
/*------------------检查忙位-----------------------------*/
void chk_busy()
{
    RS=0 ;
    RW=1 ;
    E=1 ;
    Lcd_Bus=0xff ;
    while((Lcd_Bus&0x80)==0x80);
    E=0 ;
}
/*------------------延时子程序-----------------------------*/
void lcd_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t;i++)
    for(j=0;j<10;j++);
}

/*------------------写命令到LC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k_busy();
    RS=0 ;
    RW=0 ;
    E=1 ;
    Lcd_Bus=cmdcode ;
    lcd_delay(5);
    //------------------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加入适当的延时
    E=0 ;
    lcd_delay(5);
}

/*-------------------写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hk_busy();
    RS=1 ;
    RW=0 ;
    E=1 ;
    Lcd_Bus=Dispdata ;
    lcd_delay(5);
    //------------------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加入适当的延时
    E=0 ;
    lcd_delay(5);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reset()
{
    PSB = 1;
    lcd_delay(2000);
    write_com(0x30);
    lcd_delay(10);
    //选择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lcd_delay(5);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_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_delay(500);
    write_com(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lcd_delay(0);
}
/*------------------显示字符串--------------------------*/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s)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lcd_delay(50);
    }
}
/*------------------首屏显示--------------------------*/
void ceshi()
{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_delay(5);

    write_com(0x80);
    //第一行(如果是地址是:80H,即LCD的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通信1503");

    write_com(0x90);
    //第二行(如果是地址是:90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str);

    write_com(0x88);
    //第三行(如果是地址是:88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李浩浩常凡");

    write_com(0x98);
    //第四行(如果是地址是:98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zkdis("1513024090");
}
//------------------清整个GDRAM空间----------------------------
void clrgdram()
{
    unsigned char x,y ;
    for(y=0;y<64;y++)
    for(x=0;x<16;x++)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
}
//------------------------------------------------------------
void clrscreen()
{
    write_com(0x01);
    lcd_delay(10);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byReturnValue ;
    chk_busy();
    Lcd_Bus=0xff ;
    RS=1 ;
    RW=1 ;
    E=0 ;
    E=1 ;
    byReturnValue=Lcd_Bus ;
    E=0 ;

    return byReturnValue ;
}

/*增加画点子程序
函数功能:在坐标为(x,y)点画一个点
参数意义
X:12864屏幕的横坐标,范围是0到128(从左到右)
Y:12864的纵坐标,范围是0到64(从上到下)
Color:为1的时候表示为黑点
*/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Tier,Tier_bit ;
    unsigned char ReadOldH,ReadOldL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6);
    Tier=X>>4 ;
    Tier_bit=X&0x0f ;
    if(Y<32)
    {
        Row=Y ;
    }
    else
    {
        Row=Y-32 ;
        Tier+=8 ;
    }
    write_com(Row+0x80);
    write_com(Tier+0x80);
    ReadByte();
    ReadOldH=ReadByte();
    ReadOldL=ReadByte();
    write_com(Row+0x80);
    write_com(Tier+0x80);
    if(Tier_bit<8)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case 1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case 2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ite_data(ReadOldH);
        write_data(ReadOldL);
    }
    else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case 1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case 2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ite_data(ReadOldH);
        write_data(ReadOldL);
    }
    write_com(0x30);
}

void send_to_pc(void)
{
uint pc_flag=0;
SCON=0x50;//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0x40;//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0xE8;//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0xE8;
TI=1;
TR1=1;
while(1)
{
  if(pc_flag==1)
  {
   TMOD=1;
  }
  else
  {
   printf("Now temperture is ");
   printf(disdata);
   printf("*0.1 C");
   pc_flag++;
  }
}
}

  264.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265. {
  266. while(i--);
  267.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1()/*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
read_temp2()
{
    uchar a,b;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1()//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if (tvalue>4200)
  {
          TTT=0;
  }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

void ds1820disp2()
{
    lcd_delay(5);
write_com(0x80);
    hzkdis("温度为:");
lcd_delay(50);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disdata[1]);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disdata[2]);
write_com(0x86);
write_data(0x2e);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disdata[3]);
  if(disdata[1]>=3+0x30||(disdata[2]>=8+0x30))
{ write_com(0x98);
    hzkdis("sos");        }
        else
         { write_com(0x98);
    hzkdis("   ");        }

lcd_delay(50);
    new_t=disdata[1]*10+disdata[2];
}

void delay(uint us)   //delay time
{
while(us--);
}
void HW_key(void)
{
if(zhb_flag==1)
{
  if((a[2]+a[3])==0xff)  //判断接收到数据是否正确
  {
   switch(a[2])   //将接受到的数据与所建表一一对应
   {
            case 0x00:
    {
     num=0;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0';
      count++;
     }break;//数字键0
    }
            case 0x01:
    {
     num=1;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1';
      count++;
     }break;//数字键1
    }
            case 0x02:
    {
     num=2;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2';
      count++;
     }break;//数字键2
    }
            case 0x03:
    {
     num=3;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3';
      count++;
     }break;//数字键3
    }
            case 0x04:
    {
     num=4;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4';
      count++;
     }break;//数字键4
    }
            case 0x05:
    {
     num=5;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5';
      count++;
     }break;//数字键5
    }
   case 0x06:
    {
     num=6;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6';
      count++;
     }break;//数字键6
    }
   case 0x07:
    {
     num=7;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7';
      count++;
     }break;//数字键7
    }
   case 0x08:
    {
     num=8;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8';
      count++;
     }break;//数字键8
    }
   case 0x09:
    {
     num=9;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9';
      count++;
     }break;//数字键9
    }
   case 0x0a:
    {
     num=10;
     if (count<number)
     {
      str4[count]='.';
      count++;
     }break;//键"--/-"
    }
   case 0x0b:
    {
     num=11;
     break;//键LG
    }
   case 0x0f:
    {
     num=12; break;//AV键
    }
   case 0x10:
    {
     num=13;
     send_to_pc();break;//静音键
    }
   case 0x15:
    {
     num=14;
     break;//开关键
    }
   case 0x16:
    {
     num=15;break;//选台键
    }
   case 0x17:
    {
    /* num=16; count = 0;//清零
     for (j=0;j<number;j++)
     {
      str4[j]=' ';
     }
                    str4[j]='/0';
     PWM=1;
     time_flag=0;
     wr_com(0xcd);
     display(nul);
     target=0;
     enterflag = 0;break;//睡眠键*/
    }

            default:break;
  }
  if (enterflag==1)     // 如果按下确认键
  {
   //   enterflag = 0;      // 标志位置回0
/*   wr_com(0xcd);
            wr_dat(0xdf);
            wr_dat(0x43);
   target=str4[0]*10+str4[1];
   time_flag=1;*/
  }
/*  wr_com(0xc0);
        display(str3);
        wr_com(0xc8);
        display(str4);
  zhb_flag=0;*/
  }
       }
}
/*void pitu_wave(void)
{
   uchar i,a;
   uchar colour=1;
   for(i=0;i<128;i+=2)
    {
         a=64-new_t;
         DrawPoint(i,a,colour);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wave=0;
  uchar i=0,a;
   uchar colour=1;
    RW=0 ;
    lcdreset();
    ceshi();
    clrgdram();
    delay(2000);
    clrscreen();
    EA=1;    //初始化
ET0=1;  //开计数中断0
EX0=1;   //开外部中断0
TMOD=1; //设置工作方式
IT0=1;    //启动计时器
    while(1)
    {
  read_temp1();//读取温度
  read_temp2();//读取温度

  ds1820disp1();//显示
  ds1820disp2();//显示
  wave++;

  if(wave>=10)
  {
        a=64-new_t;
     if(i>=128)
     {
       i=0;
    clrgdram();
             delay(2000);
             clrscreen();
     }
           DrawPoint(i++,a,colour);
     wave=0;
  }
  HW_key();
    }
}
void zhb(void)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子程序(译码过程)
{
    zhb_flag=1;
TH0=0;   //计数器清零
TL0=0;
TR0=1;   //启动计数器
while(!js)   //等待低电平结束
{
  delay(5);
  if(TH0>45)  //判断低电平是否高于11.52ms如果高于则跳出等待和中断
   return;
}
TR0=0;
if(TH0<30)  //判断低电平是否低于7.68ms如果低于跳出中断
  return;
TH0=0;
TR0=1;
while(js)   //等待高电平结束
{
  delay(5);
  if(TH0>28)  //判断高电平是否高于7.168ms如果高于则跳出等待和中断
   return;
}

//至此为起始信号检测

TR0=0;
TH0=0;
for(i=0;i<4;i++)  //一次锁存红外接收的四个十六进制数到a[4]中
{
  for(j=0;j<8;j++)
  {
…………

网友A(2019-04-05):
为啥看不到附件

网友B:
不错,有pcb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