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步进电机转30分钟停止?

楼主(2018-05-05):
(无正文)

网友A:
如用单片机可以控制脉冲发出的时间长短或发出的个数,控制在半小时,如不用单片机可以振荡电路+定时器+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用单片机可以控制脉冲发出的时间长短或发出的个数,控制在半小时,如不用单片机可以振荡电路+定时器+步进 ...

您看我这个应该怎么修改?编程没有思路

void main()
{
    Uart1Init();
        EX0=1;
        IT0=1;

        while(1)
        {

         if(start1==1)
         {
          P0&=0xf0;
          if(m1_i<80)
          P0|=FFW[m1_i%8];
          else if(m1_i<160)
          P0|=FFW[8-m1_i%8];
          else
          m1_i=0;
          m1_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