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12864无法显示

楼主(2018-05-05):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个代码缺失太多了,你温度的数没有转换出来呀,没有对数据进行处理,LCD12864的显示也没有做出来

网友A:
给你传一个吧,你自己改下IO口就可以了,这是不带字库的

LCD12864(不带字库) DS1302时钟万年历.zip

网友B:
你这代码时序都不带一点延时的,也不判断有没有读取到数值  我这有个例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多在网上找一下相关例程,网上还是有很多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