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振荡电路 有偿

楼主:
线圈上是怎么产生交流电的,最好用瞬时极性法分析一下,每个元器件的作用

网友A(2018-05-05):
不会什么瞬时法,这个图构思巧妙,分析前先拿掉C2,这时上电后Q1先导通,这点没意见吧。Q1导通Q2基极拉低使Q2导通,线圈两端就有了电压,没问题吧。
这时我们再把C2放回去,Q2导通的电压加在了C2的右端,C2的左端通过Q1的发射结到地,结果使C2迅速充电,充电的结果是C2的电越充越满,C2的两端电压越来越高,导致Q1的基极电压越来越低,最后低到Q1维持不了导通状态Q1翻转截止,Q1截止集电极电压升高导致Q2截止,线圈两端没有了电压,这样周而复始,线圈两端就有了“交流电”,实际上应该是脉冲电。当然还有C2的放电过程,自己应该可以分析的出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什么瞬时法,这个图构思巧妙,分析前先拿掉C2,这时上电后Q1先导通,这点没意见吧。Q1导通Q2基极拉低使Q ...

拿掉C2 通电Q1的基级和发射级之间没有压差 怎么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掉C2 通电Q1的基级和发射级之间没有压差 怎么会导通

Q1的导通不需要C2参与,上电前C2是没有电压的(这点上次叫你自己分析C2的放电过程是一个道理),Q1基极有电阻上拉到电源端看到没,所以开机后基极电压被拉高导致Q1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