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白块 不显示内容

楼主(2018-05-05):
谁能帮忙看看,调了电位器也只能把白块去掉,不显示内容

网友A:
先在论坛搜索答案:http://www.51hei.com/bbs/dpj-11360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论坛搜索答案:http://www.51hei.com/bbs/dpj-113609-1.html

恩恩,好的,谢谢

网友B:
程序有问题,调了电位器有白块是对的,白块没了亮度就不对

网友C:
v0用5k左右的电阻接地就能得到最佳的对比度,接下来就看程序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调了电位器有白块是对的,白块没了亮度就不对

谢谢,已经好了,焊的时候把使能端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0用5k左右的电阻接地就能得到最佳的对比度,接下来就看程序对不对了。

谢谢,已经好了,焊的时候把使能端焊错了

网友D:
可能是背光亮度太高,转动一下电位器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