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自己如何去学,现在比较迷茫,但自己很感兴趣

楼主(2018-05-05):
学51单片机自己如何去学,现在比较迷茫。老师讲了流水灯的程序再也没有往下讲,只是自己感兴趣去学这方面知识但自己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多少只是很少。

网友A:
51单片机的资料还是非常多的
首先,你要学的话,建议买开发板学,用实物去体会,这跟纯理论或者仿真还是有些区别的。建议买个比较便宜的板子就够啦,100以内吧。个人比较推荐普中科技60块钱左右的那个
然后,就是不断地去做一些东西,做什么呢?首先买的开发板一般都会有配套的视频,跟着视频学一些最基础,但是也实用的东西,比如LCD1602,ADC,DS18B20什么的。但是,学了这些还不够,视频讲得比较浅,需要你自己综合一下,那么这个阶段就需要你自己去思考一个合适的题目然后自己解决他。比如你可以做一个计算器,就实现100以内的+-*/,也不用到小数点,别看这个简单,做出来再说。这个阶段有一点就是好高骛远,想做一些比较高端的比如电机PID调速,但是还是建议踏实一些慢慢来。
能够自己设计一些题目,做出实物来,就不错了,我就认为单片机刚刚入门了,之后怎么搞,先入门了再说吧

网友B:
老师讲了流水灯的程序再也没有往下讲,只是自己感兴趣去学这方面知识但自己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多少只是很少。

网友C:
我想我可以从我的学习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总结一些经验以供后学者参考。
经验之一:学单片机,跟有经验的人学要比跟书学快得多,好得多!
经验之二: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是否能够选择一套好教材,一套好的学习工具,将决定你是否能够学会单片机编程技术!
经验之三:学单片机一定要学方法,学思想,不能死记硬背!
经验之四:学单片机不但要多动脑,还必须要多动手!

网友D:
看这本书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

网友E:
单片机这东西主要还是靠自己自学,老师讲的也就皮毛

网友F:
个人建议:理论加实践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新手学习单片机首先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
1.开发板是必须的,毕竟只有做出现象才能让你有学习下去的兴趣。
2.书籍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本就够了,《深入浅出玩转单片机》对新手来说就很不错,我以前也是用的这本,
3.还有几个软件也是一定要的,我自己学单片机用的软件有:Altium Designer 17,Keil uVision4,stc-isp-15xx-v6.86,这三个,
4.视频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人讲解效果肯定比自己一个人看书好很多。
5.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懂就来问,

网友G:
看视频,抄例程。慢慢来

网友H:
推荐你看下郭天祥的视频,易懂,网上很多下载

网友I:
可以先尝试看看郭天祥的视频。之后在找一本比较好的书,进行实践练习。

网友J:
51单片机还不是很难的,可以看一下郭天祥视频

网友J:
51单片机不是很难,可以看一下郭天祥视频

网友K:
刚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可能可以从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开始,边看视频教程,边自己编程试试,买一套他配套的开发板,虽然他的板子我个人觉得比较贵,但学习的话最好还是一整套都用他的东西吧。一定要试着自己编写,而不是光看视频就觉得自己是会了,不去动手写程序。当然,学单片机的前提是你得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了,如果用汇编也是可以的,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用C比较容易上手。基本的教程和程序都走通了之后,可以自己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序,实现一些可视化的效果。比如让流水灯有不同的变化趋势等等。基本上,走通了程序,就算入门了吧。个人感觉,虽然单片机看似简单,但实际上玩精还是挺有难度的。程序只是一方面,硬件也应该是需要学习的。总之,简单入门很快,但真正学精需要时间。

网友L:
51单片机的资料在网上一搜一大片。要想学单片机首先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可以先从做一个智能小车

网友M:
兴趣很重要

网友N:
51单片机的东西到处都是,建议在淘宝上买一个单片机开发板然后里面会有详细的教你怎么做的步骤,详细的例子等,你跑会例子基本就回了

网友N:
单片机要在淘宝上买一个,然后里面会有详细的例子,跑会这些例子就会了

网友O:
建议购买淘宝上的开发板,也不贵就三十几左右。一般店家会发好多资料给你,有视频有图片有文档。自己就可以一点一点开始啃资料学习了。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一定要动手自己操作,敲敲代码,才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P: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  需要仿真 感觉编程挺难的 同一个东西 每个人编程的方法 看的头疼

网友Q:
一个四十年代的51引领了多少的追随者

网友R:
我现在虽然也没入门,但也大概摸索出了入门的道路,我觉得吧,最好不要完全跟着教程上弄,教程上的东西是要理解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如果照着教程上搬,那就难以学会,当然教程也很重要,如果教程你看不懂,那就难了,我个人还是喜欢郭天祥那个,自少我觉得我能听的懂人家讲的意思,当然其他的教程我没有接触,好坏就不知道了

网友S:
个人感觉51单片机的学习还是需要从寄存器学起,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其他类型单片机,从51开始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我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1、从语法入手,虽然可以用多种语法,例如汇编、C等,但我还是建议你从C学起;
2、按照历程,一步步理解程序的意思,仿照程序,做一些模仿与更改,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需要学习一些原理图、各个管脚的使用等等;
3、学中断,掌握中断的技巧;
4.最后,你可以利用学到的知识实现一些建议的功能,例如无线传输、温湿度检测等等。
以上是我对于51学习的一些经验,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T:
可以下载视频,边看边学

网友U:
我们那时候学单片机比现在要困难得多,没有网络,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到电脑......,就是看到《中学科技》上的推荐,买了一个武汉铁道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一块“单板机”,你能想象得出是怎么开始的吗?就是跟着《中学科技》的连载,一步一步的入门,汇编编程、手工查表译成机器码、用单板机上的键一个一个机器码输入到单板机......。

其实我想说的是,只要自己有兴趣,就有无穷的动力。

网友V:
学习单片机,感觉要按照书籍、视频、上板调试、验证及总结的过程来。可以在网上买一套单片机开发板,常用的是51开发板,卖家会附带教学视频,以及源码。熟悉下载,运行之后,自己一定要尝试着对源代码进行更改,这样才能细致的理解其具体原理。中断、定时、进程间通信、消息传递等是最基本的概念。还是那句话,学习单片机就是,看书、看视频、调试之后再调试。

网友W:
建议你先自己买一套开发板,一般开发板里会先有基础的单片机实用编程教程和操作,熟悉谢谢操作以后,再深入学习了解,直接看单片机书本学习是很枯燥的,建议你针对具体项目,熟悉基本操作后对没有了解的操作再查阅书籍,也就是边做边学的过程,这样比较容易坚持下来,希望你可以坚持自己的兴趣,加油!

网友X:
看一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学视频,很有帮助,单片机不难学,好好加油吧,网上资源多。

网友Y:
买个单片机 学习机 然后问商家要个视频教程,无需你要任何的费用 视频教程都是手把手教的 你看了很快就可以学会。

网友Z:
可以去买相关的书籍,学习有关的软件。我现在用到的有AD、keil、proteus、stc-isp-15xx-v6.86。也可以去网上看视频啊。

网友AA:
1.开发板买一个。
2.书一本,《深入浅出玩转单片机》
3.学单片机用的软件有:Altium Designer 17,Keil uVision4,stc-isp-15xx-v6.86
4.视频讲解找大神参考
5.自己动手,不懂就自己找问题学

网友AB:
没事,很多这种资料的,多找找就有了

网友AC:
多看书,买开发板自己琢磨着做东西

网友AD:
去哔哩哔哩看郭天祥

网友AE:
我想做个光驱自动写字机用的是unor3和l293d谁有程序

网友AF:
跟着相关视频走

网友AG:
选开发板,找视频资料,亲自动手调试程序,开发自己的产品。

网友AH:
单片机的学习一般都是理论结合实际,

网友AH:
单片机的学习基本都是理论结合实际,网上有很多的学习资料和开源程序。可以对照着资料书籍程序自己写写看,由简到难。有一点电工电子知识和c语言还有汇编基础学起来要简单多。可以买块开发板或者用proteus进行仿真都可以,这是个艰难而枯燥的过程,但是付出会有收获的

网友AI:
买个开发板,最好是配有教学视频的,先从软件下手,培养兴趣和自信,再深入搞硬件。在网上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有帮助。

网友AJ:
这方面自学视频很多  只要用心绝对可以

网友AJ:
可以看一下视频教学啊 用心就能学会

网友AJ:
加油 用心就可以的

网友AJ:
如果照着教程上搬,那就难以学会,当然教程也很重要,如果教程你看不懂,那就难了,我个人还是喜欢郭天祥那个

网友AJ:
急需5黑币下载文档 头像都改了不够啊  怎样获取啊 各位大佬

网友AK:
学习单片机    主要 分为两部分

网友AL:
可以找视频看一下。

网友AK:
学习单片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硬件.    第二部分是软件.   第一部分 好好学习电路,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就可以差不多了。比起硬件部分,软件部分是比较麻烦的,也就是学习写程序,一般情况下都是用C语言写程序,不过不同的单片机还不一样,C语言也是根据不同单片机不同变化,可以从51单片机开始学起,也可以从别的开始,必须要有单片机开发板,有很多开发版 ,然后自己先从简单的开始,做一些小项目,写写代码,分析代码。循序渐进

网友AM:
先看资料,然后找点简单的先自己写写。买一个开发板然后附带教程,先跟着做一遍然后尝试创兴

网友AN:
理论+实践是必须的,网上买套开发板配合相关教程学习会较快上手,推荐智能车之类的开发板,比较有乐趣。

网友AO:
买个开发版,一般都会赠送配套视频,看视频,多练手,不会的多请教

网友AP:
你可以通过看视频,或者看书,自己慢慢试着敲程序来学习

网友AQ:
网上搜索视频,多浏览有关的贴吧

网友AR:
网上买点视频,弄点代码自己先理解下,然后用AD跑个仿真,再做板子实测

网友AS:
我也在学

网友AT:
我当初是用郭天祥老师的一本指导书,配上网上找到的单片机视频自学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动手实践,一定要买一块板子做做。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