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的LCD1602电子锁仿真

楼主:
基于c51的led电子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char password[6]={0,1,2,3,4,5,};//初始密码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sbit LED3=P1^5;
sbit Beep=P0^5;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define CHECK_BUSY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3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LCD_Init(void)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n,key,key_r,key_c;
                   n=0;
              P2=0x70;
           key_c=P2;
           key_c=key_c & 0x70;
           if(key_c!=0x70)
                  {
                      DelayMs(30);
                          if(key_c!=0x70)
                          {
                                    key_c=key_c | 0x07;
                                  P2=key_c;
                                  key_r=P2;
                                  key_r=key_r & 0x07;
                                  key_c=key_c & 0x70;
                                  key=key_c+key_r;
                                  key=key & 0x77;
                                  P2=0x70;                                 //等待本次按键结束
                                  while(P2!=0x70);
                                  return key;
                          }
                  }
   return 0x70;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int n=9;
switch(KeyScan())
{
                           {
                                     case 0x66: n=0;break;
                                  case 0X56: n=1;break;
                                  case 0X36: n=2;break;
                                  case 0X65: n=3;break;
                                  case 0X55: n=4;break;
                                  case 0X35: n=5;break;
                                  case 0X63: n=6;break;
                                  case 0X53: n=7;break;
                                  case 0X33: n=8;break;
                                  default :  break;
                           }
                              DelayMs(20);
}
return n;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
         EN_CLR;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x,y,*s);
                 s ++;  x++;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j;
int i=0,a=0,value=9;
unsigned char temp[6];
bit Flag;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Write_String(0,0,"   chose mode   ");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LCD_Write_String(0,1," input 6or7or8  ");    //写入第二行信息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9)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num==8)
        {
           LCD_Write_String(0,0,"password:       ");
           LCD_Write_String(0,1,"                ");
           LED1=0;
           LED2=1;
           LED3=1;
        }
        if(num==7)
        {
          i--;
          LCD_Write_Char(i,1,' ');
        }

        if(num==6)
        {
            LCD_Write_String(0,0,"Set    password!");
                LCD_Write_String(0,1,"                ");
                LED1=1;
                LED2=0;
                LED3=1;
                for(j=0;j<6;j++)
                {
                        while(value==9)
                        {
                           value        = KeyPro();
                        }
                        password[j]= value ;
                        value=9;

                        LCD_Write_Char(j,1,        password[j]+'0');
                }

            LCD_Write_String(0,0,"Set    sucessd!");
                LCD_Write_String(0,1,"               ");

        }

    if(num<6)     //密码是6位,大于6位时不再输入按键值
         {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num+'0');
         i++;   //输入数值累加
         }

        if(i==6)//6位后的按键不输入数值,相当于确认按键(任意按键即可)
          {
          i=0;  //计数器复位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6;j++)//循环比较6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temp[j]==pass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if(Flag)//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LCD_Write_String(0,1,"Right Open!");//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
          else
            {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Retry!");//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LCD_Write_String(0,1,"            ");
                a++;
                if(a>=3)
                {
                    LCD_Write_String(0,0,"not allow input");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Waring!");
                        LED1=1;LED2=1;LED3=0;
                        Beep=0;
                        while(1);
……………………

网友A(2018-08-17):
不需要24C02吗

网友B(2018-10-09):
感觉好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