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计算器代码

楼主(2018-05-05):
里面是我平常写的计算器代码
是上个假期不值得作业
运行没啥问题
也有注释
没有啥特别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LEN 100
#define FLOAT 30///这两个参数控制表达式最大长度
unsigned char left;
unsigned char right;///括号起始和结束
int opverify( char*s)///检查运算符是否有错误的函数
{
    unsigned char i,flagl=0,flagr=0;
    int a;
    for(i=0;i<LEN;i++)
    {
        if(s[i]==43||s[i]==45)
        {
            flagr=0;
            for(a=i+1;a<LEN;a++)            ///右边有数字
            {
                if(s[a]==46||(s[a]>=48&&s[a]<=57)||s[a]==40)
                {
                    flagr=1;
                    break;
                }
                if(s[a]==42||s[a]==47||s[a]==41)
                {
                    return i;
                }
            }
            if(flagr==0)
                return i;
        }
        if(s[i]==42||s[i]==47)
        {
            flagl=0;flagr=0;
            for(a=i-1;i>=0;a--)          ///左边有数字
            {
                if(s[a]==46||(s[a]>=48&&s[a]<=57)||s[a]==41)
                {
                    flagl=1;
                    break;
                }
                if(s[a]==42||s[a]==47||s[a]==40)
                {
                    return i;
                }
            }
            for(a=i+1;a<LEN;a++)            ///右边有数字
            {
                if(s[a]==46||(s[a]>=48&&s[a]<=57)||s[a]==40)
                {
                    flagr=1;
                    break;
                }
                if(s[a]==42||s[a]==47||s[a]==41)
                {
                    return i;
                }
            }
            if(flagl==0||flagr==0)
                return i;
        }
    }
    return -1;
}
int dotverify( char*s)///检查小数点是否有错误的函数
{
    unsigned char i,dotcount,numcount;
    for(i=0;i<LEN;i++)
    {
        if(s[i]==46||(s[i]>=48&&s[i]<=57))
        {
            dotcount=0;
            numcount=0;
            while(1)
            {
                if(s[i]==46)
                    {
                        dotcount++;
                        i++;
                        continue;
                    }
                if(s[i]>=48&&s[i]<=57)
                    {
                        numcount++;
                        i++;
                        continue;
                    }
                break;
            }
            if(dotcount>1||numcount==0)
                {
                    while(s[i]!=46)
                        i--;
                    return i;
                }
        }
    }
    return -1;
}
int kuohaoverify( char*s)///检查括号是否有错误的函数
{
    unsigned char i;
    char wrongposition=0;
    int flag=0;
    for(i=0;i<LEN;i++)
    {
        if(i>0)
            if(s[i-1]==40&&s[i]==41)
            return wrongposition;
        if(s[i]==40)
            flag++;
        if(s[i]==41)
            flag--;
        if(flag<0)
            return wrongposition;
        if(s[i]!=0)
            wrongposition++;
    }
    if(flag==0)
        return -1;
    return wrongposition;
}
int kuohaolocater( char*s)///定位内层配对括号起点和终点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if(s[i]==40)
            left=i;
        if(s[i]==41)
        {
            right=i;
            return 1;
        }

    }
    return 0;
}
void convert( char*s,float*num)///原始字符串分离成运算符和编号数组+浮点数组
{
    int source=LEN-1,target=LEN-2;
    unsigned char count=0;
    while(s[source]==0)
        source--;
    count=target-source;
    while(source>=0)
    {
        s[target]=s[source];
        target--;
        source--;
    }
    for(source=0;source<count;source++)
        s[source]=0;
    source=count;target=0;count=0;
    while(source<LEN)
    {
        if(s[source]==46||(s[source]>=48&&s[source]<=57))
        {
            num[count]=(float)atof(s+source);
            s[target]=48+count;
            count++;
            source++;
            target++;
            while(s[source]==46||(s[source]>=48&&s[source]<=57))
                source++;
            continue;
        }
         if(s[source]==41&&(s[source+1]==46||(s[source+1]>=48&&s[source+1]<=57)))
        {
            s[target]=s[source];
            target++;
            source++;
            s[target]=42;
            target++;
            continue;
        }
        if(s[source]==40&&(s[source-1]==46||(s[source-1]>=48&&s[source-1]<=57)))
        {
            s[target]=42;
            target++;
        }
        s[target]=s[source];
        target++;
        source++;
    }
    for(source=target;source<LEN;source++)
        s[source]=0;
}
void signprocess(char *s,float*num)///运算符处理函数,负责处理符号以及处理一些不标准的写法
{
    unsigned char flagl;
    int a,i;
    for(i=right;i>=left;i--)
    {
        if(s[i]==43||s[i]==45)
        {
            flagl=0;
            for(a=i-1;a>=left;a--)          ///zuobianyoushuzi
            {
                if(s[a]>=48)
                {
                    flagl=1;
                    break;
                }
                if(s[a]>=40&&s[a]<=47)
                {
                    break;
                }
            }
            if(flagl==0)
            {
                if(s[i]==43)
                    s[i]=0;
                if(s[i]==45)
                {
                    s[i]=0;
                    for(a=i+1;;a++)
                    if(s[a]>=48)
                    {
                        num[s[a]-48]=-num[s[a]-48];
                        break;
                    }
                }
            }
        }
    }
}
void multipledivide(char *s,float*num)///乘除法计算函数
{
    unsigned char i,flagl,flagr,a;
    for(i=left+1;i<right;i++)
    {
        if(s[i]==42||s[i]==47)
        {
            for(a=i+1;;a++)
              if(s[a]>=48)
                {
                    flagr=s[a]-48;
                    break;
                }
            for(a=i-1;;a--)
              if(s[a]>=48)
                {
                    flagl=s[a]-48;
                    break;
                }
            if(s[i]==42)
            {
                num[flagr]=num[flagl]*num[flagr];
                s[a]=0;
                s[i]=0;
            }
            if(s[i]==47)
            {
                num[flagr]=num[flagl]/num[flagr];
                s[a]=0;
                s[i]=0;
            }
        }
    }
}
void addminus(char*s,float*num)///加减法计算函数
{
    unsigned char i,flagl,flagr,a;
    for(i=left+1;i<right;i++)
    {
        if(s[i]==43||s[i]==45)
        {
            for(a=i+1;;a++)
              if(s[a]>=48)
                {
                    flagr=s[a]-48;
                    break;
                }
            for(a=i-1;;a--)
              if(s[a]>=48)
                {
                    flagl=s[a]-48;
                    break;
                }
            if(s[i]==43)
            {
                num[flagr]=num[flagl]+num[flagr];
                s[a]=0;
                s[i]=0;
            }
            if(s[i]==45)
            {
                num[flagr]=num[flagl]-num[flagr];
                s[a]=0;
                s[i]=0;
            }
        }
    }
}
void singlecacu(char*s,float*num)///中间层运算函数,不带括号的计算函数,可以处理无括号的表达式
{
    signprocess(s,num);
    printf("***正负号处理完毕***\n");
    multipledivide(s,num);
    printf("***乘除完毕***\n");
    addminus(s,num);
    printf("***加减完毕***\n");
    if(s[left]==40)
       {
            printf("***去括号***\n");
            s[left]=0;
       }
    if(s[right]==41)
        s[right]=0;///每次计算都将被处理的运算数、运算符、括号抹掉并在原位值写入本次计算结果,这样表达式越来越简。
}
void caculate (char*s,float*num)///顶层运算函数,循环调用括号查找和无括号计算函数,直到把括号消完
{
    while(kuohaolocater(s))
        singlecacu(s,num);
    left=0;right=LEN-1;
    singlecacu(s,num);
}
void display(char*s,float*num)///显示最终结果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if(s[i]>=48)
        {
            printf("结果:%f",num[s[i]-48]);
            break;
        }
}
int main()///注意不要使用中文括号和小数点
{
    char wrongposition;///表达式错误位置
    unsigned char i;
     char s[LEN];///STEP1:初始化部分开始
     for(i=0;i<LEN;i++)
    {
        s[i]=0;
    }
    float num[FLOAT];
    for(i=0;i<FLOAT;i++)
    {
        num[i]=0;
    }///初始化部分结束
    printf("输入表达式\n");
    scanf("%s",s);
    ///STEP2:表达式查错开始
    wrongposition=kuohaoverify(s);
    if(kuohaoverify(s)!=-1)
    {
       printf("括号错误\n位置:%d\n",wrongposition);
       return 0;
    }
    printf("括号检查完毕\n");
    wrongposition=dotverify(s);
    if(dotverify(s)!=-1)
    {
       printf("小数点错误\n位置:%d\n",wrongposition);
       return 0;
    }
    printf("小数点检查完毕\n");
    wrongposition=opverify(s);
    if(opverify(s)!=-1)
    {
       printf("运算符错误\n位置:%d\n",wrongposition);
       return 0;
    }
    printf("运算符检查完毕\n");
    ///表达式查错部分结束
    ///STEP3:开始处理表达式,数据与运算符分离
    convert(s,num);
    printf("%s\n",s);
    for(i=0;i<FLOAT;i++)
        printf("%f  ",num[i]);
    printf("\n***数据与运算符分离完毕***\n");
    printf("\n");
    ///表达式处理完成
    ///STEP4:开始计算
    caculate(s,num);
    display(s,num);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