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电路中电阻阻如何得来的

楼主(2018-05-05):
(图片)

网友A:
这个都可以说是经验值,依经验取阻值就好了,比如直接模仿开发板上的阻值。
要计算也可以,比如点亮LED,要多少电流,电压多少,取多大的电阻,可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可以说是经验值,依经验取阻值就好了,比如直接模仿开发板上的阻值。
要计算也可以,比如点亮LED, ...

如何计算

网友B:
单片机上拉电阻和I\O输入电阻是单片机技术手册建议的阻值,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是根据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和供电电压计算的,三极管的基极电阻也是根据工作性质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拉电阻和I\O输入电阻是单片机技术手册建议的阻值,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是根据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 ...

三极管的那个电阻如何算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D:
可以根据欧姆定律来计算。

网友E:
根据电路计算的

网友B:
三极管的那个电阻计算:根据负载电流大小计算输入电阻。例如:蜂鸣器工作电流25mA三极管放大倍数50,25/50=0.5mA三级管基极电流0.5mA(因工作开关状态达到饱和导通输入电流设定为2mA)工作电压5V。电阻为5/0.002=2.5K,考虑工作可靠性和三极管互换性一般选取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