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改成c51的怎么改

楼主(2018-05-05):
#include<at89s53.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O XBYTE[0x9fff]
#define yanw XBYTE[0xafff]
sbit R=P1^0;
sbit Y=P1^1;
sbit G=P1^2;
sbit ring=P1^3;
bit flag=0;    //检测一氧化碳还是烟雾的标志位,0为一氧化碳;1为烟雾
uchar result; //AD转换后的结果
uchar Cmax=0x20,Ymax=0x30;/*Cmax为一氧化碳的下限值,Ymax为烟雾浓度的上限值,如果超出了这两个值,则报警器发出
                       报警信号 */
uchar times=0;
delay()
{
   uchar i,j;
   for(i=200;i--;i>0)
     for(j=10;j--;j>0);
}
main()
{  P1=0xFF;
   TCON=0X00;
   PCON=0X00;
   TMOD=0X21;
   TH0=0X3C;
   TL0=0XB0;
   TH1=0xe6;
   TL1=0xe6;
   SCON=0X40;
   IE=0X93;
   TR0=1;
   TR1=1;
   while(1)
   {if(flag==0)
     {

      if(result>Cmax)
          { R=0;
             Y=1;
             G=0;
             ring=1;
           }

        else if(result<=Cmax)
          { R=1;
            Y=0;
            G=0;
            ring=0;
          }

      }

    else if(flag==1)
     {

        if(result>Ymax)
          {  R=0;
             Y=0;
             G=1;
             ring=1;
           }
        else if(result<=Ymax)
          {  R=1;
             Y=0;
             G=0;
             ring=0;
           }
     }
   }
}
void tn() interrupt 4
{
  if(TI==1)
     TI=0;
}
/* 绿色灯亮即 P1。0为低电平则正常,
  红色灯亮即P1。1为低电平则一氧化碳浓度超出范围,并蜂鸣器响
  黄色灯亮即P1。2为低电平则烟雾浓度超出范围,并蜂鸣器响
*/
void end0809() interrupt 0
{
    enable=1;
     _nop_();
     _nop_();
     result=P0;
     enable=0;
ACC=flag;
    SBUF=ACC;
    delay();
    ACC=result;
    SBUF=ACC;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if(times==0)   times++;
  else
     {
       times=0;
       if(flag==0)
        {

           ada=0;
           adb=0;

}
      else
{
           ada=1;
           adb=0;
          }
    start=0;
     _nop_();
     _nop_();
     _nop_();
     start=1;
     _nop_();
     _nop_();
     start=0;

flag=~flag;
}
2. 上位PC机程序
#include<stdio.h>
#include<dos.h>
#define port 0x03f8
main()
{
  unsigned int result,n=0;
  unsigned int flag,i,j,k;
  char ch;
  struct date d;
  struct time t;
  clrscr();
  outportb(port+3,0x80);
  outportb(port,0x60);
  outportb(port+1,0x00);
  outportb(port+3,0x03);
  outportb(port+4,0x03);
  outportb(port+2,0x0f);
  outportb(port+1,0x00);
printf("\n\n*****type*****chroma(PPM)*******state*********time**************address********");
  for(;;)
{
    if(n==0)
      {
        while(!(inportb(port+5)&0x20));
         flag=inportb(port);
         n++;
       }
      else
       {
        while(!(inportb(port+5)&0x20));
         result=inportb(port);
         n=0;
        if(flag==0)
          {
           getdate(&d);
           gettime(&t);
           if(result>90)
              {
printf("\n\n     co%11d          dangerous%9d.%d.%d--%d:%d:%d      1",result,d.da_year,d.da_mon,d.da_day,t.ti_hour,t.ti_min,t.ti_sec);
              }
           else
             {
printf("\n\n     co%11d         natural%13d.%d.%d--%d:%d:%d      1",result,d.da_year,d.da_mon,d.da_day,t.ti_hour,t.ti_min,t.ti_sec);
              }
          }
      else
          {
           getdate(&d);
           gettime(&t);
           if(result>90)
               {
         printf("\n\n      flog%11d           dangerous%9d.%d.%d--%d:%d:%d       1",result,d.da_year,d.da_mon,d.da_day,t.ti_hour,t.ti_min,t.ti_sec+1);
                }
           else
                {
        printf("\n\n      flog%9d            natural%10d.%d.%d--%d:%d:%d      1",result,d.da_year,d.da_mon,d.da_day,t.ti_hour,t.ti_min,t.ti_sec+1);
                }
          }
       }
   }
}

新建 Microsoft Word 2007 文档.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