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reg52.h>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12864数据口
sbit rs=P2^0; //指令/数据端口
sbit rw=P2^1; //读/写端口
sbit en=P2^2; //使能端口
sbit psb=P2^3; //并口/串口端口(本万年历采用并口)
sbit rst=P2^5; //复位端口
/********************************************************************************/
/***********************DS1302端口定义*******************************************/
sbit clock_rst=P3^7; //1302复位管脚定义
sbit clock_dat=P2^6; //1302I/O管脚定义
sbit clock_clk=P2^7; //1302时钟管脚定义
/***************寄存器定义(用于记录1302IO的输入和输出)*************************/
sbit a0=ACC^0;
sbit a1=ACC^1;
sbit a2=ACC^2;
sbit a3=ACC^3;
sbit a4=ACC^4;
sbit a5=ACC^5;
sbit a6=ACC^6;
sbit a7=ACC^7;
/********************DS18B20端口定义*********************************************/
/********************************************************************************/
sbit DQ=P3^4; //DS18B20数据端口
/********************************************************************************/
/******************18B20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temp; //温度全局变量(整数部分)
uint xs; //温度全局变量(小数部分)
/********************************************************************************/
/**********************1302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sec,min,hour,day,month,week,year1,year2=20;//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蜂鸣器端口定义******************************************/
sbit beep=P3^5;
uchar num;
/***********************按键定义*************************************************/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set=0; //set=0时显示首页,1时显示次页
uchar status=0;//按键功能选择定义(年0,月1,日2,时3,分4 )
/********************************************************************************/
uchar code month_week[12]={6,2,3,6,1,4,6,2,5,7,3,5}; //2000年各月头天星期表
uchar code year_code[300]={0x0C,0x96,0x45, /*2000*/ 0x4d,0x4A,0xB8, /*2001*/ //2002~2099年农历表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uint code month_day1[12]={0,31,59,90,120,151,181,212,243,273,304,334};//平年月份累计天数表
uint code month_day2[12]={0,31,60,91,121,152,182,213,244,274,305,335};//闰年月份累计天数表
uint table_addr; //查农历表的地址全局变量
uchar year1_n,month_n,day_n; //农历年月日全局变量
uchar month_r; //农历闰月全局变量,无时为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uint b;
for(;t;t--)
for(b=0;b<121;b++);
}
/*******************************************************************************/
/**************************12864子函数******************************************/
/**********************检查忙信号子函数*****************************************/
void busy()
{
rs=0; //指令操作
rw=1; //读操作
dataport=0xff; //数据端口置位
en=1; //使能
while(dataport&0x80); //等待数据端口位7为0
en=0; //取消使能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de(uchar c)
{
busy(); //检查忙标志
rs=0; //指令操作
rw=0; //写操作
dataport=c; //送指令到端口
en=1; //使能
delay(1); //稍微延时
en=0; //取消使能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busy(); //检查忙标志
rs=1; //数据操作
rw=0; //写操作
dataport=d; //送数据到端口
en=1; //使能
delay(1); //稍微延时
en=0; //取消延时
}
/***********************写汉字**************************************************/
void write_hz(uchar *hz)
{
while(*hz>0)
{
write_data(*hz); //写入汉字
hz++;
}
}
/***************************初始化12864*****************************************/
void init_12864()
{
psb=1; //并口方式
rst=1; //复位端置高
write_code(0x30); //8位数据传送,基本指令操作
delay(10);
write_code(0x0c); //无光标,不反白
delay(10);
write_code(0x01); //清除显示
delay(10);
write_code(0x40); //光标左移,字符不动
delay(10);
}
/*******************************************************************************/
/*************************DS1302子函数******************************************/
/************************1302写驱动函数*****************************************/
void write_clock(uchar dat)
{
ACC=dat;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数据在上升沿变化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下降沿写入1302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1302读驱动函数*****************************************/
uchar read_clock()
{
clock_dat=1; //输出赋1
a0=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位0为1,读1302
a1=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下降沿读出有效
a2=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return(ACC);
}
/***************************写数据入1302****************************************/
void write_dat_clock(uchar add,uchar dat)
{
clock_clk=0;
clock_rst=0; //时钟脉冲为低时
clock_rst=1; //复位端才能置高
write_clock(add); //写入地址(命令字节)
write_clock(dat); //写入数据
clock_rst=0; //终止数据传送
clock_clk=1;
}
/***************************从1302读出数据**************************************/
uchar read_dat_clock(uchar add)
{
uchar dat=0; //定义数据储存变量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write_clock(add); //写入要读数据的地址
dat=read_clock(); //读出数据
clock_rst=0; //终止数据传送
clock_clk=1;
return dat; //返回数据
}
/**************************设置初始时间函数*************************************/
void set_time()
{
write_dat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dat_clock(0x8c,0x09); //年
write_dat_clock(0x8a,0x03); //星期
write_dat_clock(0x88,0x10); //月
write_dat_clock(0x86,0x14); //日
write_dat_clock(0x84,0x21); //小时
write_dat_clock(0x82,0x56); //分
write_dat_clock(0x80,0x00); //秒,且振荡器工作
//write_dat_clock(0x90,0xa5); //充电
write_dat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
/*****************************读取时间******************************************/
void get_time()
{
sec=read_dat_clock(0x81); //读取秒
sec=(sec>>4)*10+(sec&0x0f); //秒二进制转换
min=read_dat_clock(0x83); //读取分钟
min=(min>>4)*10+(min&0x0f); //分二进制转换
hour=read_dat_clock(0x85); //读取小时
hour=(hour>>4)*10+(hour&0x0f);//小时二进制转换
day=read_dat_clock(0x87); //读取日期
day=(day>>4)*10+(day&0x0f); //日期二进制转换
month=read_dat_clock(0x89); //读取月份
month=(month>>4)*10+(month&0x0f);//月二进制转换
week=read_dat_clock(0x8b); //读取星期
week=(week>>4)*10+(week&0x0f);//星期二进制转换
year1=read_dat_clock(0x8d); //读取年份
year1=(year1>>4)*10+(year1&0x0f); //年份二进制转换
}
/*************************DS18B20各子函数***************************************/
/*************************DS18B20延时函数***************************************/
void delay_DS18B20(uint i)
{
for(;i;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
{
DQ=1; //DQ复位
delay_DS18B20(1); //稍作延时
DQ=0; //产生复位脉冲
delay_DS18B20(16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5); //等待20us左右
while(DQ); //等待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delay_DS18B20(30); //脉冲持续100us左右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DS18B20(3);
DQ=1;
dat>>=1;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char()
{
uchar i;
uchar dat;
for(i=8;i>0;i--)
{
DQ=0; //总线拉低
dat>>=1; //维持一个指令时间
DQ=1; //拉高总线
if(DQ) //读数据
dat|=0x80;
delay_DS18B20(20); //维持60us
}
return dat;
}
/*************************读取温度数值******************************************/
uchar read_tem()
{
uchar ltemp; //定义温度低字节
uchar htemp; //定义温度高字节
uchar t; //定义温度整数部分返回值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ltemp=read_onechar(); //读取温度低字节
htemp=read_onechar(); //读取温度高字节
ltemp=ltemp>>4; //低字节右移4位,去掉小数位
t=htemp<<4; //高字节左移4位,去掉符号位
t|=ltemp; //合并整数部分
xs=ltemp&0x0f; //小数部分赋予xs
xs*=0.625; //计算小数部分的数值
return t; //返回温度整数部分数值
}
/******************************************************************************/
/*****************************按键功能函数*************************************/
void key_1() //选择变量函数
{
key1=1;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f(++status>5)status=0; //1控制年的变化,2控制月的变化,3控制日的变化
} //4控制时的变化,5控制分的变化
while(key1==0);
}
}
/******************************************************************************/
void key_2() //加函数
{
key2=1;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witch(status)
{
case 1:if(++year1>99)year1=0;break;
case 2:if(++month>12)month=1;break;
case 3:if(++day>31)day=1;break;
case 4:if(++hour>=24)hour=0;break;
case 5:if(++min>=60)min=0;break;
}
}
while(key2==0);
}
}
/*****************************************************************************/
void key_3()//减函数
{
key3=1;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switch(status)
{
case 1:if((year1--)<=0)year1=99;break;
case 2:if((month--)<=1)month=12;break;
case 3:if((day--)<=1)day=31;break;
case 4:if((hour--)<=0)hour=23;break;
case 5:if((min--)<=0)min=59;break;
}
}
while(key3==0);
}
}
/*****************************************************************************/
key_4() //选择变量函数
{
key4=1;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if(++set>1)set=0;//0显示首页,1显示次页
}
write_code(0x01); //清除一下显示屏
while(key4==0);
}
}
/*****************************************************************************/
void key_time() //按键设置时间的处理
{
write_dat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dat_clock(0x8c,(year1/10)*16+year1%10); //年
write_dat_clock(0x8a,(week/10)*16+week%10); //星期
write_dat_clock(0x88,(month/10)*16+month%10); //月
write_dat_clock(0x86,(day/10)*16+day%10); //日
write_dat_clock(0x84,(hour/10)*16+hour%10); //小时
write_dat_clock(0x82,(min/10)*16+min%10); //分
write_dat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
/*****************************************************************************/
/***********************平闰年设定********************************************/
bit prp(uchar y)
{
uint temp;
temp=2000+y;
if(((temp%4)==0)&&((temp%100)!=0)||((temp%4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某年月日星期设定**************************************/
void d_week()
{
uchar x,y;
x=year1/4;
y=year1%4;
if(month<3)
week=((x*5+2+(y-1)+(day-1))%7+month_week[month-1])%7;
else
week=((x*5+y+(day-1))%7+month_week[month-1])%7;
}
/***********************某年月日农历设定**************************************/
uchar get_moon_day(uchar m,uint ta)//农历月天数判定函数
{
uchar temp;
switch(m)
{
case 1:temp=year_code[ta]&0x08;break;
case 2:temp=year_code[ta]&0x04;break;
case 3:temp=year_code[ta]&0x02;break;
case 4:temp=year_code[ta]&0x01;break;
case 5:temp=year_code[ta+1]&0x80;break;
case 6:temp=year_code[ta+1]&0x40;break;
case 7:temp=year_code[ta+1]&0x20;break;
case 8:temp=year_code[ta+1]&0x10;break;
case 9:temp=year_code[ta+2]&0x08;break;
case 10:temp=year_code[ta+2]&0x04;break;
case 11:temp=year_code[ta+2]&0x02;break;
case 12:temp=year_code[ta+2]&0x01;break;
case 13:temp=year_code[ta+2]&0x80;break;
}
if(temp==0)
return 29;
else
return 30;
}
/**********************某年农历闰月设定**************************************/
uchar get_month_r(uchar y)
{
uchar temp,ta;
ta=y*3;
temp=(year_code[ta]&0xf0)>>4;
return temp;
}
/*********************阳历转化农历*******************************************/
void convert_yinyan(uchar year1,uchar month,uchar day)
{
uchar month_n1,day_n1;//春节公历月日
uint temp1,temp2; //值转移变量
table_addr=year1*3;
month_n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5;//农历正月所在月数
day_n1=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农历正月所在当月日数
month_r=get_month_r(year1); //计算当年闰月
if(month_n1==1) //春节离当年元旦天数
temp1=day_n1-1;
else
temp1=30+day_n1-1;
if(prp(year1))//次年是否为闰年
temp2=month_day2[month-1]+day-1;
else
temp2=month_day1[month-1]+day-1;
if(temp2>=temp1)//次月日在春节后否
{
year1_n=year1;
month_n=1;
temp2=temp2-temp1;
temp1=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当月天数计算
while(temp2>=temp1)
{
month_n++;
temp2=temp2-temp1;
temp1=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
day_n=temp2+1;
}
else
{
year1_n=year1-1;
temp1=temp1-temp2;
table_addr=table_addr-3;
month_r=get_month_r(year1-1);
if(month_r==0) //若当年没有闰月
month_n=12;
else
month_n=13;
temp2=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while(temp1>=temp2)
{
month_n--;
temp1=temp1-temp2;
temp2=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
}
}
/***********************特殊功能子函数***************************************/
/**************************星期设定******************************************/
void xingqi()
{
d_week();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hz("一");break;
case 2:write_hz("二");break;
case 3: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write_hz("四");break;
case 5:write_hz("五");break;
case 6:write_hz("六");break;
case 0:write_hz("日");break;
default:break;
}
}
/*************************生肖年设定*****************************************/
void shengxiao()
{
uchar sx=year1%12;
switch(sx)
{
case 0:write_hz("龙");break;
case 1:write_hz("蛇");break;
case 2:write_hz("马");break;
case 3:write_hz("羊");break;
case 4:write_hz("猴");break;
case 5:write_hz("鸡");break;
case 6:write_hz("狗");break;
case 7:write_hz("猪");break;
case 8:write_hz("鼠");break;
case 9:write_hz("牛");break;
case 10:write_hz("虎");break;
case 11:write_hz("兔");break;
default:break;
}
}
/************************天干地支设定****************************************/
void tgdz()
{
uchar tiangan=year1_n%10;
uchar dizhi=year1_n%12;
switch(tiangan)
{
case 4:write_hz("甲");break;
case 5:write_hz("乙");break;
case 6:write_hz("丙");break;
case 7:write_hz("丁");break;
case 8:write_hz("戊");break;
case 9:write_hz("己");break;
case 0:write_data(0xb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1:write_hz("辛");break;
case 2:write_hz("壬");break;
case 3:write_hz("葵");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dizhi)
{
case 8:write_hz("子");break;
case 9:write_hz("丑");break;
case 10:write_hz("寅");break;
case 11:write_hz("卯");break;
case 0:write_hz("辰");break;
case 1:write_hz("巳");break;
case 2:write_hz("午");break;
case 3:write_hz("未");break;
case 4:write_hz("申");break;
case 5:write_hz("酉");break;
case 6:write_hz("戌");break;
case 7:write_hz("亥");break;
default:break;
}
}
/*******************农历月设定**********************************************/
void nongli_m()
{
if(month_n==0)
{
switch(month_n)
{
case 1: write_hz(" ");write_data(0xd5);write_data(0xfd);break; //正
case 2: write_hz(" 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三
case 4: write_hz(" 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十");break;
case 11:write_hz(" 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 十二");break;
}
}
else
{
if((month_n-1)==month_r)
{
switch(month_n-1)
{
case 1: write_hz(" 闰一");break;
case 2: write_hz(" 闰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闰");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 write_hz(" 闰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闰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闰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闰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闰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闰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闰十");break;
case 11:write_hz("闰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闰十二");break;
}
}
else if(month_n<=month_r)
{
switch(month_n)
{
case 1: write_hz(" ");write_data(0xd5);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2: write_hz(" 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 write_hz(" 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十");break;
case 11:write_hz(" 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 十二");break;
}
}
else
{
switch(month_n-1)
{
case 2: write_hz(" 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 write_hz(" 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十");break;
case 11:write_hz(" 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 十二");break;
}
}
}
}
/***********************农历日设定******************************************/
void nongli_d()
{
switch(day_n)
{
case 1: write_hz("初一 ");break;
case 2: write_hz("初二 ");break;
case 3: write_hz("初");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write_hz(" ");break;
case 4: write_hz("初四 ");break;
case 5: write_hz("初五 ");break;
case 6: write_hz("初六 ");break;
case 7: write_hz("初七 ");break;
case 8: write_hz("初八 ");break;
case 9: write_hz("初九 ");break;
case 10:write_hz("初十 ");break;
case 11:write_hz("十一 ");break;
case 12:write_hz("十二 ");break;
case 13:write_hz("十");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write_hz(" ");break;
case 14:write_hz("十四 ");break;
case 15:write_hz("十五 ");break;
case 16:write_hz("十六 ");break;
case 17:write_hz("十七 ");break;
case 18:write_hz("十八 ");break;
case 19:write_hz("十九 ");break;
case 20:write_hz("廿十 ");break;
case 21:write_hz("廿十一");break;
case 22:write_hz("廿十二");break;
case 23:write_hz("廿十");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24:write_hz("廿十四");break;
case 25:write_hz("廿十五");break;
case 26:write_hz("廿十六");break;
case 27:write_hz("廿十七");break;
case 28:write_hz("廿十八");break;
case 29:write_hz("廿十九");break;
case 30: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write_hz("十");write_hz(" ");break;
}
}
/************************节日函数*******************************************/
void holiday()
{
while(1){
if(status==1) {write_hz(" 调整年份 ");break;}
if(status==2) {write_hz(" 调整月份 ");break;}
if(status==3) {write_hz(" 调整日期 ");break;}
if(status==4) {write_hz(" 调整小时 ");break;}
if(status==5) {write_hz(" 调整分钟 ");break;}
if(month==1&&day==1) {write_hz(" 新年元旦 ");break;}
if(month==2&&day==14) {write_hz(" 今日情人节 ");break;}
if(month==3&&day==8) {write_hz(" 国际妇女节 ");break;}
if(month==3&&day==12) {write_hz(" 中国植树节 ");break;}
if(month==3&&day==15) {write_hz("世界消费者权益日");break;}
if(month==4&&day==1) {write_hz(" 愚人节 ");break;}
if(month==5&&day==1) {write_hz(" 国际劳动节 ");break;}
if(month==5&&day==4) {write_hz(" 中国青年节 ");break;}
if(month==5&&day==8) {write_hz(" 世界红十字日 ");break;}
if(month==5&&day==12) {write_hz(" 国际护士节 ");break;}
if(month==6&&day==1) {write_hz(" 国际儿童节 ");break;}
if(month==6&&day==26) {write_hz(" 国际禁毒日 ");break;}
if(month==7&&day==1) {write_hz("中国共产党诞生日");break;}
if(month==7&&day==7) {write_hz("抗日战争纪念日 ");break;}
if(month==8&&day==1) {write_hz(" 中国建军节 ");break;}
if(month==8&&day==12) {write_hz(" 国际青年节 ");break;}
if(month==9&&day==10) {write_hz(" 中国教师节 ");break;}
if(month==10&&day==1) {write_hz(" 国庆节 ");break;}
if(month==10&&day==24) {write_hz(" 联合国日 ");break;}
if(month==10&&day==31) {write_hz(" 万圣节 ");break;}
if(month==12&&day==1) {write_hz(" 世界艾滋病日 ");break;}
if(month==12&&day==25) {write_hz(" 圣诞节 ");break;}
if(hour>=4&&hour<6) {write_hz("凌晨了,ZZZ~~~");break;}
if(hour>=6&&hour<8) {write_hz("主人,早上好!");break;}
if(hour>=8&&hour<12) {write_hz("__●__上午▲▲__");break;}
if(hour==12) {write_hz("午休时间到咯~");break;}
if(hour>=13&&hour<18) {write_hz("下午茶时间^_^");break;}
if(hour>=18&&hour<22) {write_hz(" 晚上了额 ~");break;}
if(hour>=22&&hour<=23) {write_hz("该准备睡咯~~~");break;}
if(hour>=0&&hour<4) {write_hz("你,睡了吗?Z~");break;}
}
}
/**************************整点半点报时函数**********************************/
void time()
{
get_time();
if(min==0&&sec==0)
{
num=0;
delay(500);
}
if(min==0)
{
if(hour==0)
{
if(num<12)
{
beep=0;
delay(1000);
beep=1;
num=num+1;
}
}
if(hour>0&&hour<13)
{
if(num<hour)
{
beep=0;
delay(1000);
beep=1;
num=num+1;
}
}
if(hour>12&&hour<24)
{
if(num<hour-12)
{
beep=0;
delay(1000);
beep=1;
num=num+1;
}
}
}
if(min==30&&sec==0)
{
beep=0;
delay(1000);
beep=1;
}
}/***************************首页函数*****************************************/
void shou()
{
write_code(0x80);
write_data(year2/10+0x30);write_data(year2%10+0x30);
write_data(year1/10+0x30);write_data(year1%10+0x30);
write_hz("年");
write_code(0x84);
write_hz("生肖");
shengxiao();
write_hz("年");
write_code(0x90);
write_data(month/10+0x30);write_data(month%10+0x30);
write_hz("月");
write_data(day/10+0x30);write_data(day%10+0x30);
write_hz("日");
write_code(0x95);
write_hz("星期");
xingqi();
write_code(0x88);
write_data(hour/10+0x30);write_data(hour%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min/10+0x30);write_data(min%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sec/10+0x30);write_data(sec%10+0x30);
write_code(0x8d);
write_data(temp/10+0x30);write_data(temp%10+0x30);
write_data(0x2e);write_data(xs+0x30);write_hz("℃");
write_code(0x98);
holiday();
}
/***************************次页函数*****************************************/
void ci()
{
write_code(0x81);
write_hz("农历");
write_code(0x84);
tgdz();
write_hz("年");
convert_yinyan(year1,month,day);
write_code(0x90);
nongli_m();
write_code(0x93);
write_hz("月");
nongli_d();
write_code(0x8a);
write_data(hour/10+0x30);write_data(hour%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min/10+0x30);write_data(min%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sec/10+0x30);write_data(sec%10+0x30);
write_code(0x98);
write_hz("星期");
xingqi();
write_code(0x9d);
write_data(temp/10+0x30);write_data(temp%10+0x30);
write_data(0x2e);write_data(xs+0x30);write_hz("℃");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2864();
delay(1000);
set_time();
while(1)
{
if(set==0)
shou();
else
ci();
temp=read_tem();
get_time();
key_1();
key_2();
key_3();
key_4();
key_time();
time();
}
}